不用天地线中短两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2-04-13):
          不用天地线中短两波矿石收音机:
                                                 MW:(550----1600) Hz
                                                 SW:(4----13)    mHz
       不用天地线中短两波矿石收音机,说是不用天地线中短两波矿石收音机,实只中波不用天地线,而不用天地线也只能接收近地几个强台,且短波还是需要天线才可使用;本此类矿机在网上坛内坛外很多老师和网友都有很好的作品,但多为有些复杂和繁锁;不便于初学者,今推此机:a:灵敏度、选择性等性能较好!装成即响;b:装配筒单、c投资也不太多
       (一):电路图:
       (二):元件:
             (1):o.04×270股里磁线约35米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2):5×55mm扁中波磁棒26根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3):10×160mm短波磁棒一根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4):∮0.5铜芯镀银裸露导线约1000mm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5):2Ap9、lss86捡波二极管各一只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6):360p×2双联空气可变电容器一只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7):100p固定云母电容器一只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8):5600p固定纸介电容器一只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9):天地线接线插座插头各一套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10):2×2小型波段开关一只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11):∮3.5二芯音频插座一只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12):2200Ω耳机一对                                (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
             (13):20管压扣4个(做机座、自备)
             (14): 厚5×宽60×长1000mm木料一根
      (三):制作:
            (a):先制作短波部分:
                (1):短波部分的L1和L2圈数相同,直接在短波磁棒上均绕10圈共两个、把单个线圈均匀拉伸长度为4cm,(见实物图)
                (2):两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L1在左、L2在右,L1与L2相距0.5cm,L1距磁棒左边头(1.5--2)cm左右(见实物图)
            (b):继而制做中波线圈:
                (3):俺制做的中波线圈为大环线圈(见实物图),骨架尺寸高420×宽240×厚60mm,均匀地把26根5×55mm扁中波磁棒粘合在骨架上后形成大环尺寸435×255mm,而机器设计使用360p空气可变,这样大环线圈圈数定为22圈
            (c):组装
               (4):按电路图焊接名各元件(最好用铜芯镀银裸露导线做连接线)
               (5):中波无须调试,短波调试:接上天线(这时请暂不用接地线),旋转可变电容于低端收一个台(收到台后请暂不再动可变电容了),继而同时移动L1和L2在磁棒上的位置使其音量最大后则固定保持,短波即为调试完毕
       (四):试用:俺地处环境较好:
             (1):不用天地线室内中波收一个强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转插的中国之声节目)、短波没收到任何节目,室外中波收3个节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转插的中国之声节目、湖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文艺)、短波没收到任何节目;
             (2)接上天线中短波收台在4个以上,再加上地线、意量增大、节目也有递增,但中波弱台有点串台......
      友情答谢:本矿机顺利完成感谢俺恩师梁老师、公仆老师、电罗经老师、友谊电子张老师提供技术和器材支持!!!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不正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各位网友斧正批评,愚下这厢先谢谢各位老师和各位网友了!!!
HY XHS-4-2谢谢!!!.gif 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网友B:
支持无天地线矿石机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无天地线矿石机试验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

感谢恩师支持!感谢恩师加分!! HY XHS-4-2谢谢!!!.gif !!! HY  !!!

网友D:
支持折腾!!!

我试过在大环上用线径1mm的铜线绕1圈,不用天线收到短波1个台,中国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

我试过在大环上用线径1mm的铜线绕1圈,不用天线收到短波1个台,中国之声。

多谢老师提供“在大环上用线径1mm的铜线绕1圈,不用天线收到短波1个台,中国之声”!俺再去改
HY XHS-4-2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师支持!感谢老师加分!!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HY

网友F:
请问: 对灵敏度而言, 大环线圈和多磁棒所起的作用, 大约各占的比例, 如大环线圈起主导作用, 是否就不必用磁棒, 如磁棒起主导作用, 可否把多磁棒捆在一起, 上面绕线圈, 缩小体积, 如果这样, 灵敏度是否会好于大环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 对灵敏度而言, 大环线圈和多磁棒所起的作用, 大约各占的比例, 如大环线圈起主导作用, 是否就不必用磁 ...

环越大,灵敏度越高,加进磁棒,可更好地提高灵敏度,若把26根扁碰棒捆綁在一起,则缩小了接收空间,灵敏度仅反而不如大环,所以......

网友G:
做短波大环

网友H:
拜读!学习。请教:10×1600mm短波磁棒是否有误?160mm是1米6啊?哪去找这么长的磁棒?

网友I:
祝賀楼主成功,在我们那个年代用矿石机,收听短波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发展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拜读!学习。请教:10×1600mm短波磁棒是否有误?160mm是1米6啊?哪去找这么长的磁棒?

1600mm、严重字误,应为160mm,俺已改过来了;多谢老矿友老师指正,愚徒万分感谢!!!感谢老师支持!!!感谢老师加分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HY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賀楼主成功,在我们那个年代用矿石机,收听短波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发展的太高了。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HY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HY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短波大环

HY XHS-4-2谢谢!!!.gif HY  HY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0mm、严重字误,应为160mm,俺已改过来了;多谢老矿友老师指正,愚徒万分感谢!!!感谢老师支持!! ...

非常冒昧,还望见谅!

网友K:
好,写的详细啊,很好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写的详细啊,很好的指导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作品。

感谢张老师支持!感谢张老师加分!!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HY

网友M:
好贴!
作为一个作品,理当如此.  图文并茂,给人学习的方便,资料的系统性.
是粱老师的好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贴!
作为一个作品,理当如此.  图文并茂,给人学习的方便,资料的系统性.
是粱老 ...

多谢多谢了!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贴 好作品!

HY XHS-4-2谢谢!!!.gif HY  HY

网友P:
构思巧妙!制做精美!赞一个!
若有朋友能在磁性材料厂定制一批长磁棒在矿坛团购最好,几年前看到高频电焊机里的磁棒直径有25mm,但长度只有15cm。能定制3000mmX30mm的最好,再用多股纱包线制做线圈,不用天地线效果一定不错!体积比大环小很多!有机会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构思巧妙!制做精美!赞一个!
若有朋友能在磁性材料厂定制一批长磁棒在矿坛团购最好,几年前看 ...

感谢恩师称赞!感谢恩师支持!!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网友Q(2012-08-23):
强烈支持无天线

网友R:
非常好!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强烈支持无天线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HY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好!支持折腾!!!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HY

网友O:
好贴好图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贴好图顶起来

HY XHS-4-2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HY

楼主(2012-10-26):
引用 网友S:
好作品 好资料!

多谢夸赞!!!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好。帮顶。。。。。

多谢邦顶!!!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楼主:
引用 网友U:
思路不错!!

多谢夸赞!!!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网友V: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支持一下

网友W:
两个二极管为何并在一起?矿石机收短波,效果差,40多年前做过,实际收的也是强台。自制的双高放双调谐晶体管机,台也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好。何况没有放大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V: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支持一下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两个二极管为何并在一起?矿石机收短波,效果差,40多年前做过,实际收的也是强台。自制的双高放双调谐晶体 ...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回老师:愚在制做此类多个机时,发现单独用2AP9做捡波在收听中波节目时,电声器件传出的大部分节目声音燥音小、音质纯厚耐听,可对某些台的节目却燥音大、音质啸叫声大等(这些节目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声音音质还是较好的),而此时改用1SS86二极管来捡波对使用2AP9所收听认为音质较好的节目却变得音质较差而原音质较差的节目却声音音质变得较好了、通过反复试验,2AP9与1SS86同时并用,即改善了节目音质、又增大了节目声音的音量,这样,俺这机便使用了2AP9与1SS86两个二极管并用捡波的设计和实施......

网友X:
无天地线矿石机灵敏度怎样呢

网友Y:
看到作品勾起对少年时代矿石收音机的热爱

楼主:
引用 网友X:
无天地线矿石机灵敏度怎样呢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回老师:
(1):不用天地线室内中波收一个强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转插的中国之声节目)、短波没收到任何节目,室外中波收3个节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转插的中国之声节目、湖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文艺)、短波没收到任何节目
(2)接上天线中短波收台在4个以上,再加上地线、意量增大、节目也有递增,但中波弱台有点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Y:
看到作品勾起对少年时代矿石收音机的热爱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