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开关集成电路LM2576的原理与应用介绍

楼主(2012-04-14):
1, 引言
    利用单片式开关稳压器LM2576-ADJ 替代线性稳压器构成串联开关式稳压电源,在电路中只需增加续流二极管和储能电感等几只元器件,使电路更加简洁,除具有线性电源宽范围连续可调的优点外,同时使电源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负载较轻时,不加散热器也能正常工作,又使整机的重量和体积有所减少。
2 ,LM2576-ADJ 简介
  LM2576-ADJ 美国NS 公司生产的单片降压式开关稳压器,由振荡器、取样放大器、比较器、PWM 调制器、功率开关等部分组成。采用TO-220 封装,仅有5只管脚,外形和塑封晶体管差不多。其功能框图及引脚排列如图1、图2 所示。
LM2576-ADJ 是输出电压可调型,其技术参数为:输入电压3. 5~40V ;输出电压1. 23~37V ;输出电流3A ;振荡器固定频率52kHz ;TTL 关闭能力及低功率备用状态;具有热关闭和限流保护功能。 其典型应用电路如图3 所示(输出电压连续可调) ,当直流输出端直接接于控制端4 脚时,可输出固定电压。LM2576系列产品是现流行的三端线性调整器的替代品。
3, LM2576-ADJ 构成单片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
 3. 1  工作原理
  交流电经电源变压器隔离降压再经桥式整流滤波后,加到LM2576-ADJ 输入端1 脚。稳压器控制端4 脚接于电位器W和电阻R 组成的分压电路上,改变W即可改变分压比,就能调节其输出电压大小。Vo = UREF(1 +W/R) ,其中UREF为稳压器取样电路基准电压为1. 23V。C1 输入端滤波电容, C2 、C3 输出端滤波电容如图4 所示。

 3. 2  器件选择
  C1 的选择原则可按IOM×1000uF/A 经验公式进行估算,即每输出1A电流就对应于1000uF 的电容量,耐压为63V 即可。续流二极管D的选择,正向额定电流必须大于负载电流,耐压值必须大于输入电压。
  贮能电感的计算,按公式计算。其中Vi为LM2576-ADJ输入不稳定的直流,Iomin为开关稳定器输出电流的最小值,f 开关管工作频率。
  输出端滤波电容的计算, 按 公式计算。其中△Vo 为开关稳定器输出电压纹波分量。
4,LM2576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的主要特性如下;
最大输出电流:3A
最高输入电压:LM2576为40V,LM2576HV为60V
输出电压:3.3V(LM2576-3.3)、5V(LM2576-5.0)、12V(LM2576-12)、15V(LM2576-15)和ADJ(LM2576-ADJ)(可调)等可选
振荡频率:52kHz
  3. 3  使用注意事项
  (1) 当输出电压较低时,其输出脉宽很窄,占空比很小,将增加输出电压的纹波系数。因此,变压器次级宜采取高低压抽头。
  (2) 信号地与功率地必须分开布置,因为功率地线上流过大电流在印制板上形成压降若被引入信号端,经过开关稳压器反映到输出端,将影响稳压性能。
  (3) 使用中应避免输出端短路,尤其是当输出电压较高、输出电流较大时,有可能造成开关稳压器损坏。
参考来源:
1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3/144/2011/20110908214795.html
2,http://www.haoming.cc/zs/176/(,稍有编辑)

网友:
这玩意内部是不是3A横流保护? 如果用2596ADJ做成14.4V输出,能否直接用作汽车电瓶的充电器?

网友A:
据说可以输出3A 但感觉吃力 不过DC-DC的方式相对来说热量小效率高些吧

网友(2015-03-13):
要用LM2596,后面也有后缀,和2576一样,线路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可以输出3A 但感觉吃力 不过DC-DC的方式相对来说热量小效率高些吧

电流越大对那个电感要求越高,很多电感用的不得当的500mA也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越大对那个电感要求越高,很多电感用的不得当的500mA也热死了

是的,要注意电感.还注意最高输入电压.因工作是在开关模式的,做得好发热量比78系列的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