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截止五极(变μ)管RC耦合放大电路实验(大结局)

楼主(2012-04-15):
网上多次提到6K4等遥截止(变μ)五极管用于Hi-Fi功放问题,由于没有测试数据,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次我决心做一个实验,以便用数据证实一下一贯坚持的,变μ管用于低频放大,大信号幅度被压缩的观点。因为手头没有6K4,找出一个6U1变频管,该管七极部分第一栅极为信号输入栅,变μ特性,把第三栅接阴极,就成为遥截止五极管。由于没有该管低放数据因此参考6J1和6K4,临时搭一个电路(其数据可以调整),桥式整流7806稳压后供给6U1灯丝,RC耦合放大部分电路如下,屏极电阻关系到高频特性,五极管100K为上限,帘栅极电压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过屏极电压:
直流高压270V,6U1屏极150V,帘栅极31.5V(准备把降压电阻改为330K后继续试验,同时变化栅负压),栅极负压1.33V。测试频率1000Hz正弦波,下面是150mV信号时的输出波形:
函数信号发生器最小输出电压为140mV(0.14V),没有测试更小输入信号的数据。
仪器为函数信号发生器,失真仪的毫伏表部分,示波器监视波形,电子管毫伏表:
测试数据如下:电压单位Vrms,被测设备及仪器预热30分钟,每隔15分钟测试一次,为计算方便测试三次保留中间值。
输入信号电压: 0.15    0.20   0.25   0.30  0.40    0.50   0. 60    0.70    0.80   0.90    1.0    1.1      1.2      1.3      1.4     1.5
输出信号电压: 12.4    17.8   21.4   26.3  36.5    43.8    52.7    60.6    68.8   76.0   80.0  84.5    88.5    91.0    93.5   95.0
增             益:82.6    89.0   85.6   87.6  91.25  87.6   87.83   86.57  86.0   84.4   80.0  76.82  73.75  70.0    66.8   63.3
输入信号电压: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4.0
输出信号电压:    95.8    94.3    92.3    85.3   75.0   60.0    51.6   47.5    42.0   41.5  38.5    38.0    36.0     34.5  33. 5   24.5
增             益:59.88  55.47  51.28  44.89  37.5  28.57  23.46  20.65  17.5   16.6  14.81  14.07  12.86  11.89  11.67  6.13
通过上面数据可以看出,6U1的增益在输入信号0.20~0.9V之间比较均匀,接近1V则开始下降,信号电压继续加大,则增益迅速降低,其变μ特性充分显现出来。以上测试数据均为模拟设备测得。
    今天把电路数据进行修改,输入端栅极电阻改为140K(470K与200K并联),帘栅极降压电阻改为350K(150K+200K)。直流电压263V,屏极电压137V,帘栅极电压35V,阴极负压1.56V。为了测试较大输出信号波形,在输出端470K电阻处加了一个47K分压电阻。
测试结果如下:
输入信号电压: 0.15    0.20   0.25   0.30  0.40    0.50   0. 60    0.70    0.80   0.90    1.0    1.1      1.2      1.3      1.4     1.5
输出信号电压: 12.8    16.7   22.0   25.2  33.8    42.6   50.0     57.2    64.5   72.0   79.0  84.2    89.0    93.0    102    103
增             益:85.3    83.5   88.0   84.0  84.5   85.2   83.3    81.7   80.6   80.0   79.0  76.5   74.2   71.5    72.9   68.7
输入信号电压: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4.0      5.0
输出信号电压:   108    112   112   112  107   100   107   100   89.0   73.0  58.2   54.0   48.2    46.0  44.0   30.0    27.0
增             益:67.5   65.9   62.2   58.9   56.0  52.4   46.8   38.0  35.3  28.0   22.4   20.0  17.2  15.9  14.7  7.5    5.4
由于栅极负压变为-1.56V(一般五极管栅极负压以-2V为限),增益特性略有变化,但两组数据总体上是一致的。
下面传几个波形图
信号发生器0.2V正弦波原始波形:
输入0.2V信号放大后的波形,注意屏栅信号相位相差180°,输出信号正半周为输入信号负半周
输入0.3V信号放大后的波形
输入0.5V信号放大后的波形,上下比例失调明显
输入0.8V信号放大后的波形,已经有削顶失真
输入1V信号放大后的波形,峰值接近栅极负压,明显削顶失真
输入1.2V信号放大后时波形
输入1.5V信号放大后的波形
对照图形:自制胆缓冲器,输入信号1000Hz,5V正弦波,6N1阴极输出波形
看过上面波形,不知有何感受?
为了测试电路的性能,今天特意用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进行观察
0.2V输入信号时输出端波形
0.5V输入信号时输出端波形
输入1V信号输出端波形

楼主:
实验还在继续,坚持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都不足取,也希望有条件的网友用6K4进行验证。
    失真问题我也不完全相信耳朵,下一步将测试波形,和失真度。本人一贯认为变μ管,用于低频放大时会压缩大信号音乐幅度,如今得到充分证明,一些厂家利用他解决大信号削顶失真不无道理,无论是6K4还是6J1,用好它们都需要一定的功力。另外通过实验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暂时不能公开,免得某些管子闻风涨价。

网友:
辛苦了~!变U管的实验很有意义,摸清管子的特性也许还能搞出精品来!

网友:
好实验,进来补课。

网友A:
提个问;输入电压1V以上,输出波形有无明显变劣?

网友B:
支持白版主给大家解惑的实验!

一点疑问:输入和输出电压是峰-峰值吗?栅偏压是1.33V,输入峰-峰值超过2.66V就产生栅流,波形削顶,就没有意义了。

一点看法:输入0.9V以下时线性良好,此时输出已经到76V了,没有哪个常用功放管推不动了。看来6U1接成5极管作功放前级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白老师辛苦
您那倒数第二张的波形,我怎么看着,上面的圆弧(波峰)和下面的圆弧(波谷)不太一样呢  ,觉得波谷比波峰显得“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问;输入电压1V以上,输出波形有无明显变劣?

今天忙着搭临时电路(包括电源部分),只测试了电压增益数据,明天准备用示波器探头X10档衰减后测一下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老师辛苦
您那倒数第二张的波形,我怎么看着,上面的圆弧(波峰)和下面的圆弧(波谷)不太一样呢  ,觉 ...

这是最小输入信号时(140mV)的正弦波信号,在输出端测试的,有些畸变。工作台那张照片里的波形,是从失真仪示波器信号输出插口接出的,比较接近信号发生器波形。还没有测试大信号输出波形。下面是从信号发生器接胆缓冲器的正弦波波形,我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波形还是不错的。波形问题准备专门上图片,以事实为依据,不加主观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白版主给大家解惑的实验!

一点疑问:输入和输出电压是峰-峰值吗?栅偏压是1.33V,输入峰-峰值超过2 ...

电压为有效值Vrms,今天没有用示波器测试大信号输出电压。这也正是我下一步准备提高帘栅极电压及栅负压,进一步测试其增益变化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问;输入电压1V以上,输出波形有无明显变劣?

热烈支持白版主的实验...

网友D:
题外话:
白版挺胖的
发现个问题白版的工作台有别于大部分坛友的台子~(太干净了

网友:
以6K4来说,小信号时还失真不严重,大信号输入时则必定输出信号畸变严重。曾有人想用6K4做小功率功放的输出管,这个只要看6K4的特性曲线就可以知道,其失真会比普通管子大很多。

网友:
我去年底就在我的实验台上试验了6K4推EBL21,听感很好,没有发现什么失真(没有仪器观察),电路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为有效值Vrms,今天没有用示波器测试大信号输出电压。这也正是我下一步准备提高帘栅极电压及栅负压 ...

其实 5极管、7极管 如 1A2 、1B2、 6A2、6K4 、6A7等,真的有很多玩法。 比如电极之间的组合。最多的就是 七极管,可以有好几种组合方式。 电极的电压也可以改变。不仅指的是 帘栅极,抑制栅极也可以加上一个小的正电压来改善管子的特性
我本人一直比较谨慎的反对,所谓 “遥截止”不能用于音响电路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题外话:
白版挺胖的
发现个问题白版的工作台有别于大部分坛友的台子~(太干净了)

惭愧呀,没有专门的工作室,只能在厅里鼓捣,利用富裕的玻璃钢餐桌。

网友:
白版辛苦了,俺来学习了。

网友E:
          白版主的实验表明“遥截止”只适于小信号放大。   而海河版主说:。。。。。。“我本人一直比较谨慎的反对,所谓 “遥截止”不能用于音响电路的说法....”  希望海河版主介绍一些如1K2用于前级放大实用例子,看来这些被搁置的管子又可以派上用场了,谢谢!!!

网友:
贴两张图,看看6k4两种接法下的特性

网友: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遥截止管还是可以在功放里用作前级放大的,
超出这个范围,到大动态时就会受到抑制。

网友:
一般的CD机,输出峰值能达到2V左右

网友:
遥截止管做音响,在小动态时与平常的锐截止管差不多,到了大动态时..............失真巨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版主的实验表明“遥截止”只适于小信号放大。   而海河版主说:。。。。。。“我本人一直比较谨 ...

看见您回贴后,粗略计算的,可能不太严谨,但八九不离十
1K2 特性不错,

按我计算的, 供电电压135V,栅—阴电压--1V ,屏极电阻93K (实际使用可用100K,因为后面还有下一级的栅极电阻)。在无负反馈的情况下,最大输入0.5V(峰值)信号可得到  峰值25V(有效值是17V)的 输出。放大倍数为50倍。此时从曲线上看,失真应该很小。 实际中,在阴极引入一定的负反馈,无需太大。完全可以推动 6P14、6P1、6P6P、4P1S 等 这类的管子

网友:
  我越来越觉得,电子管的特性曲线要比晶体管的好些   小功率的晶体管 特性还是比较均匀的,但大功率的就不行了。 我看过 三肯、东芝 的大功率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比FU-7的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失真还是要靠仪器测量,耳朵听是不准的。

网友:
RE: 遥截止五极(变μ)管RC耦合放大电路实验

回26#楼,能让6K4在新的岗位上顶岗,而且干的出色,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情有独钟,人皆有之。

网友:
白版专业性的试验

网友F:
白板老师你好,应该用6K4准确的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验还在继续,坚持以数据和事实说话,否定一切和肯定一切都不足取,也希望有条件的网友用6K4进行验证。
  ...

  您不说出来这管子才要涨呢~~
不过我不可不会去囤积它~~ 您就告诉我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板老师你好,应该用6K4准确的测试一下,······

因为手里没有6K4才用6U1测试的,具体参数可能有区别,总体性能应当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不说出来这管子才要涨呢~~
不过我不可不会去囤积它~~ 您就告诉我一个吧 : ...

等我囤积够了,再说不迟, 。玩笑!目前只是“哥德巴赫猜想”,没有经过实验,还不能充分肯定其具体效果,实验成功我会推出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手里没有6K4才用6U1测试的,具体参数可能有区别,总体性能应当是一致的。

因为我用6K4觉得音质不错,······是小功率,耳放,······

网友G:
白版的实验有意义,这管子便宜,库存量大。跟帖学习、等电路

网友:
小信号时我觉得6K4声音很柔和,至少比6J1,6J2 要好,······当然,小信号,耳放之类,······

网友H:
关于瑞截止和遥截止电子管(有三极管,束射四极管,五极管)的应用场合,陈鸿彬老先生早就讲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瑞截止和遥截止电子管(有三极管,束射四极管,五极管)的应用场合,陈鸿彬老先生早就讲的很清楚了!

许多网友喜欢创新,一些玩法早已经突破原有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版的实验有意义,这管子便宜,库存量大。跟帖学习、等电路

我说的不是6U1和6K4电路,这种管我不会拿来做功放的,而是指另一类电子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网友喜欢创新,一些玩法早已经突破原有的概念。

白版辛苦了,期待实验的最后成果,早在文革后期,72年前后与一位同学各做过一台用6SK7的推挽功放收,唱两用机,倒相管用的是6H9C,详见无线电58年4期,输出功率稍大于6P1单端功放,放唱片时音质优美,印象极深,后来这台机送给了好友,本想再做一台,管子,输出牛也绕好了,(输出牛阻抗,P-P10K)一直搁置到现在木有动手.积攒了几只电工牌的6SK7准备有时间再重温一下旧梦。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网友喜欢创新,一些玩法早已经突破原有的概念。

创新要有一定的基础,不管是物质基础还是理论基础。如果单纯的像某些人给灯丝加个高压算创新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种创新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同样,关于怎么科学的将遥截止五极管用于音频放大这个话题也是如此。
贴一下陈老先生是怎么论述的:

网友:
遥截止五极管用于现代音响系统里作音频放大,比较多的是6B8P这个管子!

网友:
希望白老前辈测试一下6B8P。

网友:
还有,我希望老前辈测一下把遥截止五极管接成三极管。但不是一般的接法,而是把屏极和栅极接地,帘栅极输入,抑制栅作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