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220v烙铁用直流供电的话感应电会减弱或消除么?

楼主(2012-04-16):
普通220V 黄花30W电烙铁,使用的时候能用电笔测出外壳有弱弱的感应电,但是人触摸无感觉。既然说是感应电,那么我把市电直接全波整流后(不滤波)再接入烙铁能否改善此情况,再者,如果我整流滤波后,再经过三极管的PWM调制(控制其电压有效值在220V,保证烙铁不会超过其功率),这样感应电能否改善呢?

网友:
这个“感应电”绝大多数是发热芯的绝缘电阻不够,算是轻微的漏电。

网友:
只要存在交变电压,多多少少都会有感应电压的存在。除非你用电池或者电瓶供电。

楼主:
回家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
你这么做是不能消除的。

网友:
我有空试试,再告知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法子,是用纯直流,就是用12V的直流烙铁,用汽车蓄电池。

网友:
买个12伏电烙铁加12伏隔离开关电源就可以。

网友:
加一个隔离变压器。
初、次级屏蔽,并接入大地。变压器铁芯也接入大地。

网友:
烙铁可靠接地才行的

网友(2017-01-21):
接地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楼主:
好了,为了接地,换了一套房子,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为了接地,换了一套房子,搞定了。

为了接地换了一套房子,,,,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接地换了一套房子,,,,任性

反正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