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个简易扫频仪

楼主(2012-04-16):
扫频仪电路图

扫频仪电路图

主板PCB

主板PCB

主板丝印层

主板丝印层

电源PCB

电源PCB

电源丝印层

电源丝印层
在HQPOS 、求知版主等几位老师的指导下,我也做了个简易扫频仪,本扫频仪采用了HQPOS 老师的电路,经过几个星期的业余时间制作和调试,今天基本完工,汇报如下。

楼主:
简易扫频仪面板上要调节的开关和旋钮太多,为了方便自己使用,昨晚给简易扫频仪面板贴了标签,并给我上次DIY两波段收音机进行了中频调整。1493772[/attachimg

楼主:
接着发图

网友A:
不愧是大师级别的,太给力了!想看看实测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着发图

继续发图

网友B:
太好了。苏老师介绍下调试和检测过程及使用情况。利于晚辈仿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愧是大师级别的,太给力了!想看看实测的效果如何

这个扫频仪的成功还归功于梅老师的指导,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
苏老师不愧是大师,佩服,有成品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苏老师介绍下调试和检测过程及使用情况。利于晚辈仿造。

调试主要在变容二极管,按图是两组二极管,465KZH采用的是AM变容二极管,1V时容量典型值487P(445-535P),8V时容量典型值26P(22.5-30.5P),容量变化大。10.7MZH采用的是BB910,其实在调试过程发现AM容量变化太大,不适用。最后还是采用BB9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扫频仪的成功还归功于梅老师的指导,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su老师过奖了。从时间上来看,您出产品的效率很高呀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出于大师级之手的玩意儿,就是不一般。
学习了。

网友:
好机器,学习了。

网友C:
苏老师又有新作,表示祝贺! 问一下苏老师,这个简易扫频仪,能显示465KZH和10.7MZH两个中频的特定波形么?如果可以那就太好了。

网友:
板子做的真漂亮!

网友D:
做的真好。只是没有看懂电源供电部分苏大师为何不用7815或LM317.

网友:

the left hand side is a scr/ccs based sawtooth generator, and the right handside is a discrete version of mc1648.

网友:
有米又有料,真杏福

网友E:
祝贺成功!做工真好,真的像成品机。新老元件都有,看着舒服。

网友F:
苏老师又出新成果了,佩服加祝贺,外壳也是自制的吗?

网友:
超级佩服  大师级

网友G:
热烈祝贺苏老师制作成功,有了超常规武器,赶紧调调中放和鉴频曲线。自从有了扫频仪,没事就拧拧中周玩玩。

网友H:
真是大作啊!可以和成品媲美了。
您这电路图看上去真顺眼,请教是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啊?另外问下电路板是自己做的还是请人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老师又有新作,表示祝贺! 问一下苏老师,这个简易扫频仪,能显示465KZH和10.7MZH两个中频的特定波形么? ...

可以用于465KHZ和10.7MHZ中频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真好。只是没有看懂电源供电部分苏大师为何不用7815或LM317.

原设计是采用7815的,由于在制作过程中又设计了15V电源,所以就把原来的7815丢开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成功!做工真好,真的像成品机。新老元件都有,看着舒服。

感谢HQPOS老师提供的扫频仪图,这个振荡电路很好,切换频段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苏老师又出新成果了,佩服加祝贺,外壳也是自制的吗?

外壳是淘宝来的。

网友:
玩收音机的各种设备都全了,等有空闲时间俺也要做一些设备,慢慢玩,先收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烈祝贺苏老师制作成功,有了超常规武器,赶紧调调中放和鉴频曲线。自从有了扫频仪,没事就拧拧中周玩玩。

dongchana老师是老玩家了,对于扫频仪我才刚入门,今后有问题少不了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大作啊!可以和成品媲美了。
您这电路图看上去真顺眼,请教是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啊?另外问下电路板是自 ...

软件就是坛中下载的Layout50,是个非常简单的软件,电路板是自己采用热传印制作的。

网友I:
楼主只要一出手,必定出精品!制作得很有商品机的样子。

网友J:
恭喜苏老!

网友K:
手艺是十分精湛,不过中放的曲线不够漂亮,可能电路性能有点问题,推荐一款我最近设计的电路,你可以装了再试试看。

这个电路比较绝的地方是锯齿波形成回路与振荡器共用回路,这样扫描电压对振荡器的控制最为灵敏。
扫频振荡器只使用了一只变容管,虽然变容管反向串联使用的线性更好,但会缩小变容范围。对扫频仪来说,总是希望扫频范围能尽可能大一些。

网友E:
曲线的形状还跟扫速有关。请看《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中的有关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曲线的形状还跟扫速有关。请看《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中的有关描述:

我做的这个扫频仪的扫频电压输出只有0.4V,可能是扫频电压太低的问题,在检测中周和滤波器时无法推动,为此,我又按HQPOS老师的完整电路做了一块高频功放,现在扫频输出电压达到了2.5V,但按HQPOS老师给出的检测中周和滤波器的连接方式检测中周和滤波器任然检测不出波形,不知何故,请HQPOS老师和求知版主指导。

网友:
都是好实验,好资料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只要一出手,必定出精品!制作得很有商品机的样子。

求知版主过奖了,外观好看但不一定好用,昨天把扫频输出功率加大了还是不能扫中周和滤波器呢,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艺是十分精湛,不过中放的曲线不够漂亮,可能电路性能有点问题,推荐一款我最近设计的电路,你可以装了再 ...

我DIY的这台收音机的中放曲线是不太好,主要是通频带比较窄,这可能是受双调谐中周带宽的限制,怎么也调不宽。我认为这个扫频仪波形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各个频段的波形幅度都是一样的,再就是这个电路转换频段很方面,只要转换振荡线圈的一根线就行,这对于多通道扫频仪来说是最实用的电路。对于您给的这个电路,我会做实验。

网友I:
波形都很正常。测单LC并联回路的方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波形都很正常。测单LC并联回路的方法是

我是按这个连接图检测的,但无图像,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制作的扫频电压幅度足够了,不用再增加输出幅度。测LC回路,这个幅度也足够用了。只是,要先取得一点经验。比如先用频标信号,确定一下横轴上465KHZ的位置是不是在屏的中心。再确定一下LC的大致谐振频率是不是离中心不远。这两点都差不多时,就一定会在屏上出现LC回路的幅频曲线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这个连接图检测的,但无图像,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朋友,你的接线是正确的。
不能显示的原因可能是:1、Y轴衰减调节不恰当;2、LC回路的自然谐振频率偏离太大,超出了扫频范围;3、扫频中心位置不是465KHZ;4、LC回路本身有短路现象。试检查一下。排除了这几种可能,就一定会出现LC回路的幅频曲线的。

网友:
但扫陶瓷振子时,由于这东东带内衰减太大,就可能出现谐振峰很低的情况。而扫LC回路,因其对谐振频率有放大作用(Q倍),谐振峰是非常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你的接线是正确的。
不能显示的原因可能是:1、Y轴衰减调节不恰当;2、LC回路的自然谐振频率偏离太 ...

谢谢求知版主的解答,下班回家后再去按您的办法去实验。

网友I:
楼主的电子制作,效率十分地惊人!可谓之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电子制作,效率十分地惊人!可谓之神速!

我做事性急,速度是快,但不一定做得好,俗话说慢工出细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苏老!

谢谢qzlbwang 坛友,不过现在还有些测试还搞不出来,看来还是这方面的知识缺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这个连接图检测的,但无图像,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40#标的图都是我当时按照实际连接画的,不会有错;你的仪器扫频输出幅度也已经足够。再仔细查扫频的中心频率和范围。
另外,扫描陶瓷振子也很容易看到曲线,谐振点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标的图都是我当时按照实际连接画的,不会有错;你的仪器扫频输出幅度也已经足够。再仔细查扫频的中心频 ...

谢谢HQPOS老师,我回家再按您的方法试验。

网友L:
恭贺suhonggui 老师制作成功,晚点我也跟着做一个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做事性急,速度是快,但不一定做得好,俗话说慢工出细活。

做的漂亮 PCB的字符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手艺是十分精湛,不过中放的曲线不够漂亮,可能电路性能有点问题,推荐一款我最近设计的电路,你可以装了再 ...

我做的那个也是这样,波形看上去不太爽,不知YNGZ兄你的这个电路实验过吗?想仿造你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标的图都是我当时按照实际连接画的,不会有错;你的仪器扫频输出幅度也已经足够。再仔细查扫频的中心频 ...

昨晚按照求知版主和HQPOS 老师的办法对中周和滤波器进行了检测,曲线出来了,不过由频率计检测到的频率普片偏低,为了准确反映被测件的谐振频率,有必要搞个频标,把我的简易信号发生器作为信号源,搭接了一个低通滤波器,连接后频标出来了,看来下一步再正式搞个频标电路,并与扫频仪合为整体。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恭贺suhonggui 老师制作成功,晚点我也跟着做一个

祝叱咤调频早日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的漂亮 PCB的字符是怎么弄上去的

字符是采用热传印办法印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做的那个也是这样,波形看上去不太爽,不知YNGZ兄你的这个电路实验过吗?想仿造你的图。

电路初步实验过,肯定没问题。扫频振荡幅度稳定,变化范围很大。互补推挽式射极输出器效果也不错,失真很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字符是采用热传印办法印上去的。

今天给扫频仪做了个频标电路,还是采用扫频振荡电路,只是将频率分别点固定在465KZH和10.7MZH。经过实际运用,感觉频标有些干扰通道图形,但能准确的将中频调整为标准频率。此机就此基本完工,整机电路图经过整理如下图。

网友:
做得好,这个帖必须得顶一下!

网友:
做得很漂亮,佩服。

网友I:
祝贺楼主取得成功!扫频信号放大部分很有特色。不知线性如何?

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贺楼主取得成功!扫频信号放大部分很有特色。不知线性如何?

这个高频信号放大部分的线性很好,且不能是频率的高低其震荡的幅度都是一至的,只要按图安装,不需要任何调整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贺楼主取得成功!扫频信号放大部分很有特色。不知线性如何?

发现一个问题,我做的这个扫频仪采用的双管模拟BT33锯齿波发生电路,锯齿波电压幅度有10V,但线性很差,扫描的图形在屏幕的左边压缩,而右边拉伸。为解决此问题,我更换过多次晶体管,但仍然解决不了线性问题,后改用BT32,线性好了,但锯齿波电压只有7V,致使示波器横扫线不能到边。不知还有什么线性好且输出电压等于10V的锯齿波电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我做的这个扫频仪采用的双管模拟BT33锯齿波发生电路,锯齿波电压幅度有10V,但线性很差, ...

锯齿波发生器使用555集成电路比较方便,可以参考我以前设计的一个简易中频扫频仪电路:
这个锯齿波电路与众不同的地方是3脚与5脚相联。它可以在锯齿波正程时,把555内部上比较器的电压拉到接近电源电压,在逆程时,把555内部下比较器电压拉到接近零伏,这样就可以获得从零到接近电源电压的锯齿波。获得10V的锯齿波,555只需要11V供电。

扫频图形不均匀不一定是锯齿波线性的问题,锯齿波线性不好只会使扫速不均匀。曲线左右不均匀是频率随锯齿波电压变化不均匀,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变容管容量随电压变化不均匀,另一方面LC回路谐振频率随电容量变化也不均匀。

这种简单的电路在调频中频范围内线性还可以,调幅中频范围内线性确实比较差。

网友I:
锯齿波线性不好,与用不用单结晶体管关系不大。实践证明,用双管模拟BT33,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线性锯齿波,并且幅度足够大。如果用+15V电源电压,那么是可以得到12V峰峰值的线性锯齿波的。这部分电路,影响线性的,从电路分析就可以看出有几个方面,一是恒流源电路的性能(这最重要。这只恒流管,要选线性好,饱和压降小的管子,并且一定要耐压足够。两只作为稳压管的二极管,最好是用两只高频硅管的E-B结或是一只绿色的发光二极管,而不能用1N4001等整流二极管)二是两只双管模拟电路中的管子,要选开关性能好,线性好,饱和压降小,至关重要的是耐压足够(不能有软击穿现象)。三是场效应管的栅极不能有击穿现象。不要看这部分电路,就那几只元件,但只要有一只管子具有管道型击穿特性,这个电路的线性一定不好。而用BT33,如果经过挑选,也是可以在+15V电源电压下,得到10V以上的锋锋值的线性锯齿波的。

网友:
另外 ,我看了一下这个电路,注意到双管模拟电路中的那两只分压电阻,上电阻用的是1K8,下电阻用的是8K2。这只下电阻,要换成9K1的。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增加线性锯齿波的幅度而不影响线性。

网友I:
后改用BT32,线性好了,但锯齿波电压只有7V,致使示波器横扫线不能到边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锯齿波峰峰电压小,不会影响到示波器扫线不能到边。因为,我们可以正确调节X轴衰减器,使横轴扫线变长。但锯齿波峰峰电压小,是会严重影响到扫频振荡器的扫频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锯齿波发生器使用555集成电路比较方便,可以参考我以前设计的一个简易中频扫频仪电路:

这个锯齿波电路 ...

谢谢yngz老师,线性不良的确是锯齿波线性不良产生的,我试验过BT32,线性就很好,感谢您提供的电路,555我有几十只,改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后改用BT32,线性好了,但锯齿波电压只有7V,致使示波器横扫线不能到边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锯齿波峰 ...

万分感谢求知版主,晚上按您说的几方面的要点我再去试试。

网友:
我理解的是:如果用这个锯齿波同时驱动X轴,线性好很关键。
用变容二极管的扫频信号发生器,如何得到良好的线性,就看线性锯齿波怎么处理,能与所用变容管特性互补了。
465KHZ与10.7MHZ扫频带宽不大,能找到所用变容管线性好的一段,线性锯齿波驱动也应该够用了。

网友:
如果是用触发的方式驱动示波器X轴,那么锯齿波的线性和图示仪的显示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示波器的X轴的扫速是固定的(取决于选择的示波器X轴的扫描速度快慢)。如果是用X轴输入的方法把锯齿波的输出送入示波器的X轴的输入,那么显示的线性和锯齿波的线性是无关的,因为示波器上X方向的位置决定于X轴的输入电压,也就是锯齿波在同一个时刻的电压。这个时候如果X方向的线性不好一般是振荡电路的问题,比如说变容管的问题,但一般对中频图示仪这样的扫描频率范围不大的电路来说发生的概率不大

网友:
苏老师做得太好了!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锯齿波线性不好,与用不用单结晶体管关系不大。实践证明,用双管模拟BT33,一样可以得到很好的线性锯齿波, ...

昨晚将锯齿波部分的所有晶体管包括变容二极管都进行了更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后来又用BT32试验,第一次将BT32的管脚接错,第二次改正过来后发现锯齿波只有4V了,可能是第一次接错后已将BT32损坏。但在4V时我也观察了频标线性,发现也有同样的变形。不知其他坛友的扫频仪是否有这个问题存在,现发几张频标在屏幕不同位置的照片,请大家看是否正常。

网友O:
用摄像头排了个图片,虽然看不太清,但也能看出,用变形锯齿波补偿变容二极管的c/v非线性。
BT-3在15Mhz范围内扫频时,频标之间的非线性要求不大于20%。
BT-15的指标要求在全扫时(最低频段0.5-60Mhz,最高频段840-1000Mhz),频标间最大与最小间隔之比不大于3.
由此看来,想采用模拟电路制作一台扫频线性良好的信号发生器,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从楼主的照片看,在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应该能满足需要了。高低端还是比较对称的。

网友I:
这部分没有调试好,既然全部更换了晶体管元件,那么就只有电阻电容了。那只0.1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对于上图中的A点来说,其两端的充电电压,由于是恒流充电,所以是线性增大的。什么时候放电,是由1.8K与9.1电阻的分压比所决定的。这样选择两只电阻的阻值时,分压点的电压是12.5V,再加上两个P-N结的电压,所以每当A点的电压达到13.9V时,0.1的电容就会迅速放电,完成一个扫描周期。如果电路正常,A点的锯齿波电压就是达到13.9V时,其线性也应该是很好的。

网友I:
当然,要达到这个幅度,那只恒流管的饱和压降,要小于0.4V,找一只这样的PNP管(漏电流也一定要很小)焊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摄像头排了个图片,虽然看不太清,但也能看出,用变形锯齿波补偿变容二极管的c/v非线性。
BT-3在15Mhz ...

谢谢sun8998坛友的解答,看来业余的扫频仪也就这个样了,反正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部分没有调试好,既然全部更换了晶体管元件,那么就只有电阻电容了。那只0.1电容有没有漏电?

今晚再去更换0.1的电容,现在我是采用的0,1的瓷片,再换一只涤纶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要达到这个幅度,那只恒流管的饱和压降,要小于0.4V,找一只这样的PNP管(漏电流也一定要很小)焊上试 ...

晚上再搭个检测饱和压降的电路试试,不过PNP硅管可用的型号不多,我只有9012、9015、3CG21,  嗨,这块电路板的铜泊都被我烫得翘起来了。

网友J:
1、锯齿波是否线性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的。
2、LC振荡的频率和电容的关系本身是非线性的,电容量和频率平方的倒数成正比。
3、变容二极管的电压和电容量之间的关系也为非线性关系。(电压越高,ΔC/ΔV越小)
4、只要在扫频的范围内(对于中频扫频仪来说范围不大)频率非线性不是太大不会影响使用。
5、对于扫频的锯齿波同时送示波器X轴输入,进行X-Y扫描的方式来说,锯齿波线性与否不会影响X方向的频率线性分布。因为X方向的位置是对应于该时刻的电压的,而该时刻的电压就是变容二极管的控制电压,也就对应了变容二极管的电容量,当然也对应了这时刻的频率。只要变容二极管的V-C特性定了,那么V-f的特性也确定了。与扫频电压的变化规律(也就是锯齿波线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1、锯齿波是否线性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的。
2、LC振荡的频率和电容的关系本身是非线性的,电容量和频率平方 ...

根据qzlbwang坛友的分析,线性不良应该是变容二极管引起的,这是BB910电压与容量的关系,看图好像线性的确不是很好,尤其是在电压高端电压变化一V电容减小值越小。

我看了一下ISV101变容管的参数比较好,准备换这个试试看。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sun8998坛友的解答,看来业余的扫频仪也就这个样了,反正能用就行。

      别客气。七十年代末,自己DIY黑白电视机时,就对扫频仪产生了兴趣,渴望不可及。
可当时手头连个示波器都没有。更别说DIY扫频仪了,只能多留意一些资料上有关这方面的介绍。
等有机会接触到示波器,扫频仪也接触到了,也就懒惰了。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我认为楼主现在DIY的扫频信号发生器,在要求不是很高时,已经能够用了。
假设要求更完美的话,建议把锯齿波线性弄好,驱动X轴(毕竟它和频标相关)。同时把它经过指数电路变换后,加到变容二极管,补偿变容二极管本身及加入电路后所产生的非线性。
只有经过变换后的锯齿波,配合合适的变容管,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扫频频率线性显示。
用变形严重的锯齿波驱动模拟示波器X轴,会造成亮度不均,观察起来不舒服。
要求越高,自己就越挨累。

网友P:
仿制中。。请问   这上面的PNP管和NPN管可以分别用9015和9018代替不?3DJ6是个老的JFET。。。可否用2SK192A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别客气。七十年代末,自己DIY黑白电视机时,就对扫频仪产生了兴趣,渴望不可及。
可当时手头连个示 ...

感谢sun8998坛友多次的建议,我先把变容二极管替换为101后再观察线性情况,此变容二极管正在淘宝路上,更换后再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仿制中。。请问   这上面的PNP管和NPN管可以分别用9015和9018代替不?3DJ6是个老的JFET。。。可否用2SK192A ...

对不起,今天上午开会去了,关于你的问题回答是:PNP管和NPN管完全可以用9015和9018代替,3DJ6可以用2SK192A代替。

网友P:
引用 楼主:
对不起,今天上午开会去了,关于你的问题回答是:PNP管和NPN管完全可以用9015和9018代替,3DJ6可以用2SK1 ...

多谢哈。。。接下来调试过程中不懂的地方还得请教您。。

变容二极管用的是BB910对吧?

还有那倆电感。。大概多少微亨?

网友:
我最近正在考虑这种方案:

只需要把10.7M的扫频振荡器做好了,频率越高,实现同样频率变化范围的线性就越好,中波465khz的扫频信号用双平衡混频器来产生,这样扫频仪可以同时输出两种扫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谢哈。。。接下来调试过程中不懂的地方还得请教您。。

变容二极管用的是BB910对吧?

变容二极管还是采用ISV101吧,因为910的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谢哈。。。接下来调试过程中不懂的地方还得请教您。。

变容二极管用的是BB910对吧?

两个电感在图中有说明,请仔细看图。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感在图中有说明,请仔细看图。

有看到,主要是我没那个型号的中周。。所以大概得按照电感量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看到,主要是我没那个型号的中周。。所以大概得按照电感量来选择。。

请自己查查资料吧,我在上班,资料在家。

网友P:
12M晶振波形的图片。

我仿造LZ的扫频仪似乎出来的波形上下有点不对称,导致基线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P:
12M晶振波形的图片。

我仿造LZ的扫频仪似乎出来的波形上下有点不对称,导致基线很粗。。

我也是仿制的,有问题请求知版主和几位扫频仪制作的老师来解答。

网友I:
这个图,看起来真的有点不正常呢!

网友P:
看看波形倒是不错  者分别是做高频率、最低频率、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P:
12M晶振波形的图片。

我仿造LZ的扫频仪似乎出来的波形上下有点不对称,导致基线很粗。。

关掉频标再看看波形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图,看起来真的有点不正常呢!

我这扫频仪更换了变容二极管,图像还是失真,嗨!找不到存在问题的原因了,只好将就用吧。

网友:
先使用起来,经过一段时间,心里就有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看波形倒是不错  者分别是做高频率、最低频率、锯齿波。

这些波形,看起来都很好的。

网友:
   各位老师的作品只能看看搞不懂书读少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软件就是坛中下载的Layout50,是个非常简单的软件,电路板是自己采用热传印制作的。

请问前辈在坛中怎么下载layout50?另外请教你那印版正面的元件符号和字是用什么方法印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频标再看看波形怎样

我没做频标。。。  检波电路用的就是您帖子里的是倍压式的。。

检波电路里的二极管是不是得配对一下,我觉得基线粗跟那俩二极管压降不一样有关系。。
中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前辈在坛中怎么下载layout50?另外请教你那印版正面的元件符号和字是用什么方法印上去的?

layout50软件连接:http://u.xunzai.com/fileview_950277.html
印版正面的元件符号就是采用热传印的办法印上去的。

网友Q:
苏老师的示波器有Z轴,可以考虑频标从Z轴加入,查查资料,做成梳状或线状频标,使用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苏老师的示波器有Z轴,可以考虑频标从Z轴加入,查查资料,做成梳状或线状频标,使用很方便的。

谢谢大青山坛友建议,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X轴已经输入锯齿波,是否再将频标同时输入X轴?Z轴在哪里我还没仔细看示波器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谢谢大青山坛友建议,不过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X轴已经输入锯齿波,是否再将频标同时输入X轴?Z轴在哪里 ...

Z轴在后面呢!从你的照片上看到的。
频标不可以从X轴输入。时间(与锯齿波的扫速相关),随时间的变化,锯齿波电平慢慢变大,被制的高频信号的频率慢慢升高,此被调制的高频信号输入到被测试线路,线路的输出(响应)经检波后被送到Y轴放大、显示(动态曲线),这样时间与线路的响应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到了截止频率(扫描上限),锯齿波又回到始点,开始另一个上述相同的过程。实际上是用自动替代手动方式---从高频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信号到线路,其响应输出到示波器或毫伏计测试,然后又送另一个高频信号,其响应又显示或测量,周而复始。(静态曲线)
如果从X轴送一个固定频率的信号,Y轴送另一个频率的信号,这两个信号在示波器上会形成李育沙图形(频率不能相差太大),示波器上显示为椭圆或圆形。
如果将时间转换成频率,这样X轴为频率、Y轴为不同频率信号对线路激励后的响应,扫频仪就有点频谱仪的意思了,实际上扫频仪与频谱仪是相通的。
扫频的准确性与扫速有关,静态与动态有误差,为保证误差小到可以不考虑,故应尽量降低扫速,但低扫速会影响显示的亮度及图形的稳定性。
我十多年前弄过数种扫频仪,如RC回路的(扫频范围小,要分挡)、LC回路的(稳定性差)、变频的(低段不能用,有频率拖弋,屏蔽难)因此没有再弄了。现在可以用AD9850、AD9851、AD9854解决了,前者工作到50M,中者工作到70M,后者到120M,稳定度到10-5方,不用分挡,DDS直接合成的,非常方便,但没有ALC电路,可以做高频信号发生器、扫频信号发生器,FM信号发生器、调幅信号发生器要片外处理(片内也可以实现),成品板约50--130-350元不等,我还在等别人完善后准备干。
苏老师,我想作为爱好者,实验电路很有意思的,以后再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Z轴在后面呢!从你的照片上看到的。
频标不可以从X轴输入。时间(与锯齿波的扫速相关),随时间的变化, ...

我对示波器的知识很缺乏,因为此示波器买回来不久,还没有认真研究它,下班后再将频标信号从Z轴输入试试看。期待大青山坛友的AD9854早日成功,以便我等学习新的知识。

网友I:
频标信号是不能直接输入到Z轴的。一般地,示波器的Z轴的引出端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调制极(相当于电子管的信号栅极)引出。对于这种引出Z轴的示波器,要在Z轴上加正极性的调辉信号,才能在示波屏上显示出亮点或亮线来。一种是从阴极引出Z轴的。对于这种示波器,要在Z轴上加负极性的调辉信号,才能在示波屏上显示出亮点或亮线来。调辉信号,是与频标信号相关的低速正脉冲或负脉冲。

网友I:
这种调辉电路,比整个简易扫频仪还复杂得多,不要也罢。还是直接把频标信号与扫频信号混合输入的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频标信号是不能直接输入到Z轴的。一般地,示波器的Z轴的引出端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调制极(相当于电子 ...

感谢求知版主提醒,看来要从Z轴输入频标信号还要附加脉冲电路,不知您和其他坛友是否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调辉电路,比整个简易扫频仪还复杂得多,不要也罢。还是直接把频标信号与扫频信号混合输入的办法好。

作为业余爱好者如果太复杂了的确没必要。

网友I:
过去我在自制扫频仪时,找到过这种资料。现在也不知还能找到不。我找找

网友J:
原理很好理解:在扫描到需要显示的频标点的那个时刻,给Z轴一个增辉脉冲,使得这点在屏幕上的亮度特别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过去我在自制扫频仪时,找到过这种资料。现在也不知还能找到不。我找找。

如果难找就不要麻烦您了。

网友I:
这本书里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理很好理解:在扫描到需要显示的频标点的那个时刻,给Z轴一个增辉脉冲,使得这点在屏幕上的亮度特别亮。

哈哈!跟着大家学习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原理很好理解:在扫描到需要显示的频标点的那个时刻,给Z轴一个增辉脉冲,使得这点在屏幕上的亮度特别亮。

言简意赅!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本书里有些。

再次感谢求知版主,下载了再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