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LTSPICE 画图

楼主(2012-04-16):
振荡电路的 I (L)  为纵轴,  V(L) 为横轴.  做一个瞬态分析.    不用时间做横轴.    因为电流跟电压的相位不同,  于是你就可以看到图形在不停地旋转, 最后画出很好看的一张图

如果横轴是 V(L) *Time

如果横轴是 V(L) ^Time

如果横轴是 ln(V(L) *Time)

如果横轴是 abs(V(L) *Time)

如果横轴是 abs(ln(V(L)) *Time)

太好玩了.........

楼主: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80 144 80 128
WIRE 240 144 240 128
WIRE 80 240 80 224
WIRE 160 240 80 240
WIRE 240 240 240 224
WIRE 240 240 160 240
WIRE 160 272 160 240
FLAG 160 272 0
FLAG 80 128 X
IOPIN 80 128 Out
FLAG 240 128 Y
IOPIN 240 128 Out
SYMBOL voltage 80 128 R0
WINDOW 3 -107 -71 Left 2
WINDOW 123 -93 -42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SINE(0 1 1000)
SYMATTR Value2 AC 1 0
SYMBOL voltage 240 128 R0
WINDOW 3 -31 -84 Left 2
WINDOW 123 11 -44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SINE(0 1 2000)
SYMATTR Value2 AC 1 90
TEXT -44 16 Left 2 !.tran 0 1 0 1e-7

[Transient Analysis]
{
   Npanes: 1
   {
      traces: 1 {524290,0,"V(x)"}
      Parametric: "V(Y)*ln(time)"
      X: (' ',0,-10,2,8)
      Y[0]: (' ',1,-1,0.2,1)
      Y[1]: ('_',0,1e+308,0,-1e+308)
      Volts: (' ',0,0,1,-1,0.2,1)
      Log: 0 0 0
   }
}

网友:
第一张像蜘蛛网,后面的有几幅像空景象

网友:
后面的有几幅像太空景象

楼主:
        这个贴好象没多少人感兴趣

网友A:
俺很感兴趣啊,想请教一下具体的画法

楼主(2012-05-16):
引用 网友A:
俺很感兴趣啊,想请教一下具体的画法

        您想装好 LTspice, 然后下载上面的附件。

       点开里面的  ASC 文件, 跑。

       鼠标左键, 点图的横轴。 改参数为您想要的, 默认的是时间 “time”.

      time 意味着您要在 “时域” 观察, 然而, 您关心的电路的数学关系未必都在 “时域”。

       比如说, 您想看李莎育图形, 您就把纵轴定为电压1  “V(Y)”,  横轴 改为您想要的 “V(X)”。

网友B:
you apparently have too much time on your han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apparently have too much time on your hands.

         I was trying to plot a Smith Chart in LTspice but couldn't figure out the way.

        So I tried some thing easier to have some fun.

网友(2012-09-19):
你提供的下载可以实现,其他的不知如何办...

网友:
不是不感兴趣,是还用不好

网友(2013-03-06):
书签以后慢慢看,  太多东西了

楼主(2013-07-22):
      玩这个东西让俺年轻了  20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