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和师傅帮忙看下这个6N18P 前级推动电路是否参数正确?谢谢!

楼主(2012-04-17):
请各位前辈和师傅帮忙看下这个6N18P 前级推动电路是否参数正确?谢谢!

请帮忙看看前级驱动6N8P和6P6P的参数是否需要修改?谢谢!!

网友:
请高手讲解~~~~~~~~~~

网友:
那6P6P的工作点设计的不合理。
我觉得现在设计电路的,几乎都是凭想象,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干。

请看图中红线为电路所示的负载线。 一是在图中根本找不到,屏压320V与 栅极偏置—26V在线上的交点。二是屏压370V,栅极电压居然用—26V,已经非常靠近管子的截止区了。要是AB类推挽,这样设计正好,但是作为A类电压放大,输出波形的负半周会被严重压缩削波,效果可想而知。
  图中紫色线为我修改的负载线。 屏极供电电压 为360V,屏极电阻9K。功率大点 ,弄个10W左右。栅极偏置电压取12.5V,阴极电阻是625欧,有个5W就够了。 理论上输入10V电压能输出80V左右,推动6N18足够了

网友:
2楼 老友 不要这么说,容易引起误会

还有就是 得稍微引入点负反馈。这样全无反馈  输出失真较大。 没必要大环反馈,级间反馈就行了

网友:
6P6P屏极电阻是15K,两端压差是50V,阴极电阻是2K,两端压差是26V?怎么可能呢。

网友A:
6N18P的参数是多少,6N8P,6P6P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8P的参数是多少,6N8P,6P6P电压不对。

6N18P参数
灯丝电压:6.3V
灯丝电流:5A
屏压:190V
屏流:190mA
栅内阻:500Ω
阴极电阻:200Ω
跨导:12.5mA/V
内阻:200Ω
放大系数:2.5
输入电容:13P
输出电容:4.5P
过度电容:34P
最高屏压:400V
最大栅极电压:-300V
最大屏极耗散功率:30W
(以上是曙光厂技术部提供的检验标准)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老师和前辈热心帮助!!谢谢!!

还请海版再帮忙计算下6N8P最佳的工作点,谢谢!!

网友B:
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电路的参数,用电子管手册的曲线根本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电路的参数,用电子管手册的曲线根本得不出来

还请白版帮忙 设计下这几个管子的参数!谢谢!!

楼主:
根据各位老师的指导,重新计算了一下参数,还请麻烦各位老师和前辈帮我看下,还存在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
6n18阴极电阻 应是750欧姆,功率>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