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方面的一个小技巧:万用表表笔线弯弯曲曲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4-18):
万用表方面的一个小技巧:万用表表笔线弯弯曲曲的处理方法

万用表表笔线使用一个阶段.就会变得弯弯曲曲.十分不好用.我的办法是:稍微用一点力.拉直后用火烤.烤热后放到冷水中.冷却后万用表表笔线一般都平直了许多.还有一个办法是:放到100度开水中一定时间.后放到冷水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在冷却过程中.表笔线必须用力拉直.这样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你这表笔线也太差了,换一副好的吧,用多久也不会变弯弯曲曲.

网友:
最彻底办法是换硅胶线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
现在的表笔线都很软的,一般不会弯曲。

网友:
怎么都跟我相反,我的表笔线,拿来我就卷成传统包装的那种方式,然后就都是弯弯曲曲的了,有什么不好?哈哈

楼主:
弯弯曲曲怎么看都顺眼.实在是一件好事.

网友:
我直接就用笔杆,线换成2元的米勒线了

网友:
米勒线是什么啊?

网友A:
这种表笔不知道哪里有的卖,俺的MF47表笔就是图上这种,插头断掉了……

网友:
俺喜欢这种表笔,虽然线有点硬,但表笔拿起来和顺手.

网友:
拉直了,就不要卷了,一卷又不直了,水火疗法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笔不知道哪里有的卖,俺的MF47表笔就是图上这种,插头断掉了……

这种表笔5元钱一副,刚跟那个卖主吵了一架

网友:
这个方法处理老表笔确实是好。

网友B:
我用的是音响线自己改制的,效果不错。

网友:
直接换线吧。。

网友:
收藏的表就不要处理了吧,弯弯曲曲更显沧桑!使用的话换好一点的,顺手!

网友:
就怕时间长了,老化,还是硅胶线好。

网友:
落伍了。你们用的焊台我没有,硅胶线也没有。

我的指针表的表笔线都是自己用塑皮导线自制的,几条线总是互相缠成一团,每次使用哪条就挑出哪条。

网友:
火烤不是办法!加速绝缘老化。

网友:
47表上的线

网友:
只是一种姑息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音响线自己改制的,效果不错。

我支持。大家用用

网友:
47表的表笔,我的都坏没了。

网友:
用硅胶线做表笔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2015-03-20):
这种方法就叫热处理,一般人想到做不到。

网友:
很实用!!!以后试试

网友:
我的硅胶线想让它弯弯的它都不会!

网友:
可以套上输液的透明的塑料管,两头剪开,抱在表笔的两头,也很不错

网友:
水火疗法治标不治本

网友C:
      我一般都把表笔垂到桌面下,重力拉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把表笔垂到桌面下,重力拉直。

把表笔放在热水中.大约4分钟左右.然后把表笔垂到桌面下,重力拉直.冷却效果会更好!

网友D:
硅胶线就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胶线就完美解决

硅胶线就完美解决:那是当然的了.不过表笔线不都是硅胶线的.老表的线一般都不是太好的.硅胶线是新近几年才使用的.

网友E:
这个办法省钱,办大事。只是表笔的质量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办法省钱,办大事。只是表笔的质量不是太好

谢谢老朋友!

网友(2015-05-15):
简单易行 我也试试你的好办法 谢谢

网友:
俺喜欢这种表笔,虽然线有点硬,但表笔线断了容易维修,也可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