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夏普LC-30液晶电视驱动主板

楼主(2012-04-21):
求一夏普LC-30vb4液晶电视主板和驱动板,本人有一台夏普LC-30vb4液晶电视坏了无法开机,谁有讲一句,谢了,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
只是亮红灯还是怎么的?联系我的QQ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机器,都是修好的我的QQ6349448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
只是亮红灯还是怎么的?联系我的QQ
我也有两个这样的机器,都是修好的我的QQ63494483 ...

开机红灯闪,什么反应都没,

网友:
一般来说,保险挂了一个,不过也有可能管烧了

网友:
哦,忘了说了,还有可能是保护,菜单键和入力键同时按下开机,出现K字再同时按音量小和频道下,调整reset值,由5调到0就ok

网友:
去掉高压板供电看看,一般是背光灯或高压板故障

网友A:
老大,不可以把背光拆掉试机的,那一下就保护了,不插风扇都会保护的,

楼主(2012-11-11):
引用 网友A:
老大,不可以把背光拆掉试机的,那一下就保护了,不插风扇都会保护的,

继续求购,直到问到为止.

网友A:
板我是有一套,不知道你要哪一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求购,直到问到为止.

为什么不听一下别人的意见,试一下别的方法后再定断呢。一意孤行求主板,怕你到时候换上主板后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听一下别人的意见,试一下别的方法后再定断呢。一意孤行求主板,怕你到时候换上主板后还是不行啊 ...

感谢各位的好意,谢了,这台机我用另一电源试背光时,接错线把主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我是有一套,不知道你要哪一片?

伴音功放和电脑接口那一片,

网友:
有的,加我QQ634944834看你的板和我的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