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纯晶体管甲类功放电路图

楼主(2012-04-21):
求纯晶体管甲类功放电路图,小功率的也可以,准备动手做一个

网友:
绝大多数功率放大器电路都可以调整为纯甲类。

网友:
要做甲类功放,这个可以。只要调未级管子的工作电流达到1A,可得甲类输出30多瓦的功率。只是,散热一定要强大啊。

网友:
对于工作电压超过30V(大部分功放都是这样的),一旦未级静态工作电流超过500毫安时,对散热器的要求就会很高。同时对电路工作的稳定性也要求极严。我的一款自制的功放,曾把未级静态工作电流调到500毫安。但用的是一般功放里的翼形大形散热器,是那种装在机箱里的。当用中等音量放音半个小时,散热器就热的不敢用手碰了。这时再测无信号时的未级管子的电流,已经漂到1安以上了。由于手头没有比这再好点的散热器,所以,我的功放,现在的静态工作电流,没有一部是超过300毫安的。

网友:
把推挽电流调大,是甲类推挽,不是纯甲类。纯甲类是单管输出,因电流较大,需变压器或扼流圈通直流,把变压器输出推挽电路电流调到0.5安以上,去掉一只管子,就是纯甲类功放,纯甲类功放效率低,需大散热片,

网友:
把推挽电流调大,是甲类推挽,不是纯甲类。纯甲类是单管输出,

这个概念不正确,单端输出是纯甲类,推挽放大也可以是纯甲类。同样的静态电流下,推挽放大的功率储备还要大些。

网友:
以前在hifidiy看到一个单管甲类,场管,带个大电阻,加散热片的。大部分能量就拿去让这大电阻发热去了

网友A:
我的一款自制的功放,曾把未级静态工作电流调到500毫安。但用的是一般功放里的翼形大形散热器,是那种装在机箱里的。当用中等音量放音半个小时,散热器就热的不敢用手碰了。这时再测无信号时的未级管子的电流,已经漂到1安以上了。

制作纯甲类功放,对制作工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电源充足、散热良好外,温度补偿也相当重要,良好的温度补偿才能保证稳定的静态电流。一个设计合理的纯甲类功放,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静态电流都不应当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静态电流是否稳定是纯甲类功放的关键。
那种被称为1969的、被一些人极力吹捧的电路,其静态电流稳定性很差,用来制作纯甲类,显然不是好选择。网上经常见到这种情况,一提到纯甲类,言必称1969,好像1969才是纯甲类,形成这种观念,实在是中国音响界的悲哀。

网友:
1969音质好,效率比单端甲类要高一点点。
单端甲类推荐用MOSFET的,带输出变压器的,据说有点胆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制作纯甲类功放,对制作工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电源充足、散热良好外,温度补偿也相当重要,良好的温 ...

朋友对功放电路的理解很深刻!一款好的功放电路,包括所指的甲类,没有好的电路是不行的。而有了好的电路,组装工艺没有深刻理解也是不行的。这些都做好了,尤其是散热问题很好的解决了,再加上能够提供充足的电源能量,那么这款功放,才敢于往甲类工作状态上调。并且就是这样,也只能一步步地把工作点逐渐调往甲类,在一个静态工作电流上稳定后再往上调一档。如果一下子就调成甲类,这多会出现一些把握不住的情况的!象1969这样简单的电路,说说还是不错的。但真的制作成甲类功放,我看有点玄乎!虽然很有些喜欢音频功放的朋友追求的是简洁为上,但象1969这样简洁的电路,如果调成大功率甲类(小功率的比如5W以下的不讨论),要想真正稳住工作点,还是有很大的难处的。

网友(2015-02-22):
97年制作的1969用到现在,蛮好的。电流800mA,电压36V。只是自己的布线工艺做的不好。静态时有点交流声。零部件一致性经过严格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