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2500W光伏并网逆变器之----功率部分

楼主(2012-04-22):
太阳能光伏并网逆变器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部分,其主要功能是将太阳能电池板发出的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并送入电网。同时实现对输出电压的稳定及对最大功率点的跟踪。并且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保证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地运行。

光伏并网逆变器的基本功能
(1)跟踪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输出功率,使系统处于最大发电能力。
(2)同步检测输出电压和电网电压相位差,并输出与电网电压相位相同的正弦交流电。
(3)孤岛效应检测

光伏并网逆变器通常要求
(1)具有较高的效率。由于目前太阳电池的价格偏高,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电池,提高系统效率,必须设法提高逆变器的效率。
(2)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由于光伏发电系统通常无人值守和维护,这就要求逆变器具有合理的电路结构,严格的元器件筛选,并要求逆变器具备各种保护功能,如输入直流极性接反保护,交流输出短路保护,过热、过载保护等。
(3)直流输入电压有较宽的适应范围,由于太阳能电池的端电压随负载和日照强度而变化,这就要求逆变器必须在较大的直流输入电压范围内保证正常工作,并保证交流输出电压的稳定。

楼主:
逆变器的总框图如下,控制核心为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功率部分为前级Boost升压器和后级H桥拓扑结构,设计输出功率为2500W,光伏太阳能电池板可采用多级串并联方式达到输入电压要求。逆变器采用了高输入电压低输入电流方案,在同样输入功率下可减少输入端的线损。非隔离电路则可减少中间环节以提高系统的总效率。

楼主:
MPPT的跟踪是通过改变前级Boost电路的驱动占空比,同时记录光伏板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得出对应的阵列输出功率值,然后比较不同点太阳电池阵列的输出功率,得出最大功率点。
前级Boost升压电路如下,由功率MOS开关管、二极管、储能电感和虑波电容组成。开关管导通时,光伏板的电流通过储能电感和开关管,电感开始储能,开关管截止时储能电感的电压反相,与电源电压一起通过二极管加到负载和虑波电容上,因此负载上的电压要高于电源电压。

楼主:
Boost升压电路可以工作在电流断续工作模式(DCM)和电流连续工作模式(CCM)。CCM工作模式适合大功率输出电路。
Boost升压电路简单可靠,其核心是储能电感,由于工作在单端方式,其磁芯利用率比桥式低。
设计储能电感要综合考虑体积和开关频率,我选用的是EE65B加厚型磁芯,在开关频率为80kHz时有3000W的输出能力。如果采用较小体积的EE55B磁芯,开关频率要到120kHz以上。通常开关频率较高时可选用较小的磁芯,但磁损和铜损会增加,总体效率下降,因此合理的体积是必要的。
考虑到光伏板的输入电压可在200V~400V,要达到2500W的输出,在电流连续工作模式时所需的电感量为360微亨。
为防止磁饱和,需要在磁芯中引入气隙,设计时一般先按磁芯窗口可用面积计算匝数再求气隙量,这样求出的值在业余条件下往往不易找到合适厚度的垫片。因此可以先找到相近并易找的材料,再由垫片厚度(此时气隙是两倍厚度)来计算所需匝数。我用的是复写垫板,文具店都有,厚度也很均匀(0.62mm)。

楼主:
厚度为0.62毫米

楼主:
确定了磁芯和匝数后,接下来就可以制作了。电感工作在高频大电流状态,要充分考虑由于趋肤效应而导致的性能变劣,一般都要求按AC/DC阻抗比为1的原则选择导线直径。考虑到输出功率,这样一来就需要用16根直径0.5毫米的导线并绕,给绕制带来困难,经反复衡量,最后决定采用5根直径为0.9毫米的漆包线并绕。

磁芯、骨架和漆包线

楼主:
由于是多股并绕,往往其中一两股虚焊不易发现,因此要确保每股都焊接牢固,要借助尖嘴钳、镊子等工具将导线缠在插针上再焊。

楼主:
绕制前还需考虑用于粘接磁芯的胶层厚度对最终电感量的影响,因此计算时可增加5%~10%的电感量来确定匝数。本例所需电感为360微亨,计算时按1.24毫米气隙(两倍垫片厚度)电感为380微亨来确定匝数。

完成后的电感

楼主:
最终电感量为367微亨,达到了满意效果。

楼主:
所有指标都符合要求后,最后还需加上一层短路铜片作为磁屏蔽,因为电感工作于大电流,其漏磁将对周边电路产生影响,使其工作不稳定,加上铜片后,漏磁仅在短路铜片中产生渦流而变成热量散发掉,因此改善了电路的稳定性。至此,电感器制作完成。

网友:
制作精良,如果每一个元件都是这样,产品一定质量上乘!赞!

楼主:
线路板尺寸为150mmX100mm,直接用刀刻制作。由于功率部分的电流比较大,所有大电流部分的走线宽度都不小于15mm,局部不足部分要搪锡以降低电流密度。

网友:
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不错  期待 详细制造过程

网友A:
这样做出来的是工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出来的是工频吗?

经H桥出来的是工频,要并网。

楼主:
完成后的线路板,这是从环氧面看,很容易看出是否都刻断了。

网友:
精美的艺术品,国货要是都这样就让人放心了

网友B:

又见光伏前辈出手,我也正在做这个,希望能借鉴前辈的程序部分。
另外,升压部分采用同步整流还能再提高些效率

网友C:
400V做同步整流难道不小,驱动和MOS管很难搞,另外80KHZ用0.9的线有点玄(个人猜测,无实践过)

网友:
不错,好好学习了一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光伏前辈出手,我也正在做这个,希望能借鉴前辈的程序部分。
另外,升压部分采用同步整流还能再提高些 ...

不敢当,只是发上来共同交流。
也考虑过同步整流,但电压高,不太好处理,并且在满载时也只能减少6W左右的功耗,改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V做同步整流难道不小,驱动和MOS管很难搞,另外80KHZ用0.9的线有点玄(个人猜测,无实践过)

这也是没办法,应该用0.5的线最好,但根数太多,手工绕制困难大。

楼主:
焊好的线路板,PWM驱动部分采用现成的驱动板进行改造,用3525加图腾驱动,采用独立的驱动板可节约主板空间,并且易于换成384X系列来对比。线路板留有两个功率管的位置,其实用一个功率管就足够了,另一个作为备用。功率管和升压二极管需要散热。板上有两个自制的康铜丝采样电阻,分别作为开关管和输出的过流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好的线路板,PWM驱动部分采用现成的驱动板进行改造,用3525加图腾驱动,采用独立的驱动板可节约主板空间, ...

借问驱动板原来是哪里的,还是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当,只是发上来共同交流。
也考虑过同步整流,但电压高,不太好处理,并且在满载时也只能减少6W左右 ...

高压应用同步整流确实缺少优势
借问,直接辐射表,锦州出的,tbs2-2,从那个圆筒出来的线是什么信号,是模拟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问驱动板原来是哪里的,还是通用的?

驱动板是用通用板改造的,使之可以由主控器控制。

楼主:
完成后的升压器,高压直流母线还没焊上,两个接线端子一个是辅助电源的,另一个是MPPT控制端,与主控制器相连。
由于电路板尺寸的限制,散热器有点小,在环境温度为50度时只有20W的耗散能力,只能用强制风冷看能不能达到所需的80W.,不行的话就采用机箱整体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应用同步整流确实缺少优势
借问,直接辐射表,锦州出的,tbs2-2,从那个圆筒出来的线是什么信号,是 ...

这个仪器我没用过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我自己装了个7KW太阳能电池板,自己做了一个逆变器输入电压是320到450V直流配了30块12V电瓶串联,现在就是没有控制器,想做一个buck降压,电池板是12块开路电压45V的板子串联,如果楼主方便给个Buck图,输入是430到550V输出是420V,给个BOOT图也行,我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我的电池板电压可以重组,用boots也行谢谢。

楼主:
如果是30块12V电瓶串联,输入电压是320到450V的话,要用到Buck-Boost级联升降压电路,电路复杂了,驱动也麻烦,建议将电池板重组,要不就是Buck或者Boost,用Boost电路驱动相对容易处理一些,可以将输入改为300伏以下,直接将Boost的输出端接电池组。
给电池充电要有防过充和防过放电保护,如要有MPPT功能就要用单片机,简单一点就做恒压,因为输出电压被电池钳位,只要保持输入电压是光伏板的最大功率电压就可以了,电路可采用第二张图的,控制器要能保持输入电压恒定,这是最简单的MPPT,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
谢谢前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复,晚辈感恩不尽。我改成8块串联用boots,还要请教功率管用耐压500V的MOS够用不,电感量请帮忙算一下,工作频率也选80K,线径我自己算

网友:
用铁硅铝磁环绕行不,EE65的磁芯也有,用哪个好呢?都是拆机的

楼主:
7kW的功率,要用两个EE85B加厚型磁芯才行,两个分别做,然后串联用。
频率我再算一下,能低一些就尽量低,损耗小些。
8块串并后的电压是多少(标称最优工作电压)?电池的标称总电压是360伏,对吗?

网友:
工作电压,就是标称电压是36.5X8=292V开路电压是45x8=360V电瓶标称是360V充电是420V

网友:
高人,牛人,佩服至极。

网友:
这个boost是输入240到360输出是420V我有拆机的EE65磁芯5付叠在一起绕的电感,是0.4X35毫米的铜皮绕的大约10圈是爱克赛40KVA的UPS拆出的,有两个这样的大电感,想用它改,功率管想用IXFB100N50两只并联,不知道耐压和电流够不够,望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7kW的功率,要用两个EE85B加厚型磁芯才行,两个分别做,然后串联用。
频率我再算一下,能低一些就尽量低, ...

电压都对,频率和电感量你帮我算一下,谢谢。

楼主:
按你现在的接法,输入要考虑为150V~320V,输出到420V(实际等于电池端电压),输出端是不需要稳压的,电池电压低时Boost的输出电流就大,反之就小。
建议用两个EE85B加厚型磁芯,频率用40kHz,也可以只用一个EE85B磁芯,频率80kHz,不过效率要低一些,散热不好处理。

楼主:
按照用两个EE85B加厚型磁芯,频率用40kHz时,每个电感为460微亨,两个串联使用。

网友:
好的谢谢,我就按你说的做了频率用40K。用两个EE85B,串联。

楼主:
如果用5付EE65叠绕的话,频率还是用40kHz,电感量为920微亨。
用IXFB100N50两只并联也可以了,余量小了点。耐压有1000伏够了,要注意吸收回路,否则容易炸管。

网友:
我明天就开始做,先用K2611试机,弄好了再换大管

楼主:
后级H桥,用的是1000W的板重新计算参数改装的。板上留有8个功率管的位置,实际用4个就可以了。散热器和前面的升压板一样,因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驱动板是通用型EGS001,用两片专用驱动块IR2110和SPWM芯片EG8010

网友:
我也用这个板做的换大管子和驱动能做5000W,不过我的只是逆变器,不能并网。

网友D:
这个做好成本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好成本不低吧

比成品要低很多

楼主:
H桥原理图,带风扇电路。

楼主:
嗯,坛子里玩开关电源的似乎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坛子里玩开关电源的似乎不多

前辈继续啊,我天天关注此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有指标都符合要求后,最后还需加上一层短路铜片作为磁屏蔽,因为电感工作于大电流,其漏磁将对周边电路产 ...

这个是转换变压器还是储能电感,做的很专业、工艺又好,高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后的线路板,这是从环氧面看,很容易看出是否都刻断了。

自己用刀刻的吗?漂亮!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成后的升压器,高压直流母线还没焊上,两个接线端子一个是辅助电源的,另一个是MPPT控制端,与主控制器相 ...

开关式电源_做得好!
用3525比3524好,没死区!
开关频率为80kHz,转换效率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成品要低很多

确实,而且逆变器参数可以自己调节。
再问Lee_88,后级H桥的板子是否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转换变压器还是储能电感,做的很专业、工艺又好,高质量!

是储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式电源_做得好!
用3525比3524好,没死区!
开关频率为80kHz,转换效率是多少?

3525容易实现外部控制,但作为单端应用时最大占空比只有0.5,因此MPPT的下限只能到200伏了。
一般,Boost电路的输出功率大时效率也升高,实测200W输出时效率约85%,500W输出时效率约91%,因为暂时找不到千瓦级高压直流源作为输入,更大功率还没测试,希望能达到95%的设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而且逆变器参数可以自己调节。
再问Lee_88,后级H桥的板子是否买的成品?

H桥是买的1000W电路板自己做,不想再刻板子了。

楼主:
今天又调整了一下参数,升压板在200W输出时效率达到89%,500W输出时效率接近93%。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调整了一下参数,升压板在200W输出时效率达到89%,500W输出时效率接近93%。

已经是高级无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是高级无比了!

成品光伏逆变的前级效率都可达到98%,还是有距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光伏逆变的前级效率都可达到98%,还是有距离的。

这个效率已经很好了,换碳化硅二级管试试

楼主:
碳化硅二级管是低压整流时的不二之选,高压整流一直没找到耐压和电流都合适的。

网友:
碳化硅二级管已经有1200V耐压的了,电流有20A的。反相恢复非常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化硅二级管是低压整流时的不二之选,高压整流一直没找到耐压和电流都合适的。

碳化硅的恢复得快,压降不低呀,是高压比较好吧?

网友:
正向压降1.5到2V

楼主:
用的是普通快恢复管,不是肖特基管,正向压降大点,功耗也大点,不过MOS管的功耗更大,下一步先降低MOS的功耗。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快恢复二极管参数,反向恢复时间为150nS,怪不得MOS管的功耗下不来。

网友F:
换二级管后效率多少了?

网友:
要火了,我喜欢

网友:
完美之作 真正的艺术 顶

网友G:
楼主太厉害了,变压器做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太厉害了,变压器做很漂亮

谢谢,因为没有返工的余地,只能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二级管后效率多少了?

新管还没收到,看能不能提高1%

网友:
换碳化硅二级管轻松超96%,碳化硅反向恢复时间为0只是结电容稍大一点,期待你新的测试效率。

楼主:
这个电路要到96%不容易,到95%就到瓶颈了,一是高压MOS管的导通压降大,MOS管应用于高压没有优势,大功率的一般都用IGBT,二是频率太高,磁损和铜损降不下来,这个电感的线径太粗,铜损会大些。
大功率高效逆变的前级很多都在30kHz以下,体积虽大点,但磁损和铜损都降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要到96%不容易,到95%就到瓶颈了,一是高压MOS管的导通压降大,MOS管应用于高压没有优势,大功率的 ...

请问EE65B的磁芯是什么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要到96%不容易,到95%就到瓶颈了,一是高压MOS管的导通压降大,MOS管应用于高压没有优势,大功率的 ...

你看这管行不 datasheet.pdf4452.PDF (107.4 KB, 下载次数: 856) datasheet.pdf (126.7 KB, 下载次数: 857) 用4452驱动2只IXFB52N90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EE65B的磁芯是什么材质?

材料是PC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这管行不用4452驱动2只IXFB52N90并联

谢谢提供资料,我用的IXFH50N80,参数差不多,导通压降也不低,如果用高速升压管能有效消除MOS管关断时的振铃电压,要优先选用600V级的开关管,这个级别的管导通压降要低些。
用4452驱动两管到7kW应该可以。

网友H:
我有个成品4000W的,24V输入,升压修好了,H桥炸管子后在也没有玩了。后级用12只80n60、炸了3次,一次2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 板子好像是世纪逆变的板子把

板子是淘宝上买的

网友J:
楼主是搞科研的料,我等就差远了,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搞科研的料,我等就差远了,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成品4000W的,24V输入,升压修好了,H桥炸管子后在也没有玩了。后级用12只80n60、炸了3次,一次2只 ...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也可能是升压后的电压过高。

楼主:
今天将升压管换成超快恢复的,效率提升了1个多点,到94%多一点。

网友:
不错真的很好了,我用3525做了一个BUCK空载正常输出386一加载电压就跌到320V,此时输入还有430V,一直没找到原因,电感从200UH到1.5MH都试了,电感200UH时跌到320V,电感1.5MH时候跌到200V,我用3525加TLP250隔离4452驱动两只IRFPS40n50并联,二级管用的DSEI60-06A,请教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也可能是升压后的电压过高。

整体

整体

高压部分

高压部分

高压

高压
升压后的电压有反馈控制不会太高,我测量的电压在400V,我有低压30v输入时,输出的交流波形很好也不会炸管子,接高压就炸,

网友:
在上个高压板反面图

楼主:
这种现象一般是H桥的上下管有轻微的共通,接低压时管温会较高,但不会炸管,接高压就不行了,要重点检查H桥的驱动。

网友:
datasheet.pdf47.PDF (834.72 KB, 下载次数: 242) datasheet.pdf94.PDF (249.97 KB, 下载次数: 204) 效率多少了?我拆了台达成品PFC,用的是coolmos

网友:
高手如云,慢慢学些。

楼主:
这两个管都很好,另一只SPW35N60C反而差一些,有些怪。
用600V级的CMOS就要处理好振铃电压,现在振铃基本很低了,下一步考虑换600V级的CMOS。

网友:
强贴呀,留名观看

网友:
真是好手艺啊,配服配服。

网友:
并网,不是谁想并就能并的.想并网一点都不现实.政策就在哪里摆着.只能是做了自己用.

楼主:
并网是谁都可以的,关键是上网电价的问题,我国的政策目前还是一次性的,并且是补贴企业,这和欧州不同,人家是补贴业主。
我国的光伏产业早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而光伏市场规模却很小,起步也晚,但发展很快。
不过,随着新能源规模的扩大,政策层面也开始有相应变化,先是一些地方性政策出台,现在电监会也力推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收购。
光伏并网是趋势,有远见的逆变器企业现在都开始抢占滩头,生产并网逆变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并网是谁都可以的,关键是上网电价的问题,我国的政策目前还是一次性的,并且是补贴企业,这和欧州不同,人 ...

请教:我家还是用的老机械电表,如果也用了这个并网发电,是不是我不用电时电表反转?我晚上用电时电表正转?可以减少我电费开支?但是怕家里用电如果少了,计费负数,还麻烦了,供电不会找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我家还是用的老机械电表,如果也用了这个并网发电,是不是我不用电时电表反转?我晚上用电时电表正 ...

并网的溉念是需要两块电表,一块用来计量向电网送了多少电,国家则以高于市电的价格(上网电价)来收购,而你自己用的还是相对便宜的市电,用另一块表计量,下面的示意图就很清楚。这是国家补贴业主的做法。
实际上在欧州,国家并未从国库拿钱来补贴光伏,而是通过将市电的价格稍微调高几欧分,多收的钱则用来补贴光伏发电,所以老百姓装光伏的极积性也比较高。我国现在也逐渐采用类似的做法,还要从政策层面渐进。

楼主:
这是德国的农庄,很多屋顶都装有并网光伏,只要有阳光,业主就有收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并网的溉念是需要两块电表,一块用来计量向电网送了多少电,国家则以高于市电的价格(上网电价)来收购, ...

老外的做法实在好,但是我们没有那政策。我了解我们这最大的企业——中石油辽阳化纤公司,它的电厂发电能力很大(炼油的蒸汽发电),但是电网不愿要它的电,发出的电每度还要给电网几分钱。

网友:
这不是打击低碳发电吗?应由人大监察.水利电力部门管理电价
其实用/发电安全政策应跟上.并网逆变器供电部门要定出检测.过湿.过热.酸雾.超荷.落雷的可靠性并发并网证.这样才好.并且多长时期自检/供电部门复检.形成制度.保障整个社会用/发电安全.如若有人大代表到访.请帮忙写个提案.本人身在塞外.无法为这方面献出自己棉力.先谢

网友:
并网逆变器做好了么?我也想并网

楼主:
前级调好了,效率超过了95%,接近构造极限了。
机箱还没搞好,这只是功率部分,是为做控制器搭的平台,功率部分可以独立运行,但并网要靠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外的做法实在好,但是我们没有那政策。我了解我们这最大的企业——中石油辽阳化纤公司,它的电厂发电 ...

这是体制问题,因为电力部门不愿意要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供电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体制问题,因为电力部门不愿意要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供电设备。

唉 说什么也没用
请问控制部分孤岛检测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L(2012-05-22):
人是:高手中的高手,牛人中的牛人,
作品是:精品中的精华,极品中的极致。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说什么也没用
请问控制部分孤岛检测用的什么方案?

控制部分还没做,孤岛检测现在的算法很多,也不能确定哪种方案好,因为难以模拟所有的停电状态,先采用主动频率偏移法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人是:高手中的高手,牛人中的牛人,
作品是:精品中的精华,极品中的极致。
学习了!

惭愧,惭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部分还没做,孤岛检测现在的算法很多,也不能确定哪种方案好,因为难以模拟所有的停电状态,先采用主 ...

学习了  还请多指教

网友L:
请楼主简单地指教在下:如何跟踪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楼主简单地指教在下:如何跟踪太阳能电池板的最大输出功率?

在光照一定时,组件的I-V曲线是一定的,并且是单调的,因此只要改变组件的输出电流,其端电压也会随之改变,对应的输出功率也不同。
MPPT跟踪实际上就是通过调整前级的脉宽来改变组件的输出电流,同时监测组件的输出电压,得到输出功率。跟踪时要不断比较各点的功率,最终找到最大功率点并将输出固定在该点上。
由于组件的I-V曲线随光照度变化,因此MPPT过程要每隔一小段时间进行一次。
以电流调整方式的MPPT在组件的I-V曲线很扁平时不利,因为电流很小的变化将导致电压较大的变化,此时以电压调整方式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光照一定时,组件的I-V曲线是一定的,并且是单调的,因此只要改变组件的输出电流,其端电压也会随之改变 ...

多谢指教。
有你的指点,理解起来就有路了。
不知道路灯控制常用的“太阳能控制器”有没有跟踪最大输出功率。合理的话功能应该考虑进去。

楼主:
一般的路灯控制器都没有MPPT功能,带MPPT的体积都会大些,外部都有散热器,价格也高些。

网友:
Lee_88 老师,您好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想用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当普通充电器用,用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接入太阳能路灯控制器的太阳能输入端,蓄电池接控制器蓄电池端,蓄电池是12V18Ah,控制器是稳控科技的SL-02A,这样连接是否可行,会不会损坏控制器?谢谢

楼主:
太阳能路灯控制器在充电时就是充电控制器,只要充电电流不超过控制器的允许电流就可以,还要注意控制器的最大允许电压,因为充电结束后控制器要承受全部电源电压。

网友M:
谢谢Lee_88老师的指点
目前正在接好电路试验,是想把这控制器作为一个设备的供电控制器,负载就接在控制器的输出端,平时连充带供,交流停电后由蓄电池单独给设备供电,我担心的是这样长期使用蓄电池会不会亏电,如何才可以保证不亏电?负载电流在3A以下。谢谢!

网友N:
我觉得太阳能控制器要可以控制太阳能板时刻对着阳光才算是真正的太阳能控制器,如果你不对着阳光其它多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Lee_88老师的指点
目前正在接好电路试验,是想把这控制器作为一个设备的供电控制器,负载就接在控制器 ...

如果是经常停电的地区,蓄电池常充不满,寿命会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太阳能控制器要可以控制太阳能板时刻对着阳光才算是真正的太阳能控制器,如果你不对着阳光其它多是空 ...

这种方案早就有了,但效果并不好,主要是这种驱动系统本身的耗电不低,光伏板多发的电扣除消耗后所剩无几,而且光伏应用大多是无人值守的,这样的机械系统故障率又高,最后得不偿失。

网友:
期待 详细制造过程

网友:
进来看看进展

网友:
心灵手巧,工艺精湛!!

网友:
楼主的这个尺子是山寨的。

楼主:
卡尺也山寨? 不过这尺做工比较糙,精度还行,为了上图才买的,平时用机械式的。

楼主:
机箱装配图,整机用了一个12V0.5A风扇,前后级散热板的安排使气流可以顺着散热板的梳状截面流动至前面板,再从两侧回流至后侧方的出风口。

楼主:
辅助电源是成品15V开关电源板,输出电压已改为18V,输入端直接连接到光伏电池板的直流高压(200V~400V)。

楼主:
整机的顶视图。

楼主:
风扇的供电使用了DC-DC变换器将18V转为12V,由温控器控制。

楼主:
温控器,其实就是一个TO-220封装的双金属片开关,这个是高于45度接通,低于40度断开的,直接拧在散热器上,稳定可靠。

楼主:
前面部分,输入和输出以及辅助电源至各驱动的引线都要加上共模抑制,以减少干扰。

楼主:
前级和后级之间的连线也加了共模抑制。

楼主:
输入端的防反接二极管,采用了独立的散热器,并与机箱相连,因此可以用稍小些的散热器。

楼主:
面板上原打算装两个电压表,因开孔比较麻烦,以后再说了。

网友O:
不错的做工,只是觉得还是小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错的做工,只是觉得还是小了一点、

2500W对并网来说是很小的,主要是控制板需要调试,过程中难免出现烧板等问题,功率小点对电网的冲击也小,换件的成本也低。控制板成熟后下一步会考虑到10kW级的。

网友:
持续关注中,楼主多多加油

网友(2012-08-14):
做的咋样了,咋没消息了呢?

网友P:
同道中人帮顶

网友:
这个楼主打算出成品吗?成本多少钱?

网友:
楼主不回答是还没下班呢吧

网友(2012-11-17):
正在研究并网发电,学习了!

网友:
看高人的制作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LZ,请问一下,机器的短路保护怎样?

网友:
强,做好成品也要一套

网友:
期待详细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同道中人帮顶

树上硕果累累啊!什么果呢?

网友(2013-03-15):
引用 楼主:
H桥是买的1000W电路板自己做,不想再刻板子了。

Dear前輩:
         你好!從頭到尾手工動作很多,~~,耗費很多時間.如不嫌麻煩,我可以幫出功率部分藍圖,PCB Layout,並可制做PCB.(注:是幫助.不需要費用.謝謝!).
         我正在弄GPU水冷,試想把700W的解熱方案如用在功率Mosfet上,應能提高性能.~~目前也較閒些.
         請指教,謝謝!

网友:
大家可以玩大的了,国家不是出新政策了吗,试点城市开始并网发电了

网友:
看完了,我现在的感觉是太气愤了,一点都看不懂恨自己当初读书不用功。

网友:
做工真好,漂亮,

网友(2013-05-10):
一年多了. 不知逆变上网的情况如何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个千瓦级的,偷偷的并网,因为是老试的电表

网友:
一年多了  不知道怎么样了  lz有成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