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双面覆铜板DIY了个简易4位“计算机”

楼主(2012-04-22):
元件不多,只有几十个。而且很容易买的,成本仅几十元。
这两天我用洞洞板+双面覆铜板以及1块SN74HC04N,1块CD4066BE,(CU,输入控制)一块CD4514BE(ALU)。一块NE555P+HEF4518BP(时钟电路)就组成了简易4位“计算机”。
存储运行程序的ROM用若干个二极管组成,容量仅16*4BIT。不用RAM。
输出直接输出。不复杂。电源5v即可。
由于时间关系,以后再上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2-4-29 22:20):
HEF4518BP最好用CD4520.尽量不要用HEF4518BE。

补充内容 (2012-8-30 22:33):
标准电路图见47楼deDatasheet

网友:
抢个沙发,等待上图

网友:
等待电路图~~~~~~~~

楼主:
下周末应该会上电路图

网友:
能做什么呢?

网友:
等着看图,也等着看看程序。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关切中...。等着学习呢!

楼主:
大家苦等了,电路图来了。。。。。。
改变绿色方框内的二极管连接方式,即可改变程序。

楼主:
接着相关资料,供大家参考。

楼主:
为了便于理解,绘制了方框图。

网友:
这种人就算发烧了

网友A:
输入输出部分是什么?

网友:
很好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普及贴。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

网友B:
怎么玩得转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得转 啊??

改变电路图中绿色方框内的二极管连接方式即可编程。可以连接其他一些电路使功能进一步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部分是什么?

输入部分用CD4066进行控制是否输入数据。输出部分省略。

网友C:
用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了吗?

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用于LED控制,简易机器人电路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可以用于LED控制,简易机器人电路等。

我在单片机上是外行,不过也恭喜你。

网友:
这也算吗?

不知直接用一片2708 EEPROM,
10条地址线的4条做输入控制,另外6条地址线接一个6位计数器
8位输出做控制输出。

EEPROM里面纯粹是查表的内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苦等了,电路图来了。。。。。。
改变绿色方框内的二极管连接方式,即可改变程序。

十分感谢您的图纸!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您的图纸!学习学习了!

不用谢.........

楼主:
只要参考上面所给的资料(特别是PDF中的真值表Truth table),编程就很容易了。

网友:
确实很好,用单片机可能编程麻烦点,加减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