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简单了,6P1单端。

楼主(2012-04-24):
大家都知道电子管单端电路很简单,但是你见过更简单的电路吗?看看下面的电路,这是最近做的实验你就会感觉到,他可能是最简单的双管单端电路了,说明一下,图中的270K的电阻实验时实际用的510K,1,2K用的是2.2K的电阻,这是笔记中的数值,请看图
此电路你可不要小瞧了他,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性能完全可以与标准电路不相上下,而且输出波形似乎还要好一些,打“*”号的需适当的调整。

楼主(2012-08-05):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功放管6P1是不是过热,屏极是不是发红,这个电路不是6PI的典型电路。

当6N1损坏或没装入电路时会发红的,不过是有补救方法的,而且非常简单。

网友B(2012-05-04):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路玩出了不少花样。

准备再扩大试验范围,6N1推6N1、6N15推6N1、6N15推6N15等,使她先在微型,小型胆放中遍地开花,经受考验后以期桃李满天下。

网友D:
6p1阴极电位提高了,负反馈加大波形好,输出功率受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p1阴极电位提高了,负反馈加大波形好,输出功率受限制了。

回大师:图个电路最简单,负反馈不是由阴极电阻产生的,而是由270K的电阻产生的,本电路可以叫做“阳-栅负反馈直接耦合电路” 电路不咋样名字还挺复杂。

网友:
我认为270K的电阻即为电压放大级的负载电阻又为屏屏反馈的反馈电阻,不知是不是?

网友E:
再有,6P1的栅极电阻取消会不会有隐患?
进修老师,在相同的架构的情况下,采用电容耦合,6P1阴极12.5V,6N1的屏级电阻减小到50k左右,仅增加一个耦合电容和6P1的栅极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
进修老师 高手 深谙 电子管之道,将平凡管子用的活灵活现。 高,实在是高

楼主:
谢海河兄的鼓励。
海河兄过奖了,我是闲的没事瞎鼓捣,没有较深的理论支持,有问题时还要海河兄帮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有,6P1的栅极电阻取消会不会有隐患?
进修老师,在相同的架构的情况下,采用电容耦合,6P1阴极12.5V,6 ...

这个老兄不必担心,实际上在此电路中6N1本身充当了栅极电阻的作用,适当的调整6N1的阴极电阻值,可使6P1有合适的工作点。

网友:
俺是进来学习滴

网友:
阴极电阻除了提供自偏压之外,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
许多胆友受晶体管电路影响,试验各种直耦电路,只要静态工作点正确建立,当然都是可行的。类似电路可以追索到20年代。如著名的 Loftin-White 电路。实际上电子管直耦电路已属直流放大器研究内容。当然音频放大器也采用很多直耦电路。采用直耦电路时,有些细节要关注。例如搂主电路,如果时间长了忘了电路特点,拔去电压放大管换新管却没有关电源,这是常有的事,如果时间稍长功率管烧毁。因此加一个功放管大阻值栅漏电阻,阻值不影响目前的静态工作点,而电压级板压为0V时,经分压功放管仍有-10v以上电压,保护了功放管安全。还有普遍采用前级和推动级直耦,那末采用复合管就安全了,要换管一起拨掉。这在推挽电路,普遍采用电压放大与推动直耦。对於推动管阴出与右特性功放直耦,叫 Dynamic- coupled 电路是安全的。对於推动级直耦负栅压的左特牲管要注意安全了。

网友:
有点意思,研究下

网友:
电路新颖,有创意

网友:
貌似帘栅直接接到B+的方式叫“超三极管接法”
据说对音质有一点好处?但也说管子的老化会加快些~

网友:
综合失真<10%,一般人耳不容易发觉,<5%的指标算是比较专业的啦。常用经典电路都小于3%。以牺牲管子的输出功率来在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失真度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
嗨是直藕的。

网友:
高压加个开关,就是操作麻烦点!

网友:
学习,收藏,有机会再装台机试一下。

网友:
电路新颖!找时间试一试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只得一试,学习探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奉献,按此电路昨晚装好,试了效果很好!

网友B:
我还用此电路做了6p15,6p14,el84试验同样音质很好,功率也不错。唯一不足是,要把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提高30伏左右。等下再试一下加大阴极电容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所以提高了,才使级间直接藕合成为可能。
但也可能使6P1加快老化掉。

"使6P1加快老化掉。",理由何在?
这是一个直偶电路,事实上,他的工作做点还是12V(阴极55V减去前级板压43V)。因此不存在你说的加速老化的问题。

网友:
超三,输出功率变小,音质还行
本电路是本电路是直偶电路,前后级都是共阴极电路,不是“超三”超三电路,   yinwei实际上是个“阴极输出器”,你通过看下面的电路比较就会明白:
超三极管接法(徐森松).jpg

6J1 6N2 6P1超三极管揭发功放电路(整理图).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用此电路做了6p15,6p14,el84试验同样音质很好,功率也不错。唯一不足是,要把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提高30 ...

老兄从几个方面证实了该电路的实用性,在此本人表示十分的感谢。供电电压提高了30V、50V是个小问题,但是,还是容易做到的,要注意阴极电阻的功率要适当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不是就不是吧。我详细分析见我的帖子超三线路分析。超三的反馈三极管等效为电阻,此处用真电阻代替了成 ...

在是否超三的问题上我支持2012兄的看法,超三的定义是采取一定的手段使输出信号通过负反馈的方式完全反馈到功率管的输入端,从而使功率管的电压增益接近为“1”,而此电路并不是完全反馈,要说它有一点超三的影子我无话可说。

网友:
这个电路听感有何特点,LZ来说一下。

网友:
进修老师又有新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5楼有说明。
以前有一种说法;在电子枪没有充分预热的情况下就加上栅压,强行抽出电子枪材料里的高能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理论上,确实如此:前级没有工作,末级的栅压为很高的正压,时间长了会令末级阴极“中毒”。不过,这个影响在我们的小功率放大器不是严重的,可以不去考虑之。当然,如果加上一个高压延时开关,那会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从几个方面证实了该电路的实用性,在此本人表示十分的感谢。供电电压提高了30V、50V是个小问题,但是 ...

刚才又用贵电路模式做了6F3试验,同样音质极佳,通透性明显增强,功率也未明显减少,增大功放管阴极电容虽能使低频下潜,也能增加输出功率,但不知为何低音部有拖尾感,不干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用贵电路模式做了6F3试验,同样音质极佳,通透性明显增强,功率也未明显减少,增大功放管阴极电容虽 ...

一个电路玩出了不少花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理论上,确实如此:前级没有工作,末级的栅压为很高的正压,时间长了会令末级阴极“中 ...

我是用旁热式胆整流延时的,应该不会中毒了吧,这下体现了胆整流的优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再扩大试验范围,6N1推6N1、6N15推6N1、6N15推6N15等,使她先在微型,小型胆放中遍地开花,经受考验后 ...

好事啊,支持!

网友(2012-07-04):
很好的电路,少了电容交连相移的问题   , 音色乾淨鮮純 ,

但是信号管的品质不同,偏压就会不一样,这是直接交连的缺点

采用直交的话,B +电源要的提高,因为阴极的偏压将屏阴压给拉小了

网友:
看这图后真的很简洁,不知80mA250v*2的高压是不是可满足这图的需要?

网友:
很想了解电源高压参数.不用反馈?等我也要做一台来玩

网友:
非常不错的电路!

网友:
兴奋呀,我正担心有个双300V的电牛不知道怎样用。

网友:
天天听着胆机,但不了解胆电路!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我是个新手,请问下这个电路输出功率有多少?能接音箱吗?还是只能接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个新手,请问下这个电路输出功率有多少?能接音箱吗?还是只能接耳机?

功率约3瓦吧,接喇叭。

网友I:
先谢过版主解答,我问的很多问题都很初级,希望各位不要笑话
继续请教,1#图中,是不是还没有电源部分的图?
另外,6N1是不是没有灯丝这一说法?
6P1的话,需要接灯丝电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先谢过版主解答,我问的很多问题都很初级,希望各位不要笑话
继续请教,1#图中,是不是还没有电源部分 ...

1楼电路图没带电源,电源无非就是变压器、整流和滤波电路组成,有胆整和石整,不管你用什么整流方式只要电压符合电路要求就成了。电子管是靠灯丝加热阴极发射电子形成电流而工作的,所以,电子管工作时要加灯丝电压的,不过,为了简化电路大家都习惯不画出灯丝供电电路,6N1、6P1的灯丝是4、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电路图没带电源,电源无非就是变压器、整流和滤波电路组成,有胆整和石整,不管你用什么整流方式只要电 ...

谢谢版主解答,解决我很多疑惑

网友I:
另外,再请教,如果想做成双声道的,是否将放大的部分再做一份就行?6N1可以接2个6P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另外,再请教,如果想做成双声道的,是否将放大的部分再做一份就行?6N1可以接2个6P1吗

一楼电路是一声道的,再做一份就是双声道的了,6N1是双三极管一个可以接2个6P1。

网友:
来这里真是大开眼界啊,我也是个电路爱好者,从六年级自学到现在读完初三,没人教没学到什么…!也不清楚去哪里有得学,就来这里逛逛了!来学习学习!!

网友J:
楼主这图很简洁
能否标注上电压值?

另:它的输出有多大?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功放管6P1是不是过热,屏极是不是发红,这个电路不是6PI的典型电路。

网友K:
LZ说说这个类超三电路音色上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2-08-05):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图很简洁
能否标注上电压值?

回老兄。电压值都标在图上,输出功率与标准电路差不多,主要应保证6P1屏---阴之间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说说这个类超三电路音色上有什么特点。

从听感上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网友E(2012-09-27):
引用 楼主:
当6N1损坏或没装入电路时会发红的,不过是有补救方法的,而且非常简单。

进修老师,就介绍一下嘛

网友:
前几天做了个耳放,用的6N1推6P1三极管接法,实测功率0.32W,试听发现这电路声音解析力超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修老师,就介绍一下嘛

回老兄: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对照一楼图纸,只要将6P1栅-阴之间加一个1N4007 就行了,极性是上正下负,这样当6P1没建立起工作点时,1N4007是导通的,避免栅极有高压,当6P1建立起工作点后,1N4007是截止的,相当于退出了电路,不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
要提高效率还有个办法就是提供一路负电压

网友:
小小电路,还有这么多玩法,学习了

网友(2012-10-27):
很想做一个试试,电源牛是不是要用300V,石整流才能得到375V?

网友:
效果咋样???

网友:
向大师们学习。凡是6P1就喜欢,凡是直耦更喜欢。收藏了。

网友:
标记此图!

网友(2013-04-12):
每天都要学习啊,俗话说得好,一天不学习,赶不上。。。。谁。。是谁。。

网友(2014-08-29):
虽说我不懂,但看着你象很行的样子,顶以下

网友(2014-10-05):
电路真的好简约 收藏

网友L:
这是屏栅负反馈与直耦相结合电路,简洁至上。
个人认为:前级用6N2推会更好些,6N2适合高负载电阻,比6N1启动快,配合电子滤波本身具有延时作用,不用保护电路,这样电源部分也简洁了。增益够的话前级阴极电容也去掉,两级都有独立负反馈。

楼主(2014-11-10):
引用 网友L:
这是屏栅负反馈与直耦相结合电路,简洁至上。
个人认为:前级用6N2推会更好些,6N2适合高负载电阻,比6N1启 ...

谢“老将九号”关注,由于在这电路中,前置级的供电电压较低,用6N1、6N3等中Q管,可获得较大的工作范围,而高Q管如6N2在低的阳极电压下,工作范围很小,影响整机的动态范围。我是这么想的,请老兄指正。

    在此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老师、老兄的关注。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技术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老将九号”关注,由于在这电路中,前置级的供电电压较低,用6N1、6N3等中Q管,可获得较大的工作范围, ...

恰恰相反,正因为工作电压低才是6N2的长处;电压为什么低?负载电阻太大,6N2适合在小电流下取得高增益。动态再大的管子在这里也大不起来,因为很难使工作电流超过1mA。供电超过300V对这电路就没多大意义了。后级用6P3P就没有问题,好处是比6P1还容易推、输出功率大,输出阻抗低,再加上这个很重的电压并联负反馈,阻尼会更好,声质与2A3有一拼。为了保证增益,前级阴极电容还是要加的。另外:用电子滤波实现无扼流圈、很小的滤波电容、很低很低的交流波纹、本身具有慢启动特性、成本低,与这电路是绝配!不需要任何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恰恰相反,正因为工作电压低才是6N2的长处;电压为什么低?负载电阻太大,6N2适合在小电流下取得高增益。 ...

这个我没试过,理论上来讲在低的阳极电压下,从特性曲线上看6N2的有效工作范围比6N1、6N3要小一些,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三种管子都是常见的大众管子,这样比较才有意义,更适合低压工作的管子很多,这里不作对比)。在相同的低阳极电压下,如50V,输入信号电压在稍大于1V时,6N1、6N3工作范围没问题,6N2会造成削顶失真,因为在50V阳压时6N2的栅压只有零点几伏,而现今的音源如CD之类的输出信号电压都在1V 以上,这样就给功放的输入级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定的输入动态范围,对这个电路来说,设计中要掌握好两个重点,1、输入动态范围,要根据音源的输出信号电压来定。2、输出管的阴极电压,它决定了前级阳极电压的大小,也影响供电电压的高低,所以,要采取折中的方法选择前置管,既要保证输入的动态,又不能使阳极电压太高,因此选择了随手抓来更廉价的6N1,其实6N3更适合这电路。共同探讨,不对的地方上砖头

网友(2015-03-04):
资料不错,想做一台。

网友:
学习一下,有空也试下。

网友(2020-03-25):
引用 楼主:
回大师:图个电路最简单,负反馈不是由阴极电阻产生的,而是由270K的电阻产生的,本电路可以叫做“阳-栅 ...

请问一下进修老师,325v电压合适吗?想照抄一台玩玩。请指点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我对电子管  他停留在观赏艺术品的层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再扩大试验范围,6N1推6N1、6N15推6N1、6N15推6N15等,使她先在微型,小型胆放中遍地开花,经受考验 ...

你试验使用6n1等管子的进度
到哪一步了?

网友M:
相当牛叉!感谢进修老师分享!播放无损音乐效果极好,各种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喇叭装个箱子那就更爽了! 我用的是6N3推的,阴极旁路电容要不要听不出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相当牛叉!感谢进修老师分享!播放无损音乐效果极好,各种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喇叭装个箱子那就更爽了 ...

这几头牛真壮实。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相当牛叉!感谢进修老师分享!播放无损音乐效果极好,各种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喇叭装个箱子那就更爽了 ...

变压器可以用硕大来形容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变压器可以用硕大来形容

本来是96变压器的,都做好了,后来想想又重新做了86的,已经压缩了,预算宽裕!

网友O(2021-01-29):
引用 网友M:
相当牛叉!感谢进修老师分享!播放无损音乐效果极好,各种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喇叭装个箱子那就更爽了 ...

你这机子做的真不错,看到后边的天线了,你这播放无损使用的是蓝牙?给个型号或图纸参考下,最近也想弄一台试试。

网友:
6P1屏极电压与帘栅极电压取自同一点,这一点电压易受屏极电流大动态影响,造成失真过大。
屏极电压通过输出变压器原边直接改接到375V处,是否更好。

楼主:
您好:您说的方法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需要适当降低电源电压,加强帘栅极的滤波,电路接地点需要细心调整。其实电路中电流不大,您说的这种影响也不大。

网友(2021-03-12):
引用 网友O:
你这机子做的真不错,看到后边的天线了,你这播放无损使用的是蓝牙?给个型号或图纸参考下,最近也想弄一 ...

蓝牙5.0的。目前最高版本。某宝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