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车载机的 IC TDA8653Q 做一台功放的过程

楼主(2012-04-25):
从前我在街上捡到一块电路版。一看有两个宝贝,原来有一片 TDA8653Q 和一片 TDA8651Q。
然后,查pdf文件,发现原来可以用车机的电压做功放。居然是BTL的。
于是
音色非常好,大家有没有感觉在车上听音乐都比较好听。

网友A:
电压是24V的?好歹腐蚀个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24V的?好歹腐蚀个板子啊

我用了15V,腐蚀板花时间,那几根线我一下就焊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15V,腐蚀板花时间,那几根线我一下就焊好了。

这样处理不好很容易自激;LZ头像的那种喇叭我也有一对,是彩电拆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不好很容易自激;LZ头像的那种喇叭我也有一对,是彩电拆机的吧

听了一天,没有发现有什么自激,也没有背景噪声,比我原来做的mosfet功放还要好, 车机的IC就是棒啊!!!还有另外一个 IC 准备再做一个功放。

网友B:
那么简单?外围都不见用什么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简单?外围都不见用什么零件

真的不要什么元件,我在pin 11工作模式选择上上加了一个电容和电阻,防止开机时“彭”一声。

网友:
很不错的IC哦,看来是捡到的正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不要什么元件,我在pin 11工作模式选择上上加了一个电容和电阻,防止开机时“彭”一声。

这原理图是自己画的,还是网上下载的?我也有一块5声道的车载功放。也想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原理图是自己画的,还是网上下载的?我也有一块5声道的车载功放。也想整整!

网上下载的,你的车载功放什么型号的?

网友:
废物利用好,变压器有点小了,可能影响音质和功率,布线有待进一步整理。

网友:
不用线路板,高手

网友:
返璞归真的制作。

网友:
搞得不赖就是欠紧凑
原板子似是带解码有源音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下载的,你的车载功放什么型号的?

没记错的的话是tda7573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