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总觉着奇怪,为什么收音机厂家都喜欢用tda2822,却不用音质更好的lm4871呢。

楼主(2012-04-26):
以前总觉着奇怪,为什么收音机厂家都喜欢用tda2822,却不用音质更好的lm4871呢,lm4871在5v左右的电压下输出功率比tda2822大,音质也更好,但是厂家却不愿意用,tda2822的国产代用品大约1-2毛一个,而lm4871的国产代用品也就3-4毛一个,而且外围零件少很多,现在才明白,lm4871增益太低,像la1260调频鉴频输出电压才200多mv,lm4871典型电路根本没有增益,修改外围也很难达到足够的增益,而tda2822却有39db增益,足以把100mv级别的信号放大到足够响。

网友:
一般存在就有其合理性。

网友:
TDA2822市场比较多,国产的挺多的,所以一般厂家愿意用。

网友A:
4871极限电压才6V,业余条件下把玩一不小心就毁了。TDA2822极限电压15V,基本无忧。

4871不算通用型音响电路,data sheet上就说适用于便携电脑,大概就是电池供电而本身比较费电的笔记本电脑、手机、mp3之类的设备,跟收音机不是一条路。

4871省电但失真也不小,吾认为做收音机2822优势多些。

网友B:
TDA2822  定位准确,质量上乘,堪称小功率IC一代经典。
LM4871    江湖晚辈,资历尚浅。若不能在品质,功耗,电源适用范围等方面大幅度超越,并得到广泛推崇,将难以撼动TDA2822的低位。

多少年来,倒在TDA2822剑下的IC不知道有多少。

网友:
或许因为4871比2822贵两毛钱,
我见过1691.,1191不要中波本镇线圈的,也见过CD2003不要中波陶瓷滤波器的,
丧尽良心的劣质国货,一点创新也没有,连垃圾电路也不好好做,还谈什么改成4871

网友:
小功率的,玩玩而已
大功率的才能谈得了音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2822  定位准确,质量上乘,堪称小功率IC一代经典。
LM4871    江湖晚辈,资历尚浅。若不能在品质,功耗 ...

严重同意上述观点!但国货的确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71极限电压才6V,业余条件下把玩一不小心就毁了。TDA2822极限电压15V,基本无忧。

4871不算通用型音响 ...

lm4871的电声指标是远高于tda2822的,而且你说价格因素,sony的cxa1622价格就很高,但是国产的收音机照样大量使用。
cxa1622的极限电压也是6v左右,两德的6v机器都要做限压处理,我觉着增益低和工程师的传统思维才是关键。

网友:
我看应该是这样,诸如性能指标之类的一般都不是太重要,真正重要是产品给人的第一感觉。

4871内部是桥式电路,6v额定输出就有1.5W,这对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没有很大必要(0.5W足矣)。当开到最大音量的时候,可怜的小喇叭的振膜已经脱离线性运动范围,加上电池内阻限制,功放IC的大电流造成供电电压下降,声音会出现颤抖,而小功率的功放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这就给人一个错觉:2882性能强于4871。这种错觉是应用环境导致的,不是IC的错。

厂家设计收音机考虑问题的基础主要是市场,相信他们不会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22使用普遍,就象二极管4007一样,甚至当年我做低压实验要用到4004,店主却推荐4007。

我也有类似经历。我以前买电阻时,店家推荐金属膜电阻器。

网友:
如果我是厂家,只会从成本考虑问题。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