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单管机电路

楼主(2012-04-26):
摘自《电子世界》,有空准备试验下

网友:
舌簧喇叭,大概从古董贩子那里找了

网友A:
直接用市电,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市电,很危险!

建议加上个电源变压器。

网友:
随便找个电子管收音机牛就行了。

网友:
我在60年代曾装过一台6N1+6Z4的再生机,与此大同小异.

网友:
哈托莱线圈,效果不错

热盘太危险,建议还是改成全隔离绕组输出的电牛

网友:
10K的舌簧喇叭也不好弄

网友:
声音小小的,麻烦多多的。

网友:
直接用市电很危险的,特别是裸装机,一不小心就触电。

网友:
不如用6N1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市电,很危险!

1,正确的使用“检视端”,有什么危险的?——插电后。摸一下此端,如果指示管发亮,说明底盘不带点,即可使用,否则,拔下插头反过来插上即可。
2,支持实验。
3,建议,将图中的舌簧扬声器用初级阻抗为10K的输出变压器加动圈式扬声器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正确的使用“检视端”,有什么危险的?——插电后。摸一下此端,如果指示管发亮,说明底盘不带点,即可 ...

1.所谓“危险”就是存在偶然疏忽时会发生严重后果的情况!
2.这与支不支持实验无关!
3.向网友善意的指出危险的存在是友好行为!而明知存在危险还鼓励网友去冒险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4.建议试验该电路时加隔离变压器,以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
又是热盘机。输入没隔离,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