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 功放块 功率略小于1875,但音质优于后者呢?

楼主(2012-04-26):
  用1875输出做耳放 好像有点夸张吧,呵呵

有没有哪种型号的功放块 功率略小于1875,但音质优于1875呢 ,要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A:
"用1875输出做耳放 好像有点夸张吧"

不太同意海版的观点
对于推高阻耳机并不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875输出做耳放 好像有点夸张吧"

不太同意海版的观点

那就TDA7293如何, 功率绝对够,
两种输出端子,可以当耳放,接出来直接可以接音箱
我没开玩笑
几年前就想研究研究7293了,
因为7293有个“秘密”,内部有个电路,可以将内部的电压放大级和末级的功率互补MOS管脱开。原设计初中是为了并联使用方便,我一直就想只利用它内部末级的MOS管,前级电压放大用电子管,搞胆结石了
stan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照这样子TDA7295也应在列;除了IC内部的前后级电源,待机功能也应考虑到
这样才能更烧

楼主:
7295\94 都不如93 ,差不多都是93的缩水版,而且失真来说93最低

网友:
再不就试试TDA7269呗

网友:
1875做耳放感觉很粗糙,听起来很不舒服,不管是直接输出还是串120欧输出或者分压输出都是一样,远没有分立元件做的好听。
另外耳放对电源敏感,个人做过的是稳压后再做R-C滤波听起来感觉要比其它的电源电路的要干净清晰。
还有就是做成牛出电路的话,插上耳机一听就会有噪声的感觉,有一种像收音机收不到台的那种沙沙声。
现在我在用的一个是LM1875放大,输出接360欧+180欧分压够成的120欧内阻输出接耳机,
另外一个是每声道一片M5238并联输出,每通道输出串4.7欧的电阻后并联输出,输出内阻近似0欧吧。

网友:
找到一款小功率电路图,可参考

网友:
嗯,1521的确不错,用心点做不会比1875差。

网友:
越玩名堂越多了!

网友:
变压器功率足的话,1521的低音是很带劲的,听感上比1875柔顺很多。毕竟,前者是专用音频块,而后者是工业模块(网上资料这样说的)。用1521做耳放,只要线路好,效果肯定不差钱。

网友:
1521的放大倍数太大,且不可调整

网友:
有用tda2030做耳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