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放假,装了一个1969M。

楼主(2012-04-30):
5.1 放假
单位效益不好,28日开始放假7天。
手头有一个小机箱,全铝的。正好装一个 1969M.
元件清单
2SA1015 淘宝买的,一次买了1000,国产的。
BD243C 单位电话班的,没有人要了,我弄来了。
M75N06 拆两台损坏的“山特”UPS,摩托罗拉的,很多年了,呵呵。
退耦电容 2200uf,考虑到外置供电,线路较长,就选的大了些。
耦合电容 3300uf,就是修开关电源用的 16V的,卖家说高频性能好些。
绿色的电阻 75欧姆,原来用47欧姆,感觉高音过量,就找了4个绿袍,主要是没有合适的5环了,其实我有整套的电阻,懒得动那个盒子。
用了两个10uf 电容做的耦合,主要也是想利用电解的高频不好处理一下高音的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在输入端并联了两个 100p电容。
指示灯  在面板上钻了一个 2.5mm 小孔,在里边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个 5mm 白色的 led。

上图,Nokia X6 拍的,特写模式
装盒匆忙,忘记照洞洞焊接面,但是那面没有飞线。
刚装好75N06
装好后边的端子
机器的背面
机器的前面
通电后

初次上传作品,献丑了。

网友(2021-07-27):
小巧精致,简洁大方

楼主(2012-05-06):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么?

原帖不让编辑了,原来的电路图是手画的,我整理了一下。
R2 R3 两个声道我是共用的,我在R2或R3上并联了一个电阻,调整了一下输出端的点位。R7我用的 1K 电位器

网友B:
很漂亮,请问LZ功率管的绝缘是怎么弄的?我为了小甲绝缘费死劲了。
小的绝缘圈正好套不进。最后,是用了绝缘垫,加上热缩管套在螺丝上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请问LZ功率管的绝缘是怎么弄的?我为了小甲绝缘费死劲了。
小的绝缘圈正好套不进。最后,是用了绝 ...

谢谢
绝缘就是 TO220 封装用的绝缘粒和矽胶垫。铝盒钻的 3.2mm 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洞洞板是7*5吧?那么整齐美观,楼主方便的话附一个原理图和布线图吧,谢谢

板子是 7x9 一边去掉一小条,总共大约不到1cm,正好放到盒子的槽里。
走线没有规划,粗略的想了一下布局,就开始走线了。等明天我拆开上个图。原理图就是在这里弄的,你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绝缘就是 TO220 封装用的绝缘粒和矽胶垫。铝盒钻的 3.2mm 孔。

多谢您,您真细心,我用的也是这种,问题在于,功率管的孔,好像正好比220的小一点点,估计1mm以内,怎么都塞不进,本来想动锉刀的,但是太小,夹不住。后来,先是用了生料带,然后改成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您,您真细心,我用的也是这种,问题在于,功率管的孔,好像正好比220的小一点点,估计1mm以内,怎么 ...

你说的是什么封装的功率管呢?应该有相应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齐!漂亮!!!!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封装的功率管呢?应该有相应规格的。

TIP41C, 算啥封装,我也自己查一下。
貌似是220封装啊

楼主:
拆开了,照了走线的面。光线不好,传两张。
主要是功率管和矽胶垫之间忘记了硅脂,只在矽胶垫和盒子之间上了硅脂,正好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P41C, 算啥封装,我也自己查一下。
貌似是220封装啊

就是 TO220 的,和我这个封装一样,和我一样的绝缘就行。

网友F:
不错!!把洞洞板玩的如此精妙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把洞洞板玩的如此精妙 高手!!

谢谢版主夸奖

网友G:
散热器小了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TO220 的,和我这个封装一样,和我一样的绝缘就行。

我的那个就是不行,反正现在热缩管搞定了,就不改了,发愁壳子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就是不行,反正现在热缩管搞定了,就不改了,发愁壳子呢,呵呵。

呵呵 搞定了就好。
我在网上买了一台 2109 机箱,想装一台标准的 1969。买了半年了,一直没有动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散热器小了点吧

散热就是整个机箱,静态电流较小 100多ma。没有问题。

网友G:
静流太小了,别人都是1A朝上的才淫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流太小了,别人都是1A朝上的才淫

1969 需要的电流大,这个 1969M 功率管是MOS的,可以工作在甲乙类。
我在 10ma的时候开始听,边听边调静态电流一直到 500ma,也没有听出区别,我应该是木耳。
500ma温度太高了,最后折中选了 100ma。

网友G:
引用 楼主:
1969 需要的电流大,这个 1969M 功率管是MOS的,可以工作在甲乙类。
我在 10ma的时候开始听,边听边调静 ...

这个是俺多年前做的196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散热就是整个机箱,静态电流较小 100多ma。没有问题。

我的那个小甲1969,现在是650ma,很热,唉,不错,真的是电流小的话,就有明显的失真和静噪,但是到了600左右,就没有了。
不过,那叫一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小甲1969,现在是650ma,很热,唉,不错,真的是电流小的话,就有明显的失真和静噪,但是到了600左 ...

标准的 1969 电路电流是不能小的,只能工作在甲类,单声道静态功耗大约是输出功率的 3倍多。
只有这个1969M,MOS功率管的电流可以小,工作在甲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俺多年前做的1969

弄点清晰的内部图就更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工不错,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

谢谢!!!!!!

网友J:
楼主的焊接技术,超好啊!一个个焊点,又圆又饱满,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网友A:
面板太空缺,可以搞一个UV表如果闲贵弄一个电流表或者电压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太空缺,可以搞一个UV表如果闲贵弄一个电流表或者电压表也可以

面板后面已经没有空间了,后边是那三个大体积的电解电容。
我自己还是喜欢比较简洁的风格,就是苹果那样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焊接技术,超好啊!一个个焊点,又圆又饱满,看上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这次用的是一个 40W 电烙铁,串了一个二极管变成了20W,焊接洞洞版舒服多了,不容易弄掉铜箔。
40W 变 20W 的原因是,家里的电压常年240-245V,总是坏烙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点清晰的内部图就更爽了

1969这个破玩意没有花俏,PCB是刀刻的,冬天取暖不错

网友K:
漂亮。。。。。。。。。。不过,静态电流多大,散热,,,,,,,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漂亮。。。。。。。。。。不过,静太电流多大,散热,,,,,,,够吗!

每声道功率管的静态电流 100ma

网友L:
值得学习,手艺确实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值得学习,手艺确实精湛!

谢谢超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后面已经没有空间了,后边是那三个大体积的电解电容。
我自己还是喜欢比较简洁的风格,就是苹果那样 ...

各有所好,各有所好

网友A:
大绿袍电阻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绿袍电阻大材小用

75Ω 电阻用处不大,那天装的时候实在不爱动我那盒成套的电阻了。

网友:
MOS管的1969

网友M:
引用 楼主:
每声道功率管的静态电流 100ma

1969输出管使用MOS确实是可以工作在甲乙类状态,但是静态电流太小依然会引起较大的失真,工业MOS用于音频电路,每管的静态电流不要小于120MA,能用到250MA就感觉比较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969输出管使用MOS确实是可以工作在甲乙类状态,但是静态电流太小依然会引起较大的失真,工业MOS用于音频 ...

我的现在是冷机 100ma,热得时候 120ma。

网友A:
电路图有么?

网友A:
C1另一端接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另一端接那里?

音频的输入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的输入端

这个图还不错啊

网友(2012-12-19):
有创新,值得赞扬!

网友:
机器看着简洁大方,非常不错

网友N(2013-02-07):
怎么没有看到变压器啊?难道直接接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没有看到变压器啊?难道直接接220v

外置30V电源供电。

网友:
多大功率 有没电路图啊?

网友N:
外置电源会不会比较没有电流声?我做一套,靠近喇叭有点吱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外置电源会不会比较没有电流声?我做一套,靠近喇叭有点吱吱响

交流声是嗡声,短路输入端如果还有,应该是电源不良。我用的是稳压供电。如果短路输入端出吱吱的声音,可能是功放自激了。

网友O:
1969是啥?请指教。

网友:
功放自激是什么情况?有没有qq?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P:
原来的电路图是手画的

You should add a power resistor to each of the mosfets.

like 0.1 - 0.47ohm would be good. I use 0.22ohm resistors.

墨伍德;

您应该为每个场管加一个功率电阻,象0.1--0.47欧会好些.我用0.22欧电阻

网友P:
Adjust the idle current so that it drops about 25mv on the power resistors mentioned above.

墨伍德;

在Re调节静态电流,使其在上述功率电阻上压降为25mV

网友Q:
引用 网友O:
1969是啥?请指教。

美国人设计的一种工作在甲类状态的推挽功放。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962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P:
Adjust the idle current so that it drops about 25mv on the power resistors mentioned above.

   Happy New Year,  millwood!

   Long time no see....

新年快乐,墨伍德!

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P:
You should add a power resistor to each of the mosfets.

like 0.1 - 0.47ohm would be good. I u ...

我发现了电流变化大,后来加了 0.39欧姆电阻,稳定了许多。

提一句,春晚就是用这个功放配合 TDA1541 DAC  看完的,效果真的不错,机顶盒有光输出。

网友P:
美国人设计的一种工作在甲类状态的推挽功放。

I am pretty sure JLH is British. On the other hand, I designed JLH1969M.

Happy New Year,  millwood!

Same to you, e3po. I am starting to dig out of piles of snow now, thanks to Nemo.

稳定了许多。

Good to know.

BTW, I typically idle at around 75ma.

I have many amps and JLH1969 and JLH1969M are some of the best sounding amps.

我很确定JLH是英国人。另一方面,我设计了JLH1969M。

很高兴知道。

顺便说一句,我通常闲置在大约75ma。

我有很多功放,JLH1969和JLH1969M是一些最好的音响功放。

网友:
For those who want to learn about JLH1969 or JLH1969M,  you can google Williamson tube amplifier - the first HI-FI amp ever.

You will see a lot of similarity between Williamson and JLH1969: the JLH1969 is simply a current-driven version of Williamson, and the JLH1969M, using voltage driven output devices, are truer to Williamson than JLH1969 (using current-driven output devices).

Nelson Pass, a few years after I introduced JLH1969M, introduced PLH,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JLH1969M without its input stage:

To me, JLH1969M is one of those first-watt amplifiers: you can configure it to run in Class A for the 1watt or less, and then transition smoothly into Class B for higher output.

For 1w rms @ 8ohm, that means idle current of 500ma. That can be easily done with TO220 devices in JLH1969M, and piece of cake for TO3P devices.

对于那些想了解JLH1969或JLH1969M的人来说,你可以谷歌Williamson管放大器 - 有史以来第一个HI-FI放大器。

威廉姆森和JLH1969之间会有很多相似之处:JLH1969仅仅是威廉姆森的电流驱动版本,使用电压驱动输出设备的JLH1969M对于威廉姆森来说比JLH1969更真实(使用电流驱动输出设备)。

在我介绍JLH1969M几年之后,Nelson Pass引入了PLH,它基本上是没有输入阶段的JLH1969M:

对我而言,JLH1969M是其中一款功耗最高的放大器:您可以将其配置为在Class A中运行1瓦或更低的功率,然后平稳过渡到B类以获得更高的输出。

对于1w rms @ 8ohm,这意味着500ma的空载电流。在JLH1969M中使用TO220器件可以轻松完成,而TO3P器件则可以轻松完成。

网友:
        Hi millwood,

               you might wanna write up (a) book/books about all the amazing things you've done.

  好 墨伍德;

            你有否想过写本书 --你所做过的所有惊人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Q:
美国人设计的一种工作在甲类状态的推挽功放。详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9626-1-1.h ...

有空做一个玩玩。

网友R:
看着挺整齐的 滤波够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着挺整齐的 滤波够大吗?

外置电源供电,2200uf电容就是退耦用的。

网友:
谈下效果啦

楼主:
对比1875,我还是喜欢听这个。

网友:
不知道声音怎样

网友S(2013-04-07):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电流变化大,后来加了 0.39欧姆电阻,稳定了许多。

电阻加那啊?

网友:
做的很好,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阻加那啊?

MOS 管的 S极上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这个1969音质好听吗

网友:
精致,好看

网友:
做工不错,不知D出来的音质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一直不明白这机器不会有直流漂移吗,照理来说甲类功放没有直流伺服,热耦合管没有和散热片一起安装,中点漂 ...

OTL电路,输出有电容,可以隔直流。
我这个功放工作在甲乙类。真正的1969是工作在甲类的,对散热要求高。

网友(2013-06-16):
Q2 我也用mos管.就是开启电压高,元件差异大,调整相互牵扯,不容易啊!

网友:
俺用的是无刷控制器上的管子.

楼主:
我只是在输出级 用的 mos 管,推动级用不合适。
mos管刚刚导通的时候,栅极电压稍稍变化,电流变化太敏感,不适用。

网友:
应该在栅极加入保护电路,

网友(2013-11-01):
这个电路还是很有创意的,值得仿效呢

网友:
很精致啊。

网友(2018-06-24):
做了一个tip41c单端的小甲,用硅酮导热胶、9cm*6cm散热片,旁边的小米usb风扇帮忙散热,这样的温度还行,可以用手一直捏着散热片,不烫手。用的是24v3a的拆机裸板开关电源(说是饮水机上的),有点沙沙声,推4寸(4欧10w)全频音箱,很是温暖,但lm1875t还是综合性能好。

网友:
昨晚又调了静态电流,设置到1.2A,发热量也增加不少,幸好还有一个5v的usb风扇,与小米usb风扇两边对着吹,温度可控范围内,手摸散热片最靠近tip41c三极管的地方,能坚持10秒以上。之前的“沙沙”声没有了,不放音乐时一片寂静(当然除了风扇的声音),声音更好了,换成5寸的同轴喇叭,远胜lm1875t。
今天又买了SSF7509单声道的1969场效应管的功放套件,除了调静态电流外,还可以调中点电压,听说发热量会小许多,当然静态电流店家推荐是30ma-60ma之间,估计会更喜欢。

网友:
我一直用1969M听歌,较2030、1875强多了。1969M发热小,高低音较原版好,中音稍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声道功率管的静态电流 100ma

100MA电流不是甲类。起码是电源电压除以喇叭阻抗。

网友:
袖珍版的1969,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哇!好厉害!这么小的盒子做这么精致!实在太漂亮!!这手艺非赞不可!!!

网友(2019-03-31):
洞洞板玩的如此精妙 高手!

网友(2019-05-10):
洞洞板  高手!

网友:
甲类功放体积那么小,机器里散热成问题。容易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I am pretty sure JLH is British. On the other hand, I designed JLH1969M.

〝我很确定JLH是英国人。另一方面,我设计了JLH1969M。

很高兴知道。

顺便说一句,我通常静态电流在大约75ma。

我有很多功放,JLH1969和JLH1969M是一些最好的音响功放。〞

原来;1969M是本区坛友墨伍德的设计杰作,可惜由于登入矿坛方法的更新,墨伍德没能再来玩了

他应是不懂写中文的华人吧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B:
多谢您,您真细心,我用的也是这种,问题在于,功率管的孔,好像正好比220的小一点点,估计1mm以内,怎么 ...

这种管套是有两种规格,但不用卡尺是丝毫也分不出来的

一种是用于T220封装管.另一种是用于如3DD18这种管用的.发错货你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装进孔

网友:
难得见的DIY作品,为楼主点赞

网友:
看起不错,说说效果哈

网友:
能提供制作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
做工不错。感觉散热小了点。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