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台打印机的故障(这个打印图文的工具想把它弄好)

楼主(2012-04-30):
我的朋友有一台打印机,型号是佳能MP145,买了有四、五年了。买的时候也没有试过好坏,买来之后一直放在公司里面,不知怎么最近想起来了想用,打开包装盒,取出打印机,连上数据线,再连上电源线,亮了黄色的报警灯(常亮),再按电源开关不起作用,按其他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纳闷了,一次也没有用过,就有问题了,他就送到了特约维修部,过几天回答说,主板坏了,还说如果换主板的话,还不如再买一台便宜。没法转到了我这儿,我一通电,也是这样,一插电故障灯亮了。怪了,是买来时候坏的--------不太可能啊!是放置的时间太久了,自然坏了----------也不太可能啊!是墨盒时间长了不能用了---------也不太可能啊,因为墨盒不能用了,开机键应该能用的,这样就能显示代码来表明墨盒故障......坛里高手林立,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分析解读一下。多谢!

网友:
佳能MP145/MP150/MP170 常见错误(中英文资料)

MP150错误代码E 故障原因
E2 这可能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请确认以下操作,然后再次进行打印:
1) 请确认没有放置不可用的纸张。
不可用的纸张
2) 请确认纸张放置正确。
如何在自动供纸器中放置纸张
3) 请确认使用推荐的纸张并且自动供纸器中所放的纸张数量在限度以内。
推荐的纸张/装载限度/打印面
4) 清洗送纸滚轴可能解决问题。
如何清洗送纸滚轴 (不使用计算机)
如何执行进纸滚轴清洗 (Windows)
E3 清除卡纸。
如何清除卡纸
如果卡纸频繁发生,请查看以下内容:
1) 请确认本机内部没有异物。
如何取出异物
2) 请确认没有放置不可用的纸张。
不可用的纸张
3) 请确认纸张放置正确。
如何在自动供纸器中放置纸张
4) 请确认使用推荐的纸张并且自动供纸器中所放的纸张数量在限度以内。
推荐的纸张/装载限度/打印面
E4 类别 : 错误信息
墨水盒已空。要取消打印,按[停止/重置]按钮。要继续打印,按[黑白]或[彩色]按钮。打印结束后,更换空的墨水盒。使用空的墨水盒打印可能损坏本机。
如何安装或取出墨水盒
支持的墨水盒/可打印的页数限制
E5 类别 : 错误信息
描述 : 发光二极管显示屏指示
墨水盒可能没有正确安装,或者安装了不适合本机的墨水盒。为本机安装合适的墨水盒。
如何安装或取出墨水盒
支持的墨水盒/可打印的页数限制

请确保安装两个墨水盒,即使将打印机设置为仅用一个墨水盒进行打印。如果其中一个墨水盒缺失,该错误将会出现。
E7 墨水盒未安装在正确的位置。将每个墨水盒安装在正确的位置。
如何安装或取出墨水盒
E8 废墨收集器将满。按下[黑白]或[彩色]按钮清除此错误。废墨收集器变满之前可以执行打印。如果废墨收集器已满,请与当地的服务中心联系,更换废墨收集器并进行打印机维护。(备注)废墨收集器是打印机内部的一个部件,用于收集清洗等操作中使用的墨水
E9 本机无法与连接的相机通讯。断开本机与相机之间的电缆线以清除错误。请确认以下内容,然后重新打印。
如何从数码相机直接打印照片
1) 请确认使用的相机支持 PictBridge 或佳能“直接连接数码相机打印(Bubble Jet Direct)”。如果相机不支持其中之一,本机无法从相机直接打印。
2) 将相机连接到本机前,将相机设置为 PictBridge 打印模式。对于部分支持 PictBridge 的相机,这是打印前必须的。有关连接到本机之前及之后所需步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相机的使用手册。
3) 一段时间内相机可能没有反应。重新连接相机和本机之间的电缆线。
E1,4 可能安装了不适合本机的墨水盒。安装适合本机的墨水盒。

支持的墨水盒/可打印的页数限制
如何安装或取出墨水盒
E1,5 可能安装了不适合本机的墨水盒。安装适合本机的墨水盒。
支持的墨水盒/可打印的页数限制
如何安装或取出墨水盒
E1,6 可能安装了用过的墨水盒,或者墨水盒已空。更换墨水盒。
如何安装或取出墨水盒
支持的墨水盒/可打印的页数限制
按[黑白]或[彩色]按钮,可以不用更换墨水盒继续打印。但是,由于无法正确检测剩余的墨水量,检测剩余墨水量的功能将不能工作。
E1,9 类别 : 错误信息
描述 : 发光二极管显示屏指示
本机扫描文档失败。请确认文档以正确的位置和方向放置在稿台玻璃上,然后重新扫描。
E2x 关闭本机,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大约十分钟后,重新插上,并开启本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本机可能需要维修。请与当地的支持中心联系。
E3x 关闭本机,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大约十分钟后,重新插上,并开启本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本机可能需要维修。请与当地的支持中心联系。
E4x 关闭本机,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大约十分钟后,重新插上,并开启本机。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本机可能需要维修。请与当地的支持中心联系。
CANNON Printers MP150/MP160 ERROR CODE

好像老有人问错误代码对应的故障原因

E9 The connected digital camera / video camera does not support Camera Direct Printing
E14 The Ink cartridges whose destination are wrong
E15 Ink cartridge is not installed E16 - Ink remaining is unknown
E16 -E19 Failed to scan head alignment sheet中国喷墨论坛-喷墨打印技术应用领域交流中心 w&o F I)Q!Q Z
E22 Carriage error
E23 Paper feed error中国喷墨论坛-喷墨技术应用-数码影像-数码印刷-数码印花 @ D0_%f Z
E24 Purge unit error
E25 ASF(cam) sensor error中国喷墨论坛- E26 Internal temperature rise error
E27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or platen waste ink absorber full中国喷墨论坛-喷墨打印技术应用领域交流中心9B¬L#O c O Z {/} C
E28 Ink cartridge temperature rise error -中国喷E29 EEPROM error
E33 Paper feed position error E35 15 USB Host VBUD overcurrent error - USB+
E37 17 Abnormal motor driver error
E40 20 Other hardware error
E42 22 Scanner error
• CANON RESETTERCanon MP160 , MP145
1) With the printer powered off but connected to a power source, press the Power button while pressing and holding
the Stop/ Reset button.
2) When the Power is lit, press the Stop/Reset button two times while pressing and holding the Power button.
3) When releasing the Power button and the Stop / Reset button (regardless of order), the printer will move into a
service mode. (Waiting for menu selection)
4) When the on/off lights in green, press the Stop/Reset button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time(s)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listed in the table below.(Each time the Stop/Reset button is pressed, the LED lights alternately in
orange and green, starting with orange.)note: press 4 times for waste ink counter reset.

The number of the Reset
button pressing
LED Function Remarks
0 time Green Power off

1 time Orange Service pattern print
2 times Green EEPROM print
3 times Orange EEPROM reset
4 times Green Waste ink counter reset

5) Unplug cable power. (for MP145 / MP150)
6) Turn Off Power. (for MP160)

Error Code :
E2-2 = No paper (ASF)
E3-3 = Paper jam
E4 = No ink
E5-5 = The ink cartridges are not installed or a non-supported ink cartridge is installed, or the ink cartridges are not installed properly
E8 =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or platen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E9 = The connected digital camera / video camera does not support Camera Direct Printing
E14 = The Ink cartridges whose destination are wrong
E15 = Ink cartridge is not installed E16 - Ink remaining is unknown
E16 -E19 = Failed to scan head alignment sheet
E22 = Carriage error
E23 = Paper feed error
E24 = Purge unit error
E25 = ASF(cam) sensor error
E26 = Internal temperature rise error
E27 =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or platen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E28 = Ink cartridge temperature rise error -
E29 = EEPROM error
E33 = Paper feed position error
E35 15 = USB Host VBUD overcurrent error - USB
E37 17 = Abnormal motor driver error
E40 20 = Other hardware error
E42 22 = Scanner error
solid (2008-8-13 17:44:34)
CANON RESETTERCanon MP160 , MP145
1) With the printer powered off but connected to a power source, press the Power button while pressing and holding
the Stop/ Reset button.
2) When the Power is lit, press the Stop/Reset button two times while pressing and holding the Power button.
3) When releasing the Power button and the Stop / Reset button (regardless of order), the printer will move into a
service mode. (Waiting for menu selection)
4) When the on/off lights in green, press the Stop/Reset button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time(s)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 listed in the table below.(Each time the Stop/Reset button is pressed, the LED lights alternately in
orange and green, starting with orange.)note: press 4 times for waste ink counter reset.

The number of the Reset
button pressing
LED Function Remarks
0 time Green Power off

1 time Orange Service pattern print
2 times Green EEPROM print
3 times Orange EEPROM reset
4 times Green Waste ink counter reset

5) Unplug cable power. (for MP145 / MP150)
6) Turn Off Power. (for MP160)

Error Code :
E2-2 = No paper (ASF)
E3-3 = Paper jam
E4 = No ink
E5-5 = The ink cartridges are not installed or a non-supported ink cartridge is installed, or the ink cartridges are not installed properly
E8 =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or platen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E9 = The connected digital camera / video camera does not support Camera Direct Printing
E14 = The Ink cartridges whose destination are wrong
E15 = Ink cartridge is not installed E16 - Ink remaining is unknown
E16 -E19 = Failed to scan head alignment sheet
E22 = Carriage error
E23 = Paper feed error
E24 = Purge unit error
E25 = ASF(cam) sensor error
E26 = Internal temperature rise error
E27 =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or platen waste ink absorber full
E28 = Ink cartridge temperature rise error -
E29 = EEPROM error
E33 = Paper feed position error
E35 15 = USB Host VBUD overcurrent error - USB
E37 17 = Abnormal motor driver error
E40 20 = Other hardware error
E42 22 = Scanner error

网友:
好办:拆了它!呵呵。

楼主:
回2楼,我这台机子连错误代码都不能显示,一插电源,报警指示灯常亮,所有按键都不起作用,代码显示屏不亮。

网友:
我有三台喷墨机器都闲置在那里呢,自己用的不多的话,墨盒或打印头就会出问题,每次清洗打印头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材料。性价比简直太低。建议喷墨打印机就没有必要修了,修好过不了多久又出毛病。买个激光打印机,省事省心。

网友:
楼主的机是新的那么修修还是值得的。确定墨盒没有开封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存放环境高温高湿造成的联动开关、接点氧化引起的故障,首先清理擦拭一下打印头的相关接点,再打开舱门,看看舱门上的联动杆对应机器内部的开关位置在什么地方,拆开外壳测量一下开关的通断情况。将内部有怀疑的插头插线排都重新接插一遍。如果墨盒与打印头是一体的,又拆过封条,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它的原因了,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的处理方法,实在不行就只有更换。

网友:
前后扔了5台徍能的MP系列。。。这玩意成一次性的了,  修不如换新的,楼主装上驱动联结USB查看下报的什么错

网友A:
这机估计不止放了5年,我记得07年买过两台MP160 ,你这个型号比160还早些,MP系列属于带复印扫描的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估计不止放了5年,我记得07年买过两台MP160 ,你这个型号比160还早些,MP系列属于带复印扫描的一体机。

回楼上,该机子确实一次都没有用过,买来之后连外面的塑料袋都没有拿开过。包括数据线电源线用扎线扎着,放在小的塑料袋里面。由于该机子带扫描和复印,扔了确实可惜,毕竟一次都没用过。好比:多年前买了一套房子,一直没有住人,想去住的时候却开不了锁,进不去屋。

网友:
这机的打印头和墨盒是分开的,放了这么久很可能出现楼上说的受潮接触不良或脱焊问题,把机壳打开检查下,机壳基本上是塑料扣卡固定的,上部份扫描仪有排线和打印机相连小心点拆。

网友:
我一台mp258的,改连供后开始正常,现在打印有点错位,不打彩色的话喷墨机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