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修过发动机的进来讲讲

楼主(2012-05-02):
我原来买过几辆破车,罗马尼亚产的达契亚,烧机油,当时国产配件很便宜,买了四配套准备自己换,虽然发动机不大,1.3的排量,但抬出来也是很费劲的,于是俺先把汽缸盖拆下来,然后把固定发动机的螺丝拧下来(发动机用千斤顶支着),一脚把发动机踹偏,发动机就掉到地上了,抽出千斤顶,把车推开。。。。。。换了四配套,然后觉得气门不太好了,找了点气门砂自己研磨,然后把发动机组装好,找了几个人抬上去装上,嗯,果然不烧机油了,好!可是没过几天就又烧机油了,而且烧的更厉害,哪出问题了?拔出机油尺看看,您猜怎么着?机油感觉有沙沙的感觉,闹了半天磨气门后没有把气门砂清理干净

网友(2016-11-12):
有一台3升发动机大修中

网友A(2012-05-02):
这种低级错误真是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级错误真是不应该

当时用汽油简单的洗了洗,没舍得用大量油洗,没经验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化油器清洗剂又便宜清洗效果又好

网友:
不管做什么,最后都要用油洗 干净的,这项工作以前修摩托时都没有忘了,何况是汽车?清洁工作是大问题,中国人就是在这方面不注意,你看老外拆机的视频,好多都是带着白手套呢.我们呢?
以前的医生动手术好多都不能成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有些能成功的,后来才发现是没有进行消毒!

网友:
修过摩托车的发动机

网友:
我修过,烧机油有两个原因,一是活塞环密封不好,上窜机油,可能是活塞环磨损严重超过极限,弹性变小,或缸筒有拉伤上窜机油,另一个原因是气门油封密封不良,造成下窜机油,也会烧机油,原因很多,最早就是纯手工研磨气门,不过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有很多新技术如缸筒表面渗碳,可不能像以前那样镗缸(hang)磨了,纯属聊天,有些可能是外行话,供您参考。

网友:
还没看到尾就知道没清理干净,现在可能要换活塞环。

网友:
装配前一定要对各个工件进行有效的清洁,密封垫接合面最好用无水乙醇认真清洁一遍,这样装配后就不会出现渗油问题,出现LZ这事一般都是新手上工 师傅把关不严

网友:
小疏忽大错误

网友:
换好后,用低价的机油,走一会,停下,再走一会,换掉,换两次,再加好机油

网友:
如果换了我;具备起重机等修理设备才会去弄,楼主拆卸时就已经很冒险,磕在地上发动机壳就玩完了

网友(2012-08-29):
像你这样大修细节很重要,发动机装上每个零件都要再仔细检查一遍,没完成一部分都要仔细检查螺栓松紧是否到位,正常境况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我怎么看都向是编出来的呢!疑问1手工研气门气门砂只能停留在气门口附近,上有气门导管油封,下面有活塞和环两头挡!怎么能跑到机油里面呢?再有即使发动机油沙子一般也不会出现拉缸现象,因为发动机各个需要润滑的用的有都要事先经过机油滤清器,一般过滤后出来的有里面含的颗粒不大于30微米!何来拉缸一说?机油里面有大颗粒一般损伤的是机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