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F2小耳放电路

楼主(2012-05-03):
上午查资料设计了一款针对廉价的三五极复合管的小耳放电路,改电路采用单端输出牛形式,输出功率约500MW,推耳机没问题。输出牛初级阻抗10-15K即可。

电路如下: 点击放大

楼主:
这种五级管电路特点是“胆味”比较浓,当然单单就指标上看肯定没有三极管电路好,就是玩个味道。

网友:
电路经典且简洁
很好的耳房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五级管电路特点是“胆味”比较浓,当然单单就指标上看肯定没有三极管电路好,就是玩个味道。

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A:
一切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主。但是,对于所谓的“胆味”不必追求,浓重的胆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切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主。但是,对于所谓的“胆味”不必追求,浓重的胆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

所谓的“胆味”不必追求,浓重的胆味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很容使人“中毒”,并退化味蕾三日不知肉味。很可能会遗害下一代。

网友B:
提醒一下PCB中的是6F3的脚位,6F1、 6F2与6F3脚位不一样的。请别怪我多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下PCB中的是6F3的脚位,6F1、 6F2与6F3脚位不一样的。请别怪我多事哟。

恩,的确,这搭棚图是直接拿6F3的图改的,没注意到脚位与6F1/6F2是不同的,大家注意一下!回头更新一下图。

楼主:
电路图已经更新,这次6F2的管脚无误了。电路结构更新为五级管推三极管,这样对输出牛阻抗要求低了,同时电路失真度有所降低。

网友:
五级管典型特点就是把高μ三极管的优点和缺点都发挥到了极致
1、高放大倍数 单级可达200倍以上
2、跨导不定 线性差 上下半波比对称

网友:
别出心裁的小耳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