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动的 OCL 功放试验

楼主(2012-05-04):
前几天装了一个 1969M,家里弄的很乱。老婆发话,再不收拾了就都给你扔了。唉,只好痛痛快快的收拾。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大概10年前洞洞的一个 OCL 功放电路,有点意思,发上来大伙看看。当时应该是试验了一个 Quad405 的那种偏置方式。

原始的原理图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到了。初步整理了一下原理图,数值可能不对,仅供参考
差分是 C2240,
电压放大是2N5401 BD237,
功率管用的是 TIP122 TIP127,软件库里没有。找了一个代替的数值。
昨天测了一下,实际电路中R5用的 220欧姆。

俯视

俯视

俯视2

俯视2

侧面

侧面

输入端

输入端

电源和输出

电源和输出

洞洞焊接面

洞洞焊接面

仿真

网友A:
个人认为,既然功率管用的是 TIP122 TIP127这对达林顿管子,电压放大那级就没有必要用2N5401 BD237组成达林顿管放大,电路可以简单些

楼主:
主要是增大了电压放大级的电流,能在小音量的时候电压放大级直接通过100欧姆电阻驱动扬声器,选了达林顿结构。

网友B:
我洞洞板的水准啥时候能达到这样,就满足了。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既然功率管用的是 TIP122 TIP127这对达林顿管子,电压放大那级就没有必要用2N5401 BD237组成达林 ...

认同.!另由了122与127是达林顿管.eb间电压非常高才开始导通.没有理由两管e极短接.两b极亦短接这样交越失真非常大

楼主:
当时想的是,输出电压在 +-1.4V以内由电压放大级直接通过100欧姆电阻驱动扬声器,当 100欧姆电阻超过了+-1.4V,功率管在导通提供电流。
当时只是试验,没有听到失真,当时想如果弄成了就换到有源音箱里,后来由于调动工作主要是维护电脑和网络,爱好就放了很长时间,直到去年这个时候单位让参加技术比武,才捡起来的。大概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注册的矿坛,感觉这个学习气氛非常好,也学到了不少新东西。真是感谢矿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洞洞板的水准啥时候能达到这样,就满足了。佩服啊。

其实这个洞洞用用就很习惯了,主要是得多用,我一般试验电路和简单一些电路,就都用洞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增大了电压放大级的电流,能在小音量的时候电压放大级直接通过100欧姆电阻驱动扬声器,选了达林顿结构 ...

100欧的R5应在122和127的两个b极之间的.原图两b极之间短路线要剪断.估计图纸抄悟
〝主要是增大了电压放大级的电流,能在小音量的时候电压放大级直接通过100欧姆电阻驱动扬声器,选了达林顿结构 ...〞
这句在电学理论上是完全讲不通的.电压放大级绝对不可以推喇叭.更不可以通过100欧来推8欧的喇叭.就更更不用说小音量了.如能利用达林顿管的高放大量和双管的对称性好.简化电路.声音失真是很少的
请原谅本人直言.罪过!
另达林顿管作末级.与普通管对比.会有点软一点的感觉.可用提高电源电压来克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欧的R5应在122和127的两个b极之间的.原图两b极之间短路线要剪断.估计图纸抄悟
〝主要是增大了电压放大 ...

都是学习吗,我感觉在两个功率管基极中间在弄两个二极管效果还会好一些.
当时主要就是测试这样的偏置方法,功率管完全工作在 乙类而不是甲乙类,静态的时候一点电流都没有。

网友:
这样就越过了乙类变成丙类了.这时 一些音乐听不出失真.但在另一些了音乐就很容易听出
用二个二极管不一定合达林顿.最好用个三极管调整更好!

楼主:
换了一个电路图,原来的电源不对。仿真不了。
唉 !!不让传图片和附件了,等等在传吧

网友C:
TIP122.172;100V;5A.hef;1000
焊得的确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P122.172;100V;5A.hef;1000
焊得的确漂亮

122 127这两个管子我也常用,主要就是省掉推动管,焊洞洞简洁一些。
今天上传可能到了,原来的还删了。没有办法只能明天在传电路图和仿真文件了。
哪位版主能帮我传一下,我把文件发给你。

网友D:
制作功放电路,我也偏爱用三级推动级(电流放大级,射极输出器)。第一级推动,用中功率管,射射极之间的电阻大多用200欧左右的。第二级推动用大功率管,射射之间的电阻用20欧+20欧的,并从这个中点引出大环负反馈。第三级推动用多管并联的形式(爱用两两并联)去推动喇叭。

网友:
年青人的冲勁我们老家伙没法比.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作功放电路,我也偏爱用三级推动级(电流放大级,射极输出器)。第一级推动,用中功率管,射射极之间的电 ...

版主

    您有权限编辑我这个帖子吗,如果能请帮我编辑一下,传一个图片和一个附件。告诉我邮箱,谢谢了

网友D:
我没有啊。朋友可与本版当值版主联系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上传图片和附件的。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啊。朋友可与本版当值版主联系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上传图片和附件的。握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制作功放电路,我也偏爱用三级推动级(电流放大级,射极输出器)。第一级推动,用中功率管,射射极之间的电 ...

太同意你的看法.现在生产厂发到我公司的功放.2N5551就到功率管了.那失真听感有20%以上.我都不愿负责这些产品.推给别人.推动管瞬间高热所产生的失真.是HiFi的大敌

网友:
5551和5401,很不适宜用到高品质功放中作为推动管用,这种管子的线性并不好。我早些年就从杂志上看到过对这种管子的不良评价。我还见到过,有的国产功放,是直接用两只5551并联作为推动管的。当然,这种管子也能用,就与地沟油一样,是卖给别人的。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一下,是《音响发烧友必读》唐道济著P127上有述。朋友可参考。

网友:
十年前的
先赞一下

楼主:
图片是附件终于传上来了。

网友:
工整、美观有多年不玩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上行得通,强烈建议LZ在R5上顺向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做一下仿真,把结果再与各位高手们汇报一下。 ...

有时间我先按照你说的仿真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F:
电路想法不错,准乙类的工作方式,和国都应该是一样的原理。
顺便仿真了一下楼主的文件,发现一个问题,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输出端的直流电位比较高,达到几十MV。
可以适当增大R2使输出的直流点位小一点,模拟的结果是R2=43K,输出的直流点位降低到了2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想法不错,准乙类的工作方式,和国都应该是一样的原理。
顺便仿真了一下楼主的文件,发现一个问题,在 ...

是的,实际电路也在30mv,当时增大过电阻到47K中点就接近于零了,但是声音感觉肉了很多啊,唉那时就喜欢动态凌厉,这个电路也只是做实验,最后也没有真正的使用。谢谢老师了。

网友F:
不用客气,看到同学有新想法,就忍不住进来看看,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上面几位同学的建议有的很好,比如输出级的管子,选择普通的晶体管,要比用达林顿在小信号的时候,失真明显减小。不用担心驱动级的驱动能力,因为能驱动100欧姆左右的负载,那么驱动普通的晶体管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客气,看到同学有新想法,就忍不住进来看看,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上面几位同学的建议有的很好,比如 ...

当时还不知道有仿真软件,这个软件是最近几年才知道了,感觉方便极了。我在好好调整一下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上行得通,强烈建议LZ在R5上顺向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做一下仿真,把结果再与各位高手们汇报一下。 ...

串二极管,仿真有点效果,但是想不通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客气,看到同学有新想法,就忍不住进来看看,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上面几位同学的建议有的很好,比如 ...

是的 这样仿真小信号失真少不少。

原来的达林顿管内部有电阻,如果去掉100Ω电阻仿真失真小很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样仿真小信号失真少不少。

原来的达林顿管内部有电阻,如果去掉100Ω电阻仿真失真小很多啊。

我认为小信号失真,关键的问题是来源于输出管的推挽电路工作在乙类状态,估计楼主是想小信号时候信号直接通过100欧姆电阻进入负载,因为负反馈信号的取样点在输出端,也同时接在了两个零偏压的达林顿管的发射极上。
所以这两个互补N-P输出管在进入放大状态的时候,两个基极需要的电压差越小越好。普通的三极管是两个PN结的压降,达林顿的是4个PN结的压降,所以才造成小信号时,达林顿输出要比普通三极管的大。如果采用锗三极管互补做输出,不考虑频率特性,之从皎月失真这个角度看,可望得到更小的失真,虽然高品质的锗互补功率三极管很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小信号失真,关键的问题是来源于输出管的推挽电路工作在乙类状态,估计楼主是想小信号时候信号直接 ...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的想法。

网友F:
补充一下,根据这个道理,输出管那么采用互补MOS,应该失真更大,不知道这个出发点对不对?用MOS就可以很好的模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根据这个道理,输出管那么采用互补MOS,应该失真更大,不知道这个出发点对不对?用MOS就可以很好 ...

说的很对啊。
还有仿真后边功率管,那两个参数的不行。由于没有TIP122 127模型,我用 BD139+TIP41C 和 BD140+Tip42C 代替仿真了一下。
稍稍有些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人呢?等你未完待续呢

现在白天上班没有时间,等放假的时候我才能在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啊。
还有仿真后边功率管,那两个参数的不行。由于没有TIP122 127模型,我用 BD139+TIP41C 和 B ...

TIP142/TIP147与122.127电流不同其他数据绝大部分相同是否可找一下142模型代122?.

网友(2013-03-11):
兄弟有qq吗?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
洞洞板工艺不错啊

网友G(2013-08-07):
末级管没有偏置,纯乙类!音质如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末级管没有偏置,纯乙类!音质如何呀?

很久的东西了,声音和有偏置的电路声音没有听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