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一张FU19单端,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妥。

楼主(2012-05-04):
绘制一张FU19单端,请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妥。

网友:
花里胡哨得挺好看

网友:
自己试一下啦!

网友:
绘制的很好要是标注的更详细一些就锦上添花了!!

网友:
图画的真好,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楼主您画的图真漂亮,呵呵。
电路说几点个人看法:

6J2或者用6J1无所谓,但6J1比较大众一些。6J2也没觉得 什么优势。
对于 6J2的帘栅极电压宜用稳压,这种简单点串电阻降压电路,虽说简单 但很难保证工作点的稳定,因为帘栅极电流也是随信号而变化的。
  实际中 把那个6C3阴极输出去了,也许您设计电路的心血都放在这个6C3阴出电路了,但这东西 用在这弊大于利。 如果喜欢6C3,完全可以用它做电压放大级,效果很好,6C3是中μ管,可以输出峰值将近40V的不失真信号电压,一定程度上比6J2要好。
  FU-19帘栅极 电压别直接接在高压上,最好单引出一路 稳压的电压供给 帘栅极。这样效果更出色,把这玩意接在高压上一是工作不稳定,二是管子容易过载。
  一点个人建议和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画的图真漂亮,呵呵。
电路说几点个人看法:

根据海兄的建议
改进了一下,
请海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