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里偷闲造机器---6N2推6P3P

楼主(2012-05-04):
装好后,用6N2和6N1分别试机,无明显区别。在处理噪声方面通过几天试验发现,其实灯丝走线和给灯丝加电阻对地都无很好的效果,当更换扼流圈后,噪声抑制真是令人兴奋,耳朵贴近喇叭才有微弱的哼声,原来那个扼流圈安装在上面时哼声大,用手摸喇叭纸盆振幅很大,当时一味的搞灯丝降噪走了几天弯路,正在做胆机的朋友和已经有胆机的朋友不妨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好的声音是从没有噪声开始的,多动手制作的同时,积累了经验,也收获了优美音乐

网友:
很养眼啊。不过我觉得既然花了这么多心思,为何不多+只6N2,提高通道分离度

网友:
在音频领域,6N2表现一般,换个别的试试。6N2管座可以直接插好几种双三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

谢谢版主,还得多向您学习,请教

网友B:
观摩学习了!民声JK25扩音机很好很让我惦记

网友:
''装好后,用6N2和6N1分别试机,无明显区别''这个我也试过

网友:
漂亮!面板图案搞的好,用烙铁烫上的吧?

网友:
如果用6N1和6N2没有区别,说明在某个或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网友:
做的不错,电源变压器不太大

网友:
电容电阻花花绿绿很好看!

楼主:
杨兄,有时间过来拎走民声JK25扩音机,占地方,腾空间

楼主:
面板是用烙铁烫的。6N1和6N2试机听感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是耳朵对音乐的认知度还不够,惭愧,电源变压器是老电子管设备上的,片子很薄0.3的,功率很足。MRBM 兄,你将松下VCD的解码部分改动一下开路腾空,只用CD输出部分,CD音频信号不再通过解码板部分重复处理,出来的声音干净利落,浑浊感彻底消失

网友:
做工精心 面板很有创意!

楼主:
谢谢ynkmljx ,小菜鸟2位 老兄,学习中萌发的想法,惭愧

网友:
花花绿绿的很好看,装的不错.

网友C:
很不错,
但地线的布局应该尽量避免环形或者半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但地线的布局应该尽量避免环形或者半环形

有道理,晚点有时间把地线改装一下

网友D:
很好很美,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美,很有特色

多谢,一般一般

网友E:
您给俺做一套吧?多少钱?俺求一套胆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给俺做一套吧?多少钱?俺求一套胆功放!

老兄买好电源和输出和变压器,我给你组装

网友E:
您给我做一套吧?我先给您打欲付款也可以的

网友F:
面板 很漂亮 对你上一台 胆机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给我做一套吧?我先给您打欲付款也可以的

电话联系我,13117238088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面板 很漂亮 对你上一台 胆机印象深刻!

谢谢,上一台已给青海的朋友了,不久没有了魂,失落了好长时间,后不停回味那个胆机的古典容貌和声音,只好再制作了一台,在邓丽君优美的嗓音中,品着茶,烧着机......

楼主:
同时谢谢几位版主老师的评分,望您们多多指教

网友:
请问你对比过用EMI与不用有区别没有?怎么有人说用了他声音就不好了呢    我倒是还没有试过

楼主:
没有加电感胆机试验过,交流声大,没有电感的胆机解决交流噪声是一大难题

网友G:
楼主的输出是自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输出是自制的吗?

输出变压器是山东孙兄定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用烙铁烫的。6N1和6N2试机听感没有什么区别,可能是耳朵对音乐的认知度还不够,惭愧,电源变压 ...

正好有台索尼机芯的VCD想改CD,卡拉OK部分只要拔去插头,解码部分请指教步骤。谢谢。

楼主:
请照几张索尼VCD电路板正面图看看,每个机型都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照几张索尼VCD电路板正面图看看,每个机型都有区别

是新科VCD-25C,他用索尼CDM14机芯,KSS-213C光头。俺真找不到方向呢。老师来啦。待会儿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照几张索尼VCD电路板正面图看看,每个机型都有区别

先上几张以前拍的图,请注明主要部分,明天再拍后上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照几张索尼VCD电路板正面图看看,每个机型都有区别

图来了。

楼主:
这个机器的主板应该在CD机芯的下面,应该是CD和解码一体化主板,这样的主板不能改。YZMLXY 上面照的图是电源整流稳压,射频调制板

网友:
做的不错,很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山东孙兄定做的

请问用的什么硅钢片和绕制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摩学习了!民声JK25扩音机很好很让我惦记

我有一台民生的晶体管机子你要不要,要便宜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的主板应该在CD机芯的下面,应该是CD和解码一体化主板,这样的主板不能改。YZMLXY 上面照的图是电源 ...

主板下确实有一块板。抽空再详细照一下,旁边一个铁盒是CPU.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的主板应该在CD机芯的下面,应该是CD和解码一体化主板,这样的主板不能改。YZMLXY 上面照的图是电源 ...

详细的图来了,看看是否可改。俺已把卡拉OK、耳放板拆了。铁盒内是CPU。

网友:
铁盒内补图。

网友:
如果用6N1和6N2没有区别,说明在某个或某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比较同意
  做工不错 加分

楼主:
YZMLXY 应该从光头下面的那块板入手,1查看通往【铁盒VCD解码板】的排线2端的英文简写标识,找到  OUT --- L       OUT --- R   把者2根CD音频信号直接引到机壳上的音频输出端子即可,此时VCD解码板排线应该开路,即中断送往VCD解码板的音频信号。根据机型不同,所标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甚至没有字符标识,要注意观察。2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可用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判别输出的CD音频信号,开机放入碟片播放中,用耳机一端接地,另一端串联500或1K的电阻逐一触碰光头下面主板上通往VCD解码板的那个插座的脚,当出现声音的2个脚就是CD音频输出信号L或者R,直接跨线接到音频输出端子上即可。如果这样连接后经常出现死机,碟片停转,或光头发出较大的伺服声,在L,R  2音频输出信号上分别串联一只1K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YZMLXY 应该从光头下面的那块板入手,1查看通往【铁盒VCD解码板】的排线2端的英文简写标识,找到  OUT ---  ...

已记下,明天试。非常感谢。

楼主:
VCD解码板的作用是从CD主板送来的信号中解码出图像,同时也将CD主板送来的L R音频信号和图像同步进行声音的模式处理,或者语言声道的处理。其弊端是将CD音频信号再次处理,而且VCD解码板上的滤波和信号耦合电容都是一般的电解电容,经过这些环节,声音大打折扣,出了的声音变得混浊不清,再经过胆机音频功率放大,犹如听的是盗版磁带或者磁头磨损过度一般干涩无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YZMLXY 应该从光头下面的那块板入手,1查看通往【铁盒VCD解码板】的排线2端的英文简写标识,找到  OUT ---  ...

今天拆机看了:1.果然CD板到VCD板排线没记号标记。试用高阻耳机一端接地,一端搭VCD排线插座,有两个端有音频声,但一只声道轻。(此时分别搭原机音频输出端R+L声音一样)。其时搭某一脚就没声音了。(静音?)2.鉴于上述情况,今天先把OK混响板拆除。把射频、S端盒子拆了。在射频输出孔加了个电源开关,不用时关掉即可。3.VCD排线不能拆除,拆了没读数了。4.如果音频正常,可从排线到原音、视频输出插座跳线。(此时切断原插座的R+L连线),当否?

网友:
简单连线,当否?

楼主:
应该切断通往解码板的音频信号,即拔掉解码板的那个排线,找到排线另一端主板上对应的L  R音频信号。不然音频信号将分流到解码板影响声音质量。你图片上红线表示的连接法2个都不可取,因为排线上的音频信号接到解码板音频输出插座,始终没有摆脱音频信号分流到解码板。直接从主板排线一端接到音频输出插座上即可,解码板上的排线和右边的音频输出插座都应拔掉悬空。如果拔掉通往VCD解码板的排线机器不能工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该解码板带光头伺服,那就不能改了。

楼主:
如果拆掉射频调制器,看射频调制器的L  R音频信号是从主板还是从VCD解码板上来的,从主板上来的就简单了,直接引到音频输出端子,从解码板上来的,那就还得参考以上建议

网友:
1.不能拔掉排线,拔掉不能显示读数。2.RF盒的R+L是从VCD来的,可从VCD板子右面一插头上看到(视、地、R、L)。3.跳线同时、切断此插座与底板连线。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

网友H:
楼主做的机子,那个都很有个性。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机子,那个都很有个性。 帮顶!

王兄的夸奖,把我的脸都弄红了

网友I:
高,实在高,能提供6n2推6p3p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J:
说点打击的话。布线真是眼花缭乱啊。应该有交流声吧。我建议原件就近安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点打击的话。布线真是眼花缭乱啊。应该有交流声吧。我建议原件就近安装比较好·

欢迎gxkjw5593前来品茶,试听,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实在高,能提供6n2推6p3p的电路图吗?谢谢!

6N2电路图和这个一样,另一个声道与其相同

网友J:
就几个元件,我觉得搭焊在电子管上比较好看。你原机飞线太多。我个人意见啊~~
另外,我觉得上图的电源加个泄放电阻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几个元件,我觉得搭焊在电子管上比较好看。你原机飞线太多。我个人意见啊~~
另外,我觉得上图的电源 ...

机器是经过反复思考才走线的,噪音低,声音好已达到我设想的目的。泄放电阻滤波上都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6N2电路图和这个一样,另一个声道与其相同

收藏了,谢谢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王兄的夸奖,把我的脸都弄红了

老兄客气了!真的很不错,应该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兄客气了!真的很不错,应该向你学习。

互相探讨,互相学习

网友:
更换了扼流圈,怎么沒看到扼流圈?

楼主:
在底壳上装着,有图,仔细看看

网友:
哦,第一次看到,真不错哎,加分!

网友(2012-06-24):
看了这个机器的走线我顿时感到走线也是一种艺术啊。

网友:
做功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6N2电路图和这个一样,另一个声道与其相同

老兄能说说听感吗    还不知道6P3的声音是怎么样的?谢谢 了!

楼主:
6P3P是国产廉价胆功放管的皇后,用声音纯美,久听不厌,回味无穷来概括一点也不显夸张,不信你也做一个试试听感

网友:
做工不错,面板有新意,赞一个!

网友:
不错,廉价又好声

网友(2012-08-02):
很好,养眼

网友:
不错 这盒子可以 看起壳子了

网友(2013-04-13):
正在学习   备件

网友:
多少钱弄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