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 中、美、苏 三国 6P6P(6V6)的 功率、失真曲线

楼主(2012-05-05):
这回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了。
美苏抗争了 这么多年,他们造的管子特性还是很一致的, 都是大约 变压器阻抗为6K时 失真最小,5.8K左右输出功率最大。
而曙光的6P6P就不一样了,4K时 失真最小,3.2K时 功率最大。

请注意,三国的测试条件 (参数)时完全一样的

  充分说明了,每种管子,虽然型号相近可以代替,但是最佳工作状态不尽相同

网友(2021-05-29):
黑曙光的人,大都是没有吃透电路的人,人为的把管子封了个369等,只有不合适的电路,没有不合适的管子,南京管牛,北京管牛?小管北京,大管南京,笑话,有谁的管子系列有曙光齐?论质量,你们屁颠屁颠,趋之若鹜的进口管,就有很多是曙光贴牌的,9*年“(飞机婆)就找曙光定了N多6550(KT88),70年代,曙光为你们吹捧的南京厂,支援过6J8P等一系列产品,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南京的红壳包装,管子打的曙光标,(这都是厂里父辈们说的),现在电子管的价格还可以接受,烧友们烧高香吧,要不是国家军工还需要电子管,曙光厂还艰难的撑着。曙光被你们黑倒后,你看泊来货会涨成什么样子?----------不喜欢可以删我的贴,希望不要禁我的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说,同型号同生产工艺的电子管,特性应当是基本差不多的。
    从国内以前出版的一些电子管手册上 ...

玩音响的(包括玩胆机的),大都应该是有一定理科背景的(还有学电子类的),大家应该知道,材料(科学与研究)是关键。不要怪曙光了,那些年代,鬼佬们对我兔是进行全面封锁的。而我兔正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弹一星),在材料科学领域,确实差距很大。这也不能怪别人,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又做了那些贡献呢。

有曙光用也不错,应该感谢那个年代的老人们!

知耻而后勇,期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科学家、我们大家,一起鼓劲,争取赶上鬼佬们!

楼主(2012-05-05):
本帖的目的在于想说明 一样的管子,不同的产地,特性是有差距的 。设计电路时应该考虑周详

网友(2023-08-12):
讲真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小管子推挽机了,前半生做过几十台胆机,小到2P2,大到FU-5,该玩的都玩过了,感觉还是小型管有意思。不过等十几年后退休了,一腚得玩玩FU-33,甚至FU-606这类管子。

网友B(2013-12-05):
6P6P已经很好了!有人黑曙光黑的没有道理!

网友(2012-05-07):
元器件曲线的细微差别,在同样的电路中会导致电路工作状态的不尽相同,这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不同厂家或不同批号的元器件,在音响电路中直接代换时对音色的影响。但从另一侧面看,器件带换后,通过对电路工作状态的调整,是有可能使音色接近于原来器件音色的。注意,是接近。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B:
6P6P已经很好了!有人黑曙光黑的没有道理!

红框里是负阻效应引起的阳极特性凹陷,不应该在纯四极管才会出现?
束射四极管和五极管不是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2012-05-09):
从理论上说,同型号同生产工艺的电子管,特性应当是基本差不多的。
    从国内以前出版的一些电子管手册上看,国产管与进口管特性参数是一致的。
   而曙光的电子管特性曲线,实在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所以没法评价。
    也许曙光的特性曲线是绘图印刷上的错误,在那个手工绘图的年代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战国策》中的“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很多年以前一直被讹传为“左师触詟愿见太后”,俺念书的时候书上就是那样印的,直到80年代出土一批竹简才发现几百年来都是以讹传讹,其实就是抄写错误。

网友:
······我有一些曙光的6SA7,6SK7,6B8C,6P6P,``````好像一般用用还蛮不错,差不了多少,凡物的价值,一分价钱一分货,曙光10元的6P6P比300元的进口货质量稍差一点,我觉得值了,······现在我怀疑这曙光厂是不是专门为生产不合格的产品而开厂的,而且还是军工厂?······我甚至怀疑当年生产30管的什么美国的或是狗操的日本的什么厂,是不是都群体性的弱智?居然生产这么低档的管子,为什么不生产一些使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先进的管子呢?······

网友:
苏联管子寿命好像不长

网友:
难得的实测对比数据,宝贵的科学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 6P1 和 6V6/6P6或6AQ5  也是否一样? 有时间想做一台curve tracer 曲线示踪? 来看看。

网友C:
谢谢。有南京6p6p的吗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保留这个“失真曲线” 。

网友:
顶一下,希望能有多一些这方面的数据

网友:
谢谢!海版的资料!已收藏

楼主:
通过对手册、资料的反复观察,我感觉 曙光做的玩意,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最简单的说,前些天给论坛设计6P6P单端电路,需用 6SQ7的资料,我看了 美苏 的,基本一致,但是也有一定的差距,唯独曙光的,单位电流要比别人大些.... 这样如果简单直插通用的话,工作点会有明显的偏离。真不知道曙光厂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南京6p6p的吗

   南京的没有,国产管的资料很不严谨,跟美国RCA、沙尔文等厂家提供的资料比,太山寨了。
个人感觉 南京、电工的管子 可以 往欧美方面靠。 北京的管子往苏联方面靠。曙光的......  凑合事吧

网友:
海兄功德无量!已下载收藏啦~哈哈~~

网友:
很多管子,书上都写着是直代,实际上基本不是这么回事的,用过就知道,比如最近我在玩2P3,换上3A4,工作点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差10万8千里的),直代只是一定会响而已。。。

网友:
好资料!谢谢海版!期望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