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个手电钻定子有的来

楼主(2012-05-05):
收个手电钻定子有的来

网友:
手电钻定子有很多规格的

网友:
手电钻定子,如果线圈烧了的话,自己绕一个很方便的。不像转子烧了之后自己绕麻烦,绕完之后还需要并头焊接配重什么的。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有个百得的电钻110V改成220v的,定子重新绕的线圈,掉进铁屑把转子换向器卡掉了一个就一直扔在那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有个百得的电钻110V改成220v的,定子重新绕的线圈,掉进铁屑把转子换向器卡掉了一个 ...

请问你的110伏电钻只改定子,转子的匝数不用改么?改完火花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110伏电钻只改定子,转子的匝数不用改么?改完火花大么?

转子不用改的,也没法改,听维修的师傅说一个是转子绕线太麻烦,二是转子绕线的要求很高,绕好了还需要改重量平衡什么的,没有设备不行,也达不到出厂那种要求,我本来是想改电钻的调速开关的,后来看了下坛友的评论说改完之后火花很大而且容易烧坏,就做罢了,找修电钻的重绕了定子。从缝隙仔细看也能看到火花,不大,但是要和220V出厂的电钻放一起比,肯定大点。

网友:
哦,谢谢,我也想过这么改,就怕转子不改火花大,

网友C:
上次45收的百得被我把调速开关改坏了。。。。收一个开关

网友:
手电钻的型号太多了,定子的外径,内径,长短。只说定子太笼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次45收的百得被我把调速开关改坏了。。。。收一个开关

尸体一套,要吗,钻头夹头,变速齿轮什么大小配件都不缺,就是转子坏了,定子是重绕的,圈数是原来的两倍,开关稍微有改动,刮掉点电阻涂层增大了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尸体一套,要吗,钻头夹头,变速齿轮什么大小配件都不缺,就是转子坏了,定子是重绕的,圈数是原来的两倍 ...

你的电钻尸体多少钱?上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钻尸体多少钱?上个图看看

30元, 照片  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元,

看图片和我那个差不多,30包平邮行么,主要想要你这个定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和我那个差不多,30包平邮行么,主要想要你这个定子,

行,一套都给你吧,留着也没用,齿轮和夹头同心度不错,以后你留着拆件用吧,定子找师傅绕的时候线圈加倍了,线径减小,本来想搞个110V的电摩来着,用了这个电钻再也不想搞110V的了,太费心不爱折腾了。PM你支付宝和银行卡号了,付款后PM我地址,给你发邮局,这几天正在清理卫生,还有些东西没发帖子呢,一会或者晚上能发,可以关注下,看看有需要的没,一起还能省点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一套都给你吧,留着也没用,齿轮和夹头同心度不错,以后你留着拆件用吧,定子找师傅绕的时候线圈加倍 ...

款已付,等你别的东西看看,再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