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号电路的高频扼流电感匹配值选择

楼主(2012-05-05):
传统的75号电路中的L2高频扼流电感取值27mH,二极管D使用的是FO-215,Rd值未知。

75号示意电路:

75号原电路:

李老师的测量75号电路时使用了27.7mH和8mH的电感,二极管使用1N60、Rd值100K(正品管测值)。27.7mH时的测量值明显好于8.78mH状态,说明75号电路的高频扼流电感也有匹配值。

李老师的测量电路:

按李老师的测量电路分析,27.7mH时的高频扼流电感阻抗在530KHz时的阻抗值=2×3.14×530KHz×0.027H=89.87千欧(简算),与1N60的Rd100K近似。如果需要高频扼流电感与1N60在中波530KHz时匹配,电感值=100K/(2×3.14*530KHz)=30.1mH。也就是高频扼流电感值大于等于30mH时,与75号电路用1N60检波管在530KHz时匹配。

所以:75号电路的高频扼流电感值以检波管的Rd值和中波低端频率取值选择=Rd值/2×3.14×中波低端频率值(简算)

在75号变形电路中,用D2替代了高频扼流电感L2。D2可以阻止高频信号短路,完全起到了与扼流作用。D2取值与D1同,也能够构成直流分量加载。

所以,高频扼流电感的适当取值与D2二极管,都能使75号电路起到应有的作用。

参考资料:
http://makearadio.com/crystal/75.php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4086-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62356

网友:
这个验证过吗?貌似有理.

楼主:
老外的设计初衷不得而知,这个电感的作用就是防止中波信号短路,按此计算就能得到取值。

楼主:
75号电路是防止直流分量加载至谐振线圈,提升谐振效率。

网友:
75号电路绝对是个好电路,试用后就离不开了。

网友(2012-09-17):
请教版主,用二极管取代高频扼流圈以后,C3的数值是否就不受限制了或者只要能起到隔直的作用就行了?200p、1000p的电容可以用吗?

楼主:
C3是高频耦合电容,容量很小,8-10P左右。

容量过大会造成音频信号影响LC谐振回路。

网友:
L2是使音频形成回路,高频绝路。

网友(2013-12-20):
聂老师好!!学生学习了。

网友(2014-04-08):
经典电路!

网友A(2014-10-09):
75号电路的选择性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号电路的选择性如何????~!~~~~~~~~~~~

C3电容量很小,75号电路选择性很好;C3电容量大了,选择性就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电容量很小,75号电路选择性很好;C3电容量大了,选择性就差了。

谢谢老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