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陈宪文电路提升电感取值

楼主(2012-05-06):
陈宪文矿机电路在检波管输出端与地之间接了一个提升电感L2,L2是音频扼流圈,起防止音频信号短路并且旁路直流分量的作用。L2原电感值是30H。

陈宪文原电路:

陈宪文电路示意图:

中波广播音频信号频响范围为50-8000Hz,陈宪文电路的提升电感30H。如果低音频响取值100Hz(音频信号低限以耳机低音频响取值),提升电感L2在100Hz时的阻抗值=2×3.14×100Hz×30H=18.84千欧。按当时使用的一般矿石Rd值低于10千欧计算,L2的电感量约有1倍值的冗余。

陈宪文当时使用的矿石检波器描述:“检波器来用质量较好的矿石,正向电阻值约200欧左右,逆向电阻最好状态可达0.4兆欧(特性和晶体管相似),使检波器本身的能量损耗大为减小。”

因此,提升电感推荐取值(H亨)=[二极管Rd值/(2×3.14×音频信号低限值)]×2。

在实际应用中,提升电感值大与理论值,其线阻越小越好。如果线阻过大,会出现L2大电感值不如小电感值效果好的现象。耳机的低音频响取值为100Hz,737田、大罐头、好的SC2-300耳机都能达到,如果强信号时使用话咪耳机蓬蓬声会更好。

仅仅探讨!

参考文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24021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0885-1-1.html

网友A:
提升电感的作用是为了减小滤波电容C2上的直流电压,即减小检波二极管在滤波电容C2上所产生的自生反向偏压,从而扩大二极管的检波电流动态范围。在寻常的收音机检波电路之中,倒是希望检波器所产生的自生反向偏压越大越好,这样压缩电流动态范围有利于减小检波二极管弯曲的导通电阻所产生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B:
耳机低频响应有100Hz 吗?我记得我国的二级台式交流收音机的低频响应也就150Hz,一级台式才100Hz.
国产头戴式2000欧SHS-4型耳机的频率响应为300~3500Hz
英国,德国电磁式300欧耳机的频率响应为200~4000Hz左右.
只有低阻动圈耳机的频率响应可达20~20000Hz左右.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低频响应有100Hz 吗?我记得我国的二级台式交流收音机的低频响应也就150Hz,一级台式才100Hz.
国产头戴式 ...

用信号源测试耳机,SHH-1在200Hz可以听到,SC2-300在85Hz可以听到,美国大罐头耳机在60Hz可以听到,话咪耳机40Hz可闻。以信号源测试为准。

所以将音频扼流圈低限定位100Hz,自定标准。 如果定位150Hz,提升电感指标更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升电感的作用是为了减小滤波电容C2上的直流电压,即减小检波二极管在滤波电容C2上所产生的自生反向偏压, ...

检波以后的直流分量只有加载至音频电感元件时才会对矿机有影响,C2电容是高频残余分量的旁路电容,为的是减少高频残余分量对音频波形的影响。用示波器测量可以看到C2的作用,加C2以后,波形变好,听音音质变好。

直流分量加载到音频变压器或者耳机上,会使导磁体发生磁路变化,从而影响音频器件的正常性能。陈宪文电路采用隔直电容,并有L2建立直流分量通路,保证音频器件正常工作和二极管直流分量通路,是矿机性能得以提升,音量增大。

L2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实验证明,加L2以后音量增大。

楼主:
直流分量是单向流动和相对恒定的,不会产生反向偏压。

实验证明,不用有陈宪文电路,包络信号检波以后经过C2,可使正弦波形变的很好。说明直流分量对波形没有作用,只对音频输出效率有影响。就像有源电路那样,电子管和晶体管音频电路中都并存直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梁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2012-06-17):
棉花常弹,可增加保暖舒适性,机子常谈,可增加知识性和趣味性。

网友D:
精辟!我看这提升电感的大小能应响检波后的直流回路电流那不是会应响到信号落在检波管的RD工作区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辟!我看这提升电感的大小能应响检波后的直流回路电流那不是会应响到信号落在检波管的RD工作区间呢?

Rd值=音频匹配阻抗值,提升电感值就是Rd值状态下的音频扼流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Rd值=音频匹配阻抗值,提升电感值就是Rd值状态下的音频扼流值。

取感抗等于RD?但这里还有隔直电容后的输出组件这电感应怎样取值效果最好? 上面有推介工式,明白了。

楼主:
陈宪文先生的取值是低音频数值感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