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评一些集成电路和胆机

楼主(2012-05-07):
说乱评的原因是,虽然喜欢,但是绝对不专业。而且加上自己手懒,大部分买的是淘宝套件。而且依葫芦画瓢,没有像坛友一样精心调试。虽然有个爸爸级别的示波器,有个比较廉价的信号源,但是却没做任何认真的测试。只是个人感受。
以上是乱评的原因。被乱评的有386, 2822,2030A, 1875,3886,1521,7293, 6N2+6P1, 6N2+6P1, 6N8P+6P3p---他们大叫,被你胡说八道冤枉啊!!!
386, 这东西基于能响就行。无论怎么改,声音可能大起来,但是那噪音挥之不去。
2822,这是我最早玩的集成块,BTL,6V,声音不能说震耳欲聋,但是也够大了。音质,比386那肯定是强无数倍。但是一般。
2030A,还不错。比2822强,也没强一个数量级。
1875,这个是集成块中,我感觉最好,这个按照网上的真假辨别说明,应该是真的。加了所谓的5532前级,后来发现,其实不加,声音非常好。因为调试的时候,已经装到壳子里了,就又在后面加了个直通的输入,加了个小电位器,建议大家玩,真的没必要加前级,加不好,会更差。
3886,没觉得比1875好。只是功率大了些。
1521,介于2030A和1875之间,我的感觉。
7293,这个就是玩个痛快,想弄个大功率的,就是并联7293,据说输出能到100多瓦,但是我只是开很小音量。家里也没那么大的箱子。还不错。和3886差不多的音质。

胆机,最早玩的是6N2+6P1,这个和6N8P和6P3P来自同一个卖家。第一次听到胆机温润的声音。感觉比老电子管收音机的声音还好。不过那个6P3P,也许是来自于同一个卖家,感觉功率是大了些,但是音质是一个水准。(没像网站的朋友那么精心的调试)

最好的,是求是兄的6N2+6N1。这也是我最常用的。当做随处放的小功放,音量虽然不大,但是温暖,干净,稍微有一点点的震撼。因此很惦记他的6J1+6J5, 只是觉得,有点贵。还在纠结中。

以上只是个人感受,不到之处的原因,已经说明。欢迎大家拍砖和指点。

网友A:
拍什么砖啊,玩 只是玩感觉,说多了就有点“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什么砖啊,玩 只是玩感觉,说多了就有点“玄”了。

哈,正是因为中毒,各种电路被玄来玄去,所以自己做一边试试。还好代价还能接受。现在不管对错,总有自己的看法了。

网友:
基本就是那么回事,哈哈,自己喜欢就可以啦

网友B:
楼主的心得,是很丰富的.对其他朋友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网友B:
我就很喜欢1875和1521这两个集成电路.但听音乐时,我一般是用自己用分立元件组装的OCL音频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N1比6P1好听,是因为它是三极管吗?

基本是的,三极管的失真小于四极管。当然也要在线路设计和零件上下点功夫。

网友C:
1875确实不错,用不着再加前面的放大。
6N1输出,以前也看不上眼,现在试过后觉得很好,小音量超过6P1。

网友D:
6N1比6P1好听,是因为它是三极管吗?

网友E: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75确实不错,用不着再加前面的放大。
6N1输出,以前也看不上眼,现在试过后觉得很好,小音量超过6P1。:l ...

和您的感受相同,尤其是是做电脑音箱,或者只是听动态不是很大的音乐时,觉得比6P1好。
以前也许买的是假的1875,感觉也就是2030A的水准,这次,特意选的,真的比2030A好很多。前置放大,是画蛇添足。只是因为当时机箱开工什么的都弄好了,不装就得换机箱,想想算了,就鸡肋的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心得,是很丰富的.对其他朋友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多谢版主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践出真知

也许再精心一点调试,都会好,因为前面说的原因,只是简单的测试,没仔细调试,也许有空再一个个玩一遍,看法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很喜欢1875和1521这两个集成电路.但听音乐时,我一般是用自己用分立元件组装的OCL音频功放.

觉得OCL的调整还是挺需要耐心的。我的OCL还没装机箱,装的时候,会再仔细调调看会不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是的,三极管的失真小于四极管。当然也要在线路设计和零件上下点功夫。

我自己水平一般,不过就求是兄说,他这个套件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真的用下来,相信他说的。所以,虽然他的貌似贵一点,但是相信会比别的好,毕竟技术是需要花点银子的,呵呵。

网友:
前辈说的我只玩过1521,2822闲功率太小没考虑过,再就是TA7240、TDA2005、NEC1185、TDA2003都是旧板拆的没花什么钱。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坛友詹耳的套件6J9+6P3P,感觉并没有传说中那样神奇,声音不能说差,但是就是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我的朋友听了之后也是这样说,声音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坛友詹耳的套件6J9+6P3P,感觉并没有传说中那样神奇,声音不能说差,但是就是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 ...

也许,需要更加精心的调试。也许。我也不确定,呵呵。不过,虽然常挨砖,但是1969,6N1+6N2,还有第一次听到6P1,真的有惊喜。

网友:
基本就是那么回事,评价中肯

网友:
电子管!小时候看老爸弄过,现在看到论坛朋友弄,仿佛又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

楼主:
补充的是,在不断的找外壳将部分半成品装到壳子里。目前基本完工。体会是,内部的走线,对底噪的影响,真的比自己曾经以为的大很多。这些,是坛子里的兄弟反复说的,但是真的做的过程中,体会非常深刻。
虽然某人认为我没有品头论足的资格,因为他是上帝,我似乎篡位惹恼了他。但是我坚持自己玩自己的。
还有输入的屏蔽线,以前习惯于随便找根线接上,现在换了屏蔽线之后,很多原来有底噪的机器,没有了。
年轻的时候,总是急躁,总是对很多前辈的告诫当做是耳旁风,而真的自己一点点做,才知道人家说的,真的非常有道理。

经过制作,也发现了,变压器的功率储备和音质之间的关系,电压低,变压器小,明显会功率不足,这个我知道,可是昨天调高了部分放大器的电压(1969和2030A),---因为安装的壳子,因此尺寸问题,想换变压器。噪音立显,虽然在电路的允许电压内,加了滤波,并了电容,都不解决,还是换成原有电压,马上声音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不客气的跟你说:“任意一款音响IC,你都没有品头论足的资格!”充其量一个使用者,真以为自己就是上帝 ...

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您。
按照您的说法,我不可以说任何工具的使用感受,因为我无法知道从猿变人(您也是从没尾巴的猴子变来的)发明这个工具的艰辛和喜悦?
按照您的理解,不识谱的人,就不可以听音乐,说音乐的感受,不种地的人,就不可以说大米比高粱口感好,因为不是你种的,您你没法体会历史背景,初衷,想法?
见过强词夺理的,没见过您这样的,您的口气很像体制内的人。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受。作为使用者,您知道飞机怎么做的吗?知道飞机的每一个部件吗?如果不知道,您就没有资格说这个飞机比那个大,比那个舒适?因为您不理解历史背景,初衷,和其中的每一个元件。

网友H:
本人玩了十多年的音响,在放大器电路上,除了功率大小、音调、等响的差异有无有很大的听音差异外,无非就是不同的耳放电路听耳机有比较大的听音差异,其他的还真没有玩出花来。
对音质有比较大影响的除节目源外,就是音箱最大了,所以介绍电路听感时最好说一下音箱特色或参照比较的电路、放大器什么的会给别人感觉起来更有体会。
另外那些动不动就批判别人玄学的人,不就是想标榜一下自己有多科学外,还真不知道意义在哪,在上道路上有多少人不是为了追求玄学上描述的那种境界而乐此不倦!破除了迷信的我们也并不见得比人家信上帝的人科学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得丑,非你之过,出来丢人现眼,就不好了。
学界纷纷,容不得你搬是弄非。最主要的还是怕你误人子弟。
...

这位仁兄,您这是哪是哪啊?这是矿坛,就是俺们一帮将要老的和一帮老头玩的地方,就图个消磨时间,玩乐一下。哪是什么学界。和误人子弟有啥关联?
都是业余的瞎玩啊。和专业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功放只是一方面的。不同的音箱声音是完全不同的。所用的喇叭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我多心了,我闭嘴了,你们玩好。
玩一辈子的,多是没玩明白。玩明白了,玩半辈子就不玩了,不腻呀 ...

活一辈子的,多是没活明白。活明白了,活半辈子就不活了,

好多名人,都是明白之人
难得矿坛也有楼主这样的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很喜欢1875和1521这两个集成电路.但听音乐时,我一般是用自己用分立元件组装的OCL音频功放.

昨天给我的OCL装箱子,是用个皮带盒子改的。重新换了一个管子,3DD15, 原有的配对上有些问题。又换了两个差分输入管,也是配对问题。然后加了屏蔽线,换了电位器,重调中点电位和射级电流。明白为什么您喜欢OCL了。
不过,在输入端空置的时候,OCL的噪音好像比其他的,我这里的,要大得多。但是不管是不是播放,只要接入音源,底噪非常好。播放的音乐也非常干净。动态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玩了十多年的音响,在放大器电路上,除了功率大小、音调、等响的差异有无有很大的听音差异外,无非就是 ...

您说得是。
不过,做得太多,大部分用的是标准电路,要是全上电路,帖子就会非常长。我也没那么专业。只是随便玩玩,说说自己的感受,这样也许会显得不负责和业余。相对于很多做出很对详细比较的帖子来说,我就是一个业余初学者,到不到传道受业的水准。让您见笑。
和一个烧友聊的时候,他说,他喜欢的是做好放大器,好好欣赏音乐,我说,我其实不是,我是非常享受做东西的过程。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乐趣。至于音乐,我更多的是随便听听。更加不专业。
现在也在玩耳放,先做了一个47,换不同的运放听着玩。下一步可能也是玩耳放。但是对我的木耳来说,1000多的耳机,和20多的,真听不出非常大的区别。反倒是同一个耳机,不同运放的感受非常不同,这点非常赞同您说的。也许是匹配上更值得多研究。但是我学东西,更多是浅尝则止,喜欢的是学习的过程和其中的问题。这是多年的毛病。所以,除了自己的工作,毕竟混了十几年,还好以外,其他,都是连半吊子都算不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水平一般,不过就求是兄说,他这个套件是花了很多心思的,真的用下来,相信他说的。所以,虽然他的 ...

        不知道你的音箱和音源如何,如果仅仅是求是的套件或装的胆机摆脱理智一点,在此说明:“只是说出我的感受,无其它含义”。
    他的胆机从6n2+6n1开始入手,功率摆在那里小当个收音机声音或是个入门前级可以接受,接个灵敏度低点的喇叭就成了个摆设。试用一天退货浪费40元运费。
    接着换了部6n2+6p1,电源牛严重发热余量不足,经商量换了个电源牛,把换下的寄回去花了30快递费。音源先锋CD机PD7070.双PCM65P,推音箱惠威X4。低频没什么量感,中频比较模糊,高频适中,朦胧胧的让我大失所望,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胆机声音。总体还没400元漫步者桌面多媒体好听,用一个半月转让。

求是的6p1

求是的6p1

求是的6p1电路

求是的6p1电路

    不死心又买了个套件6n2+6p6p试装单边有响确认有个胆管有问题,因工作上的原因把套件退回去帮我组装,好像补差价比他的成品机还要多100元还是接受了,谁叫我没空技术又不行。但机器功率反而比6n2+6p1小一点。声音并没有传说中的6p6p比6p1好听。低频一样没什么量感,中频比6n2+6p1好一点点。失望至极,又搬机器到别家换音箱大概如此。

求是的6p6p

求是的6p6p

求是的6p6p电路

求是的6p6p电路

    平心而论几部机器很一般。远没有发挥胆机的声音特点,pk不了日常几百元桌面2.0。整体通病声音不通透,模糊不清,就如听赵鹏的声音,但又没赵鹏声音的洪亮,没什么细节。估计输出牛是最大的问题。试用半个月烧整流电阻,出让没人要最终还是260元丢给了别人做配件。
直到东莞有个交流会听到hifi坛ID“最后的发烧”的6n2+6p1才真实的感受到6n2+6p1声音的魅力。

网友J:
1000多块的耳机和20多块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即便和200多块的对比也是。当然只说价格不太严谨,同一品牌的不同价格区间的对比这样说客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0多块的耳机和20多块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即便和200多块的对比也是。当然只说价格不太严谨,同一品牌的不 ...

这个您说,我不反对,但是对我的耳朵,呵呵,我没那么灵敏,就像朋友说我用单反是浪费一个道理。对我来说,我听不出那种天壤之别的区别。如果价格1000/20, 但是声音不差50倍的话,就觉得不值,我想我的耳朵再差,50倍的差距,计算是对数级别的,也应该能听出来。这是我的标准,可能和您的想法不同。所以我觉得自己是玩家,不是烧友。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的音箱和音源如何,如果仅仅是求是的套件或装的胆机摆脱理智一点,在此说明:“只是说出 ...

从您玩的器材上,觉得可能您对胆机的期待过高,用6P1,6N1之类的入门级,去配“音源先锋CD机PD7070.双PCM65P,推音箱惠威X4。”您觉得合适吗?
胆机,我自己的想法,入门的,比较便宜,但是真的想玩大功率的,有震撼的,要么很贵,要么就不是胆机的专长。
大动态,想听低音,石机应该更加合适。胆机本来的就更善于表现中频和语音。
至于您说的“东莞有个交流会听到hifi坛ID“最后的发烧”的6n2+6p1才真实的感受到6n2+6p1声音的魅力。”我想原因,的确您听到后面的机器,搭配更加合适,也许,也许是因为听音环境更好。毕竟,通常的卖家,不可能不惜血本的做,那样价格会过高,只有烧友会这样。
只是个人理解,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从您玩的器材上,觉得可能您对胆机的期待过高,用6P1,6N1之类的入门级,去配“音源先锋CD机PD7070.双P ...

   追求器材解析出声音的好与坏跟发烧没多大关系。只是对于做机器原则上的要求。声音不好做出来干嘛这是基本。更何况是服务的商品。咱们说这些无非要说明东西的质量和高度不是忽悠人。当然拿来练手学习胆机电路的调整体验一下是未尝不可的。
  所谓入门器材和所推音箱的搭配,只能说与合适的阻抗好的箱体搭配尽量体现它的不是。
  至于说听低音动态,可能我描述不清。我只说机器解析出的低频没什么量感而且整体声音模糊浑浊,并不是要大动态。要大动态不至于买4w左右胆机。
   后来交流会听到的机器不是什么神机,输出牛看得到好像是**咪咪的成品牛,我想是电路阻容上下了功夫调整。听音环境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之所以我说他好是他能表现出胆机的特色声音通透中频润滑。
  我想胆机的优势就是听人声,中频润滑丰满,高频细腻通透才对。
  如有机会你可以听听哪台开关电源2.5w功率的mini胆机6f3比较一下,超乎你想象。我想这该不是什么发烧器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追求器材解析出声音的好与坏跟发烧没多大关系。只是对于做机器原则上的要求。声音不好做出来干嘛这是基 ...

大致理解了您的意思,但是您的句子读起来,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