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新手刚焊好的胆机电压小很多!!!!

楼主(2012-05-07):
原纯二的单端电路图
我用6N8P。6P3P。5Z3P代用各管,能正常开声,但效果不好,没什么胆味,其中一个声道底噪较大!
蓝色的电压是原电路设计的参考电压,而红色的是实际测量电压,请各大胆机达人支招,那里有问题?电压偏差那么多?上几张写真照献献丑了
2012-05-07  2012-05-07  2012-05-07  2012-05-07  2012-05-07  2012-05-07
谢谢坛里各位大侠的帮助和指导!问题还未解决,不过现在能确认两件事,电源变压器功力不足!高压上不去!家里电压不稳,而且偏低!现在考虑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变压器,高压上到330v的不知道够不够,因为是我自己亲手组的第一台胆鸡,再不济也是自己的孩子,不想放弃啊!

网友A:
变压器高压绕组电阻大;扼流圈内阻大,整流管衰老等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高压绕组电阻大;扼流圈内阻大,整流管衰老等都有可能。

扼流圈内阻56欧,第一次装机,整流管新买的,应该不会衰老吧!?高压绕组电阻未测,应该不大吧?因为看铜钱芯还不算细

网友B:
1、空载直流高压是多少?
2、测整流管两个屏极之间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原图电源5ar4整流,你用5z3整流后电压会低些.噪声和你的机壳小排位有直接关糸。

另处你的电圧确定量准了吗??图220uf处电压275v,可到6p3屏压又是273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空载直流高压是多少?
2、测整流管两个屏极之间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空载直流高压是不是把6N8P,6P3P拨下后量400V22u电容正极电压?
整流管两个屏极之间的交流电压是536V~545V左右,因为我这里220V电压不是太好,205~217范围波动!晚上会好点!
变压器未上机前测试过空载电压300V-0V-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图电源5ar4整流,你用5z3整流后电压会低些.噪声和你的机壳小排位有直接关糸。

另处你的电圧确定量准了吗 ...

那我就买个5AR4来试试看,
有边声道比较理想,电位器开到最大距喇叭15CM听到噪声,另一边开一半20CM处就能听见噪声
我这里220V电压不稳,可能整流后的电压也波动,电压都是随测随写上去的。

网友D:
这是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或者高压绕组用线细的问题。
扼流圈上压降只有12V,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电源变压器功率不足或者高压绕组用线细的问题。
扼流圈上压降只有12V,不算大。

晕!那就是说死症了!不知换石整流电压会提高不?难道要换个变压器不成!!!!!??

网友:
变压器内阻大,整流管内阻大,滤波电容等,特别是5Z3的管压降很大,有30多伏,我在做这个,用的FU7。

网友B:
1、拔掉除整流管以外的所有电子管、看高压能不能上。
2、如不能、检查整流管线路。
3、如能、可能要换电源变压器。

网友:
胆整流,变成石整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那就是说死症了!不知换石整流电压会提高不?难道要换个变压器不成!!!!!??

换用1n4007整流,可以提高整流输出电压20-30V,这是不换电源变压器条件下唯一可行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拔掉除整流管以外的所有电子管、看高压能不能上。
2、如不能、检查整流管线路。
3、如能、可能要换电源 ...

拔下其它管后电压上到384v!!!
看来要用石整流了!汗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用1n4007整流,可以提高整流输出电压20-30V,这是不换电源变压器条件下唯一可行方案。

是不是用两个组成半波整流代替整流管,后面的阻容元件组成的滤波电路不变?

网友D:
非常简单,用2个1N4007就可以了。这样还少消耗点灯丝电流,减轻电源变压器负担,对提高乙电有好处。

网友E:
6P3P的阴级 150  换 300  5Z3P 换5Z2P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简单,用2个1N4007就可以了。这样还少消耗点灯丝电流,减轻电源变压器负担,对提高乙电有好处。

好的,今晚回家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6P3P的阴级 150  换 300  5Z3P 换5Z2P

阴极电阻换成300欧容易,因为买不到5W150欧的电阻,用两个300的并联使用。但5Z3P换5Z2P就要上网订了,如果忠于原电路用回5AR4是不是会好呢?

网友B:
如果换成石整流后电路能工作,但工作点要重新调整,还要注意电源牛的温升。
如果还想原汁原味,整流管一定要买新管、不要买新管(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换成石整流后电路能工作,但工作点要重新调整,还要注意电源牛的温升。
如果还想原汁原味,整流管一定 ...

那个整流管和6N8P一起买来的,商家说是全新管,看内部应该也是新的,但两条灯丝通电时其中一条会比另一条慢2秒才变红,

网友B:
我是说:如果石整流正常,胆整流管压降为什么那么大?负载过流了吗?还是管子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如果石整流正常,胆整流管压降为什么那么大?负载过流了吗?还是管子本身问题。

这个我也说不准!手上只有一个胆整流管,只能上淘宝买多个整流管试试,不过也要今晚回家用石整流试过才知电压能上去不

网友B:
行、但还有一个问題得注意!就是高压必需加一个延時开关,这个开关必须加在整个高压能关断或闭合的地方。
石整流装好后,先不扦电子管、开机观察高压是否正高,然后一个声道一个声道上电子管、并观察电压、如果高压变化在正常范围内。
最后作整机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阴极电阻换成300欧容易,因为买不到5W150欧的电阻,用两个300的并联使用。但5Z3P换5Z2P就要上网订了,如果 ...

     前面没有看见60老师的修改图 用二个4007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行、但还有一个问題得注意!就是高压必需加一个延時开关,这个开关必须加在整个高压能关断或闭合的地方。
...

不插电子管量得乙电整流输出是空载电压,几乎可以充电到高压绕组交流电压的1.4倍,这个数值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带负载工作时的电压才有参考意义。

网友:
可能电源牛的内力不够

建议把胆整流改成石整流,加大滤波电解试试

网友:
不插电子管量得乙电整流输出是空载电压,几乎可以充电到高压绕组交流电压的1.4倍,这个数值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带负载工作时的电压才有参考意义
是的,加开关主要是起高压延時作用,还不知道他实作电路有不有过流现象,因为他还是新手,所以叫他在满負载后,并电压正常后才整机调试

网友:
可能电源牛的内力不够

建议把胆整流改成石整流,加大滤波电解试试\
这个动作有奌大、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插电子管量得乙电整流输出是空载电压,几乎可以充电到高压绕组交流电压的1.4倍,这个数值没有什么意义。 ...

头大了!用石整流后主电压能上到310V。但底噪大了很多!电位器关到最小也能在20CM位置听到噪声!
更变态的是量市电压~202V!!!!!!
看来想提高电压只能换个高压输出高点电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