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小与”同学 改进 的 6J1+6C19耳放 电路

楼主(2012-05-07):
    答应 同学的事就得办到
小与 同学看图

交代几点啊,电路你做好后 有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很小微调,这都无所谓。
      既然做了就下点功夫,做好它。 把那个 5Z4P整流取消了,不要那个。买正品的600V/2A超高速整流管 ,整机总滤波电容大于等于1000μ (你没看错,就是一千微法! 这是最小值),然后 用类似于13007这样的高反压三极管 做稳压电路。使+240V供电 误差小于正负5V 。 6J1 直流电灯,滤波电容大于一万微法。用电阻在240V电压中分出大约30~50V 直流电压 一端加在灯丝电路里,把灯丝对地电位“抬起来”。这样双保险,绝对杜绝底噪。 6C19可以交流点灯,但要引出中间抽头, 240V再分出大约180V左右直流电接在 灯丝绕组中心抽头上,把6C19的灯丝电压也抬起来 。
      如此 这般,一台“仪器级”的 耳放就诞生了

还有一点必须 提醒,6C19阴极那两个4.8K并联的电阻,实际中会非常非常热,非常非常的烫手,建议你用尽量大功率(最小不能低于10W)的那种铝合金壳电阻加适当的散热片

楼主:
那个 6C19阴极与 6J1帘栅极 之间接的 100K电位器 是 校声用的, 一开始先调至最大,开机后 等预热一段时间稳定后慢慢调,先让6J1的帘栅极 电压大概在120~130V左右。然后 就是 漫长的品味了,根据个人声音取向喜好,慢慢校声,微调那个电阻,最后到最喜好为止

网友A:
感谢 “海版”的热心指点。
用胆管整流是为了安全,用晶体管怕伤胆呀!6J1用直流电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海版”的热心指点。
用胆管整流是为了安全,用晶体管怕伤胆呀!6J1用直流电会不会有什么影 ...

完全不会
一个 6J1 1块五,一个6C19 也就6块钱... 伤不伤有何区别, 再说了 难道就不怕5Z4P坏吗,这年头5Z4比6C19也不便宜 ....
电子管这玩意本身就是有寿命的,伤不伤 它都受伤     用5Z4P,能用1000μ 的滤波电容吗?能体验 深沉似海 的背景吗

直流电灯 只对 直热管有一些很小的影响, 旁热管 手册上在灯丝栏都写着, 交流 \直流

网友A:
没呀,我还有几对代换的呢。
用晶体管整流还有这本事呀,找时候改了听听,此电路“海版”实战过呀

网友:
跟着学习晋级

网友:
海版是成竹在胸.学习了

网友B:
赶快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呀,我还有几对代换的呢。
用晶体管整流还有这本事呀,找时候改了听听,此电路“海版” ...

呵呵,
想听实话吗......   嘻嘻
你就做吧,你做完了 不就像相当于我 实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快做啊

  还望 儋耳 老师斧正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望 儋耳 老师斧正指点

老师您客气了,学习还来不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您客气了,学习还来不及呢。

不敢 、不敢
您太客气,太过谦了,
在您面前,我用永远是学生,要跟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