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2 内部电路的仿真

楼主(2012-05-08):
(图片)

楼主:
看起来不怎么样先进啊

网友A:
LM12的电路不是这样吧
国办AN-446B文档就是专门描述LM12内部电路的,

很小的静态电流,但经过一个巧妙的电路,得到较高的电压摆幅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12的电路不是这样吧
国办AN-446B文档就是专门描述LM12内部电路的,

This monolithic op amp is compensated for unity-gain feedback,
with a small-signal bandwidth of 700 kHz. Slew rate is
9V/μs, even as a follower. Distortion and capacitive-load stability
rival that of the best designs using complementary output
transistors. Further, the IC withstands large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s and is well behaved should the common-mode
range be exceeded.
The LM12 establishes that monolithic ICs can deliver considerable
output power without resorting to complex switching
schemes. Devices can be paralleled or bridged for even
greater output capability. Applications include operational
power supplies, high-voltage regulators, high-quality audio
amplifiers, tape-head positioners, x-y plotters or other servocontrol
systems.

plz refer to Page 14   of the datasheet,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12cl.pdf

http://www.ti.com/lit/an/snoa761/snoa761.pdf

网友:
用过,LM12CLK金封的功率运放.可驱动功率负载!!!!!!!!!!!!静态电流小,驱动输出电流可到10A

外围简单,没仔细研究过内部电路.

原来用分立电路也可以,只不过是调试麻烦一点.

用LM12CLK.不用调试,供电在+/-35V左右.

过载也会烧!!!!!!!!!!!!!LM12CLK价高也不好买!!!!!!!!!1

要是有人搞个由小功率IC运放和大功率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可以代替LM12CLK就好了!!!!!!!!!!!

网友:
楼主老师下了大工夫了
看频响曲线,从20K 开始明显衰减,
难道电路是专为音频而设计的

网友:
难道电路是专为音频而设计的

it was designed as a servo.

网友B:
我有两只做成功放。小音量好,特别适合晚上听,听着不想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只做成功放。小音量好,特别适合晚上听,听着不想睡

能上图看看吗?手上有几只,可惜不会做

网友:
4L有PDF,其实直接用LM1875的板就可以

网友:
记得好像原来用于导弹弹翼控制的,所以还属于受限制的芯片,很难买到

网友C:
不知Q7那样的双发射极晶体管怎么仿真为好.

网友:
呵呵,仿真不能代表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Q7那样的双发射极晶体管怎么仿真为好.

        这个估计 millwood 会知道.

       俺觉得 Hspice 的库里面应该有多发射极管的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 millwood 会知道.

期待米尔伍德先生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