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差和超外差到底什么区别?有实例吗?

楼主(2012-05-09):
1921年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发明外差式电路,通年美国人费森顿发命超外差,我一直看不明白材料里的意思和两者之间的差别,哪位老兄给举个实例,谢谢

网友:
可能是带有中放的叫做超外差式,不带中放的叫外差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5090-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75090-1-1.html

您这是死循环,哈哈

网友B:
这个不是死循环:
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759-1-1.html
关于外差与超外差的真正含义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死循环:
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759-1-1.html
关于外差与超外差的真正含义的讨论

果真好文,不过还不太理解,最好能与现实的电路对应上,现在有没有外差式收音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死循环:
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759-1-1.html
关于外差与超外差的真正含义的讨论

您怎么把头像给换了
喜欢原来的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的好处是在整个接收频率范围内信号的放大量是一致的,容易做高增益,所以超外差机的灵敏度高,但是直放式收音机的音质一般较好。`````````````````````这最后一句话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因为直放式一般都是再生式栅极检波,音质比不上外差式,···而晶体管收音机的二极管检波在直放式里是小信号检波,音质也比外差式中放后的大信号检波来得差,······

网友:
原始意义上的外差,按现代的理解,应是差拍。而现在一般就将超外差,简单地称为外差。所以在从前,外差和超外差有区别,现在可以说是一回事。

楼主:
很多古老的电路现在都消失了,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无线电发展史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真好文,不过还不太理解,最好能与现实的电路对应上,现在有没有外差式收音机了

外差技术诞生在无线电报时期, 目的是可以直接在耳机中听到电码的声音. 在当时无论是发射端的振荡器还是接收端的振荡器都不是很稳定, 即便是为了听电报的声音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因此外差法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从外差的定义来看, 今天的 CW 接收机在最后通过拍频的方法得到音频的电路可能算得是一种外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怎么把头像给换了
喜欢原来的

呵呵. 常换常新啊. 过几天再找找老头像.

网友:
本振频率低于接收频率的称之为“内差”,本振频率高于接收频率的称之为“外差”,采用了本振频率高于接收频率的混频电路并且具有中频放大级的电路称之为“超外差”。采用普通电子管通过屏极和阴极耦合产生本地振荡的称之为“自差”,一般只用于早期的中波机,因为阴极中既有本振的信号也有接收的信号,二者之间的影响很大,因此,后来都采用专用的变频管,如1A2、6A2、6SA7G/GT、6U1等。尤其是6U1类的管子,本振与混频为完全独立的2个管子,短波接收效果也明显好于普通的双输入栅七极管。

网友:
说不定是这样一种含义:

如果中频频率落在信号和本振频率之外,叫作外差。如果中频频率落在信号和本振频率之间,叫作内差。

对于收音机来说,中频465khz,接收信号频率范围535-1605kHz,本振频率范围1M-2070MHz,中频落在这两个频率之外,所以叫外差。

如果中频频率取3MHz,接收信号频率范围仍然是535-1605kHz,本振频率范围就是3535kHz-4605kHz,中频频率落在信号和本振频率之间,这样应该叫内差。

这种“内”“外”的含义就与数学上内插与外插的含义一致起来了。

外差与超外差的区别是:从历史上来看,外差的中频频率在音频范围之内且就是所要得到的结果,而超外差的中频频率远高于音频范围,还需要进行一次解调,所以叫超外差。

简而言之,如果差频在两个频率范围之外且差频就是所要的结果,称为外差,如果差频在两个频率之外,并且还需要进行解调的方案,称为超外差。

“内差”法在二次变频的收音机中可以获得一定的应用,第一中频可以采用内差。

“外差”这个词在测量技术中用得比较多。比如“光学外差测量”,“外差式频率计“、”外差干涉仪”等等。

网友:
我佩服的是外差机问世近百年来好像还没有比超外差更先进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