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个矿石, 黄铜色的

楼主(2012-05-09):
找出个矿石, 黄铜色的, 大家看看, 是否可以用来做矿石检波器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硫化铁,就是大家平时说的自然铜。

网友:
咋样做成矿石检波管呢?

网友:
怎么没有金属光泽?不像硫化铁.用万用表的高阻档测靠得很近的两点,正反量,如果不是无穷大就有戏,表笔要尖些哦.

楼主:
照片无法真实反映, 这矿石金属光泽很强, 黄铜色, 亮闪闪, 用万用表的1K档测, 选择许多点, 阻值200欧--5K欧, 另外吸铁石对这矿石毫无作用

网友:
如果矿石有一定的电阻,基本上是可以用来做检波器的。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材料做触针。

网友A:
就是黄铁矿,又叫自然铜,大单晶,很好。可以做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黄铁矿,又叫自然铜,大单晶,很好。可以做检波。

把这砣黄铁矿砸开,变成多个小的,然后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来选择单向性较好的用来作检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