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变压器的嗡嗡响声?

楼主(2012-05-10):
最近做一个用小尚弟的套件,电源变压器是自己绕制的,放入机壳嗡嗡做响,以为是绕制水平不够,就从本坛买了一个300W变压器,可是放入机箱更加响了,(比我之前的变压器大),拿出来通电响声微乎其微。实在不明白,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没有人告诉我吗?

网友A:
也可能是变压器漏磁与机壳相互作用引起的. 换铝合金或者塑料材质的机箱试试.

网友B:
机箱是不是没固定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变压器漏磁与机壳相互作用引起的. 换铝合金或者塑料材质的机箱试试.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机箱是铁壳的,是一个手机维修电源的外壳,原来的小变压器有一层铁皮裹着,极少有漏磁。
但是这个大的要做个铁皮裹起来,对咱们手工制作者来说,就比较嘛烦!

网友:
,主要是硅钢片没插紧,先松开螺丝,在片间可以敲进一些废片,再紧固、浸漆、烘干,安装紧固螺丝加橡胶垫。

网友C:
如果拿出来不响,你先在变压器下垫一块木板放到机箱里,如果不响,可用木螺丝固定变压器和木板,当然要注意用小木板,以利散热。

网友:
还有一点,看有没有产生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拿出来不响,你先在变压器下垫一块木板放到机箱里,如果不响,可用木螺丝固定变压器和木板,当然要注意 ...

下面垫一层泡沫,声音小了些,而且卧放,平放,立放声音不同,卧放时声音最小。看来共振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是不是没固定紧啊

都固定紧了的,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网友:
机箱共振,,,,,,,,,,

网友:
重新浸漆后烘干

网友:
买一大瓶502胶,顺着铁芯缝隙灌进去,看它还响?不过,以后想拆时也有点困难了。还是浸柒吧。

网友:
变压器下边垫橡胶垫。螺丝上下也要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