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做示波器,stc12c5a32s2+tft+36m晶振

楼主(2012-05-10):
以前做过12864的,主要为验证思路,这次终于做了个完整的(第一个带外壳的作品),由于还是使用内部adc,所以只适合音频范围,先看图:

全图

全图

实测

实测

主板

主板

36m晶振

36m晶振

信号输入电路

信号输入电路

也没有什么特点,只是很简单,适合观测音频范围,适合DIY,输入部分使用lm358+lm324,能够适应直流和交流,当然范围有限.tft在淘宝买的是伟嵌科技的.
单片机部分电路就不贴了,可以参照我以前的帖子,还是注意两点:1.使用双复位(根据手册建议,单复位没试过)2.编译时代码储存器选大型.
代码在此:

网友:
作品很好啊
可惜看不懂C代码。。。

网友:
这个能采样多高的频率?做成触屏的更好了

楼主:
采样率最高估计是200K,触屏还不会用。

网友:
STC12单片机速度再快,处理TFT还是不小难度啊。建议直接上ARM,比如STM32,那效果会更好。

网友:
TFT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的总线方式连接,就是MOVX指令,这比你模拟总线的速度高的多。

楼主:
请6楼详细指教,在此先谢了。

网友A:
TFT和单片机这样连接,用MOVX指令
TFT             MCU
nCS             P2.1
nRD             P3.7
nWR            P3.6
RS               P2.1
D0~D7         P0
写数据的地址是0xFD00,写命令是0xFC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T和单片机这样连接,用MOVX指令
TFT             MCU
nCS             P2.1

我是这样连的:
TFT             MCU
nCS             P2.4
nRD             P2.5
nWR            P2.6
RS               P2.7
nRST           P2.3
D0~D7         P0
不好意思,我对tft的操作理解不是很透,基本上是按照提供的例程稍做修改就用,请看看我的程序,能否提供示例,尤其是画点的更好方法,程序编译出来有20多k,但基本上都画点了.另外,想在画图中停下adc中断检测电池,但总不成功,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的TFT控制器的型号啊……我有块STM32的板子,配的9325 TFT,用总线方式操作的,写程序非常的容易。

楼主:
我的也是93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连的:
TFT             MCU
nCS             P2.4

总线接法 rd  wr  必须接到3.6  3.7  因为单片机自动控制读写信号 不用在程序里去置0  置1  省了两条指令  rs信号映射成地址送出去 也省了时间  所以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网友(2013-01-16):
来学习的,有机会倒腾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