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作业!终于取消了300的调整部件效果满意!

楼主(2012-05-11):
  经历几个300变成尸体在鼓起劲来再改。这改真精细活不得一点马虎。今次改的是铁舌300未改前27MH。灵敏度算中等。先拆前把舌片磁铁一一做好记号。松开罗丝舍下函铁。取出舌片,这个步骤要注意一个手法,把线圈架向叉簧端移动至叉簧紧靠线圈架才把舌片平推出来,这样才保正叉簧舌片不变形。取出线圈拆了上绕线机绕线。

历时两个钟,我的土炮绕线机不给力。绕了5000匝,电阻:2。7K用的0.04的线。下面是绕好的线包。

来张工作现场,尸体不小。见证着先前的失败!

装的时后铁架边沿靠紧叉簧才把舌片推进去。还要保证叉簧自由紧靠不能推弯叉簧。这里装舌片前舌片要用介刀片作工作平面把舌片教直才装。各部件中轴线与两固定罗钉形成的中轴线一一对应,安装时始中保证舌片叉簧是自由位置。不能推拉这两个部件,否则变形灵敏度低下。再放一快磁铁用改性丙稀酸结构胶在外部固定。用信号发生器送入150MV,1000HZ信号调整两固定罗钉松紧度和微调叉簧在舌片的位置和磁铁的位置及更换磁铁慢慢调到能塞下第二块磁铁又最大声。这时用一点胶先固定叉簧位置,干后再固定磁铁,安装罗丝及铁架。经这样处理不怕它用着用着舌片又跑偏要从新调整,这样用着不爽很麻烦。我在用胶固定到胶干的过程始终保持输入信号这样能及时发现跑偏及时调整。又因这胶干后是硬的,保持信号也能在胶干的过程保证舌片叉簧的自由度。在舌片那点胶半干状态下再微调叉簧保持最大声。因前期教直过舌片所以基本一装上就在磁隙中间了。这步骤另后期调整省心一点。历时6小时我的耳机可用了。测得电感1。7H。用50MV信号输入5米内可闻。很大声,基本有黑300带调节罗钉时的高阻效果。听FM机不再听不清楚了。

最后解剖个尸体.

网友:
DIY的最高境界:生命不止,折腾不休.

网友:
改得好!加分了!!

网友:
佩服! 0.04mm/5000T

楼主:
谢谢老师们加分,你们玩腻了到我玩.不会创新只会跟着前人的路走.

楼主:
梁老师也这么早来,偶在喝茶.

网友:
必须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梁老师也这么早来,偶在喝茶.

您那里应叫饮茶!0.04绕5000巳叫苦连天,当时我们0.025绕30000更苦鸟。

网友:
不过改电动了,30000匝用20分钟。

网友A:
再接再励,作到耳机引线随便放在工作台上便听到较大声的交流声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接再励,作到耳机引线随便放在工作台上便听到较大声的交流声为止。

就知道你改左电动绕线机好耐.我绕三万匝眼冒金星晕低都似.最多一万匝.0.04线.0.025睇吾到条线啦.

楼主:
0.04线已要用白纸参照先睇到.

楼主:
没时间玩那么精了,还要工作玩用来调剂下时间.

网友:
尸体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线已要用白纸参照先睇到.

引出线不要重新焊,0.04对折4股便可引出了,0.025要8股,这样不占空间。

楼主:
是这种方法,但怕断我0.04线已对接十股了浪费呀!刚正在进行一个线包试绕满看能绕上多小线阻.进行中.

楼主:
绕满才6.8K,刚刚完成!

楼主:
新近用了一个220V继电器线包精心绕满调好。96K阻抗。坛上买的套件LCR表测得装好后电感4.2H测试频率显示是180HZ,线包的直流电阻是6。8K但不知这个继电器的线径是多小和绕了多小匝。一米拖线靠近电源线半米处才出现感应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近用了一个220V继电器线包精心绕满调好。96K阻抗。坛上买的套件LCR表测得装好后电感4.2H测试频率显示是18 ...

很成功!

楼主:
我的300舌片都是铁的,电感只有27MH。如过不是lq19512003想出了取消调节弹簧的办法我这种300就没戏了。同时在半圆垫片垫纸救活了一个300。在经历几个耳机改造发现半圆垫片不必磨薄,新版处外。旧版的换磁铁更好。利用磁铁质量和磁力的离散性,300与300的磁铁对换来调整舌片的中心度很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