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电棍电不死人的原因解答

楼主(2012-05-11):
触电死亡,要求电流不低于10mA(交流电)或者50mA(直流电)
电蚊拍和电棍的电压很高,但其放电时两级间一般没有导体直接导通,而是击穿了绝缘体导电。
这样,电阻和电压很大,电流和功率却比较小,不致于死人。

可能有人要问了,如果之间没有绝缘体呢,是否可以电死人。
答案同样是否定。
以电蚊拍和电棍的电压,等不到导体直接接触,便会击穿空气放电。
退一步讲,就算直接导通,由于电棍和电蚊拍电源功率有限,电容器储电有限,放电后两级间的端电压也会急速下降,电源内阻上升,导致输出电流太低。

网友:
路过,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电网拍电蚊子有蚊子有连接两极板,尽管不接触也可以电死它。
功率有限没错,但后面又说电源内阻上升,让人莫名其妙,它究竟是怎么上升的。

网友:
光靠欧姆定律来解释是不能解释的,还要考虑到电源内阻问题。

网友:
电能的释放与电压 电流 时间有关,警棍 蚊拍虽然电压高,放电时间非常短,电流随时间急剧下降,而且呈脉冲状,最关键是电能释放作用点不同。

楼主:
为了简洁省略了一些字数,现在把前面没有说明的部分补充一下。

触电死亡,和人体电阻、电流通过的路径都有关。
决定人体电阻的是角质层厚度和皮肤表面湿度,在潮湿环境下,人体电阻可以低至800欧,在干燥条件下,人体电阻可以高达几十万欧,这些电阻,加上触电时的接触情况(比如和大地构成回路情况下,脚上有没有穿鞋,地面材料如何等等),一起决定触电时的电阻。
而电流通过的路径,是否包括要害器官(特别是心脏),也是触电风险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

电棍和电蚊拍的两级距离都比较短,其回路一般不包括心脏,这也是其无法致死的一个原因。
对电蚊拍来说,一般有三层网,前后两层疏网为一级,中间一层密网为另一极,蚊子透过疏网以后,在两极间形成一个突起,从而引发放电。

电池内阻随放电时间而增大,直到电池不能用。
并且,电流越大,内阻上升速度越大,当放电电流超过电池的理论放电电流时,电池内阻会急速上升。
一般来说,二次电池比一次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更强,内阻也更小。
比如说,AA电池中,镍镉电池的内阻常常在15毫欧以下,名牌镍氢电池的内阻在25毫欧以下,碱性电池在150上下,而碳性电池内阻则是碱性电池的几倍。
AAA电池的内阻大于AA电池。

楼主: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放电过程是一个整体。

如果有一定量的静电电荷,通过不同的电阻导通并中和,其放电时间、平均放电电流和平均放电电压都不同。
电阻大的,平均电压高,平均电流小,放电时间长。
电阻小的,平均电压低,平均电流大,放电时间短。

楼主:
而一般的电池,其本质是在内部用化学能将正电荷从负极搬运到正极。
通过变压设备,可以改变电压,但其功率不会发生变化,如果高电压面临低内阻,其功率将是电源无法承受的,也就是说,电压会陡然下降,并不会出现大电流放电的情况。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普通电池一点五伏,但可以串联一个小电阻来输出100A的大电流么?
不能。

同样的道理。
电蚊拍和电棍只有在大电阻下高压放电的能力,不是大电阻的话,其端电压会迅速的下降。

网友A:
讨论了N久的一个问题,仔细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327-1-1.htm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了N久的一个问题,仔细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327-1-1.html吧!

谢谢,早已经看过了,不过我认为有不少可以补充和修改之处,所以写了这篇帖子。

网友:
看看国家标准吧,这个问题不小心会越辩越糊涂的。

网友:
人太大了,蚊子太小了,如果人像蚊子 苍蝇一样大,不用说电死,保准把你炸散了。

网友:
这还用得着计算什么电流 电量吗,明摆着的,相对作用点不同,现在高能警棍两个带电触点分别用导线连接至双手的话,那个电门一开,就是电不死,也够你知道阎王爷是什么样子的了,不信的大可试一试啊!

网友:
我觉得跟电池内阻关系不太大。倒是跟电容关系更大。电容放电后电压大降。

网友:
电蚊拍高压电源的内阻非常大,能输出的电流很小。能电死蚊子全靠输出端电容器储存的电荷,极短时间内可以较大电流放电以便电死蚊子。电容器的电荷放掉以后,连蚊子都不可能电死了。所以电人显然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