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单管机(3AG48)

楼主(2012-05-11):
上次拆机获得两枚3AG48,放大倍数达到170,就想着用来装单管机。这次做的单管机想增加一个可变电容用来调整再生,电路图如下:
电路板形式采用铆钉板。将废电子镇流器电路板板铜箔除掉,打上铆钉。
调谐用可变电容为四联,但容量是270pF的,这样线圈用线可少一些。100mm扁磁棒绕了60圈,试机时发现电感量还是稍少了。次级线圈绕了12圈,这样音量能大些。
再生电容用约60pF的差容双联振荡联,把单端线圈接到双联公用端可减少调整时手的感应。
高阻圈用镇流器里的小磁环绕制,120圈。
绿袍电阻个头不小,没办法,手上只有这么一只,凑合用了,不过确实挺好看的。为了用上这只电阻,在电路中串接了一个100k可调电阻。
旁路电容6800pF也拆自镇流器,自己太胖,把晶体管都挤歪了。另外一只用了200pF的云母电容。
二极管一只用2AK2,另一只是1N4148。不知怎么的,我很少能装成功用两只锗二极管带动3AG系列单管机,反而将其中一只二极管换成硅管后单管机极易安装成功。
试听效果还行,可能磁环高阻圈电感量小,音质与以前直接用镇流器阻流圈做高阻圈的单管机不同,高音更丰富些。
下一步用纸壳做个家。

网友:
废物利用,做的很好,不知再生效果如何。

楼主:
再生效果还行。适当调整线圈圈数和位置使之适合整个波段。

网友:
这个机,能带动60欧的耳机?晶体管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新老零件结合,不错,不过3AG48放大倍数那么大,穿透电流是否很大。

网友:
最好做个透明壳子能看见元件

楼主:
整机电流2mA,100k的可调电阻已经调到最大了,换一只200k的可调电阻应该更好。不过现在收音效果还好,就不动了。我装的几台单管机都可以驱动60欧耳机(就是普通mp3耳机,把两单元串联)。用这种耳机替代传统高阻耳机,音质音量都挺好的。
3AG48fT高,功率大,据坛友说穿透电流小,很不错!

楼主:
做透明机壳要用到有机溶剂做粘合剂,不好找又有一定危险。我最喜欢用纸壳做机壳,材料到处有,用白乳胶粘贴,安全也方便。

网友:
有创意,废物利用,向你学习。

网友:
放大倍数这么高?楼主怎么测得?是否没有考虑穿透电流的影响?

楼主:
放大倍数是用万用表测的。这个管子在原来的收音机上用作推挽放大,估计由于这个原因选择了放大倍数高的晶体管。穿透电流没有测过。
新机壳完工,正式安家!
新居11cm*6cm*2.5cm,还算小巧玲珑。
电池仓簧片用马口铁片制作
背板用一枚M3螺丝固定。由于电路板上的铜六角柱只有1cm,不够高,只好在背板上改造一下让螺丝能够得着。
外表面装饰一下,ET降临。
(The End)

网友A:
做得真漂亮。不过我暂时不玩超再生收音机了,内容都是卖药的倒无所谓,问题是超再生,在我的房间内,啥都没有,出了门,就无数的台,声音也好,不过总不至于为了听收音机,天天在外站着。所以,唉,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DIY高人吖,我顶顶顶顶的的

楼主:
感谢关注,感谢加分!我这里也是室内信号差,干扰大,外面阳台的信号则非常好。

网友:
手艺很强啊,值得学习!

网友:
用锗管制作的单管再生来复机,用一只硅和一只锗二极管做倍压检波的情况,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楼主的这个制作是很有创意的。过去,我也制作过这样的单管机,如果用锗三极管,我都是用两只锗二极管。只是在用硅三极管时,我才把那只接地的二极管换成硅的。

网友:
精湛的制作工艺。

网友:
作的不错喜欢。

网友:
手艺不错,机壳是纸板做的?有意思,就是用料太奢侈啊,用可变调再生,成本有点高

网友:
      用小磁环绕制扼流圈忒费劲,圈数少电感量不足,不如用小磁棒,用细导线绕制,电感量足,扼流效果好。用锗三极管完全可以用两只锗二极管检波,基极电压足够了。另外调偏流的电位器,要大一点的好,要用500K欧串接这个39K的绿袍就可以了,调整好固定下来,串接一个相应阻值的固定电阻。调偏流时要断开再生,调好后再加再生。

网友B:
楼主师兄,我照你这图做了一个,用的3AG1E,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不出声,通电后三极管发烫,是否E,C接反了?还有能否补足L1和L2线圈几个接头和低下原件的接法,PNP型三极管我就是搞不定,水平太差,师兄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师兄,我照你这图做了一个,用的3AG1E,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不出声,通电后三极管发烫,是否E,C接反了? ...

我也是业余菜鸟,大家共同学习。原来的图没有标出三极管的管脚,三极管发烫不知是不是接错了,建议用万用表量一下三极管是否完好。另外我重新标注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嘿嘿,终于等到了,EC两级接反了,不过已经改过来了,不知管烧了没有,还有几个备用的。看了图天线接错一根,做PNP 型管真让人头大,理科太差了,多谢师兄,你的图画的真清楚,呵呵,今后有啥请教你了。

网友:
楼主师兄,太感谢你了,这个机子周六就焊好了,结果不行重新拆了焊,还不行,好多零件不停的拆焊,但它依然顽强就是不响,昨天晚上照着你的图好好看了,重新焊接还不行,今早干脆把那个三极管拿掉,焊出三个接管脚,这下可以把我买的PNP都试一下了,终于发声了,亲切呀,水平差自己折磨自己,嘿嘿我也很顽强。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纳闷,为什么换成硅二极管检波才出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由于楼主所处位置距离广播电台比较近,强信号造成agc过量起控;也可能是因为楼主所使用的锗二极管导通 ...

有道理!谢谢您解答。

网友:
修旧利废好。

网友:
不错。功夫不小。。。。。。

网友(2012-09-18):
3AG48J管子看来还有用处,我还存有大把的这种管子。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漂亮。不过我暂时不玩超再生收音机了,内容都是卖药的倒无所谓,问题是超再生,在我的房间内,啥都没 ...

甩个天线行不?

网友:
再怎么样,灵敏度也比不过我的二级高放的四管机。
不过,灵敏度越高,噪音越大,这个没办法。

网友:
对我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做不成功,给自己找的理由多多 还是佩服楼主能静下心来。向您学习

网友:
有创意。有个性,做的不错。

网友:
不错。纸壳党,顶一下。

网友E:
我的单管机用9014很好,贝塔高灵敏度也高,再生为发射极线圈耦合,再生非常均匀。用9018再生的就出现高端与低端低端差别很大。可能是9014的ft值低反而再生均匀,我一开始使用贝塔350以上的管子(MF47测试打表),灵敏度很高,但声音失真比较明显,后来换了贝塔200左右的管子,灵敏度似乎低一点(差别不是很大)但声音失真小,而9018贝塔80左右失真更小,问题是再生不均匀。硅二极管使用三极管eb极效果好,用4148灵敏度低。晚上在高楼的阳台上收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单管机用9014很好,贝塔高灵敏度也高,再生为发射极线圈耦合,再生非常均匀。用9018再生的就出现高端与 ...

很好的经验!我也感觉到用高频三极管的PN结检波效果要好过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甩个天线行不?

试过,只是甩一个导线到窗外不行,导线绕在金属杆上也不行,专门做个天线,行,但是,就实在移动不方便了。

网友(2013-11-13):
我用的硅管放大170的很好.单管机要的就是灵敏度和声大.后面没有放大了.即使穿透电流稍大点我看也没事.过去做的单管机.管子放大不过80.声音很小.170的声大多了.我用的是电话里拆出的喇叭.用两个喇叭加一个旧耳机架子.听但管机也不错.耳机的直流电阻有50欧.用舌簧耳机觉的声音有点尖

网友(2022-01-23):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漂亮。不过我暂时不玩超再生收音机了,内容都是卖药的倒无所谓,问题是超再生,在我的房间内,啥都没 ...

加天线在室内可以收到台吧?

网友F:
        楼主feiji坛友从17年7月就不来了,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纸壳党,就是因为他喜欢用纸壳做收音机的机壳,他非常喜欢做收音机,应该是不舍的离开这里,他是广西柳州的,谁能找到他,或者有他的消息。

网友G:
我也注意到楼主用硬纸板制作收音机外壳,手工真好啊!我肯定做不出来。也是好几年不见他了,希望他一切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feiji坛友从17年7月就不来了,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纸壳党,就是因为他喜欢用纸壳做收音机的机 ...

谢谢老朋友挂念!我之前的账号就是feiji。17年论坛升级,我的密码修改之后出了些问题,向版主求助过两次也得到新密码,可惜就是登录不上。万般无奈只好看着它渐行渐远……现在这个号是另外注册的,幸好还有这个号 。以前的作品有送人留念的,有拆解筑新的,翻箱倒柜找到一个
原帖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4596-1-1.html
收音机是不变的初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注意到楼主用硬纸板制作收音机外壳,手工真好啊!我肯定做不出来。也是好几年不见他了,希望他一切安好 ...

谢谢老朋友挂念!本人是以前的feiji,目前一切安好。纸壳确实是很造型丰富容易操作的材料,只是广西湿度大,纸壳一旦遇到铁的螺丝、零件很容易让这些物件腐蚀生锈,保存艰难!当时我在广州委培读书,实验进展缓慢论文迟迟未出单位屡屡召唤老婆电话不断,心里很是焦虑。捡起小时候的爱好做做收音机听听粤语广播是难得的一种心理调节方式。后来顺利毕业也多亏这些小伙伴的陪伴!

网友F:
        真的是你吗feiji纸壳党,哎呀太好了!这个链接也找到了确实是你的作品,你还有这个备用号09年也挺早,这一晃有四年多了,一直以为你莫名地离开了,确实有时就想起你,看你那个老号一直没更新,这四年多有没有新的作品?因为不知道所以也没关注你这个新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老朋友挂念!本人是以前的feiji,目前一切安好。纸壳确实是很造型丰富容易操作的材料,只是广西湿度 ...

矿坛很多朋友喜欢你的帖子,建议你的头像还用以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你吗feiji纸壳党,哎呀太好了!这个链接也找到了确实是你的作品,你还有这个备用号09年也挺 ...

嘿嘿NTRNA这个号是2009去广州后无心插柳注册的一个号,长期闲置着,直到2017年才开始使用。谢谢关心!希望大家都健康开心!有时候我也会看看老朋友的账号状态。如果一段时间没登录了,心里祝福他幸福安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矿坛很多朋友喜欢你的帖子,建议你的头像还用以前的吧!。

谢谢你的关心!原来那个头像记得是一次偶然在Thinkpad T40指点板上画的自画像,很是业余粗糙,但是对我很有纪念意义。它和feiji这个号已经密不可分,就让它们相伴相守吧。现在这个头像也蛮醒目的 ,虽然只在博物馆见过此机真容。

网友J:
我对feiji 坛友的印像也很深,就是因为他的自画像.

网友:
感觉用高频变压器藕合的单管机不好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的关心!原来那个头像记得是一次偶然在Thinkpad T40指点板上画的自画像,很是业余粗糙,但是对我很 ...

        我也觉得十双草老哥说的有道理,你在矿坛铁粉都认识你那个自画像的头像,你说17年论坛升级我印象不太深刻,你修改了密码就不能登录了,后来求助版主得到新密码仍然不能登录,我想你可以试一试用自画像账号的老密码登录试一试,备不住好使呢,那就太好了,满血复活。另外本帖你这个作品是12年的,到今天已经十年了,此后你的作品如果有链接,在此贴上来一些,让粉丝们再饱眼福,再其次,纸壳党先生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再出作品,也是粉丝们的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对feiji 坛友的印像也很深,就是因为他的自画像.

谢谢关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十双草老哥说的有道理,你在矿坛铁粉都认识你那个自画像的头像,你说17年论坛升级我印象 ...

后来也试过了,包括用注册邮箱重置密码,但收不到邮件
最近准备按照火炬MG69-4做个四管来复机,计划把本贴的3AG48用上。本帖原机已拆,仅剩此三极管躺在元件盒子里,该让它起来干活了。
今天还找到了一台以前做的鼠标636单管机试听效果还不错(低仿自hujingdi坛友的参赛作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可惜原贴已不见踪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是用万用表测的。这个管子在原来的收音机上用作推挽放大,估计由于这个原因选择了放大倍数高的晶体 ...

纸片收音机,非常好,小日本将纸片做成床开奥运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来也试过了,包括用注册邮箱重置密码,但收不到邮件
最近准备按照火炬MG69-4做个四管来复机,计划 ...

        3AG48晶体三极管,制作材料:Ge-PNP 性质:射频/高频放大 (HF) 封装形式:直插封装极限,工作电压:25V, 最大电流允许值:0.05A, 最大工作频率:200MHZ, 引脚数:3 ,最大耗散功率:0.12W ,这个3AG48是不错的高频锗管,按照工作频率可以做短波18MHz变频或者混频和振荡管。火炬MG69-4四管来复机,非常期待。

网友K:
借feiji矿友宝地聊聊我玩636单管机的体会,六几年我用晶体管装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636单管机,离开了天地线的羁绊令我兴奋不已,作为一个贫困家庭的学生,怎样利用手里有限的零件装出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的单管机成了我的梦。曾装过多种线路的单管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636.再生方法与楼主相同,主要零件为3ag11业余品一支,2ap二极管两只,磁棒200mm,线圈7x0,07纱包线,耳塞机800欧,电压3伏,6伏都用过,6伏比3伏效果好。最重要的是高品质的360空气连和最大20p,可360度连续旋转的空气再生电容,工作电流1毫安以下,不宜过大。扼流圈的制作与离磁棒的位置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再生强弱与稳定。我的扼流圈用电子管中周骨架和磁芯绕0,06漆包线200匝,磁芯有罗扣可调。管子倍数不宜过大,一般倍数大的管子穿透大噪声大稳定性差。缺点是一台一调再生,并且因手感明显,机器底盘不宜太小,只适合座机,灵敏度和选择性也很惊人,这在当年即玩不起多管外差又想听听远方电波的的中学生来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现在富足了,我想硅管的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2023-07-07):
引用 网友K:
借feiji矿友宝地聊聊我玩636单管机的体会,六几年我用晶体管装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636单管机,离开了天地线 ...

我的这个也不错,9014单管机,频率全覆盖,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