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YC2012带天调的双磁环3DQ机.

楼主(2012-05-12):
场效应管的同步检波经典线路,为使源极通过L2 感应的信号与主调谐的栅极信号同步,L2都是绕在主调谐磁环线圈上。一天晚上,准确的讲是凌晨了,调试矿机时阴差阳错,竟把接线焊在天调磁环线圈上,结果发现不但可以检波,还相当大声,并且意外的发现了3DQ机无源竟然可以产生再生,真叫一个高兴!玩了好大一阵子兴趣不减。 但好景不长,天公不作美,一直阴雨绵绵。磁环线圈Q 值大降,玩矿机发烧的高温也被冬雨给降温了,人就像天一样沉闷了好一阵子。直到2月份,老天终于开了眼,雨停了,太阳也露了脸,人一下子兴奋起来。一天半夜里想起了3DQ 的同步检波原理,想想确实很有意思,只要L4感应到并输送到源极的高频信号与栅极的信号同步就能检波,经典的线路是 L4绕在主调谐线圈上,这样当然可以同步检波(见图一)。

我还发现L2绕 在天调线圈上也是可以实现同步检波的(见图二)。

进一步又想到天调的交连线圈L3 就在主调谐线圈上,圈数又和L2相近,突然想到那么是否可以去除L2,利用天调的交连线圈L3当作L2,实现同步检波呢? 想到这里不禁浑身一个激灵 时过半夜,还是忍不住开灯插上烙铁,说干就干了起来。当源极的接线与交连线圈L3 相连接的一瞬间,通宵播音的990KC播音声音大作,震得我差点把耳机都给扔掉,那可真叫一个兴奋,什么都没敢动,只是记下线路图,接下来的事是该拔掉烙铁,关灯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复查线路确认无误, 又经不断的调试, 最后才把线路确定下来(见图三)。

该线路试用了数月,效果还是满意的。自己初步分析该线路有如下优点:
1,天调磁环上去掉了L2 。这样天调磁环上只剩下一个线圈L1,这就使天调线圈的Q值大增,得到的好处是选择性和灵敏度也有明显改善。

2,L2和L3 合并后减少交连环节,这也减少了高频信号的损失。 L2的信号是直接到源极,电流损耗少,电流也就强劲。

3,L2和L3之间形成高频变压(大约是1:10),具有高频电压提升作用,这就可能使3DQ 的栅极获得更高的高频电压。

4, 该线路对强的电台信号依然可以产生正反馈啸叫,说明3DQ 仍然有放大作用。对一般强度的电台信号没有啸叫产生,但是音频输出是明显增加了。只要你按线路图装制一台,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5, 在调谐指示电表设计上,由于强信号时电流太大,又要兼顾弱信号时指示的灵敏度,采用大电感串一个电位器再连接限流电阻的500微安表头。电位器可以随信号的强弱调节表头的指示灵敏度,为防信号过强,另加有限流电阻保护。调谐准确后可将电位器关到接地,此时具有电感提升作用,可以明显提升音量。
6, 线路简单,调试容易,只要L2的头尾连接正确就能成功。
    具体的收听效果是电台播音,较以往制作的其他矿机明显增大,强台(990KC)的播音声大得已无法用耳机听了。 原来用作调谐指示的500UA表头早就打到底了,连忙换上1000UA的表头还是一打到底。只好换上数字万用表,在原来的表头连接处测量,最大电流2.54MA,电压0.808V。这可是我装3DQ机以来最高的数据了。在此要说明一下:这是天气晴好,空气干燥时的数据。要是老天下大雨,天线和磁环线圈的性能下降也就达不到了。(图四,图五)

有人可能说这是我的接收环境好!这必须承认! 因为2.54MA的漏极电流追其源肯定是从天线上引下来的。我住在上海市西南方的小区3楼,地线是用铝合金窗替代,天线只是斜挂在窗外树上的8米左右的单根细塑料电线。我家四周20多层的高楼林立,只有朝东的一面有一线空间。我最初装制的二极管矿机 (没用李兹线的线圈),强台(990KC)的电流只有40UA。采用李兹线,3DQ 检波后,最大电流只是1.3MA,可见这架3DQ 机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同样的天线,这架用磁环的3DQ 机偶尔可以在下午17:30时,在 1500KC附近,收听到关岛的华语广播,当然信号衰减十分严重,播音声也时有时无。我只是想知道远程接收到底能多远,在网上查了一下上海到关岛的直线距离是3066公里。

此机还要不断改进,并准备在此基础上设计成一台用磁环线圈的3DQ远程接收机。有关该3DQ 机的再生问题,如有兴趣的就请你自己去实验,好好玩吧!我玩3DQ机就是为了玩一个高兴!不想介入任何争论!也不想搞得太沉重了!见仁见智随便吧。

网友:
祝贺楼主转帖!玩的就是健康,玩的就是高兴,谢谢!

楼主:
这就是利用本地强台使3DQ产生振荡的实验,当然未通过作者转来,都是好友估计没事,大家可以尽情讨论其原理。

网友:
没有看到(图四,图五)呀。

网友A:
不错不错,有改进,有提高。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有改进,有提高。羡慕。

他就是发现强台起振的坛友之一,现在还在不断探讨。

网友(2013-03-01):
楼主没有讲L2和L3的圈数啊!

网友B(2014-07-04):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利用本地强台使3DQ产生振荡的实验,当然未通过作者转来,都是好友估计没事,大家可以尽情讨论其原理。 ...

梁老师能否将磁环和线圈的数据赐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梁老师能否将磁环和线圈的数据赐教一下?

磁环和线圈可根椐自巳的设计,也可以的磁棒,效果相同,至于圈数只要配可变谐振在中波便可,源极线圈圈数取主线圈的十分之一左右。

网友(2015-01-30):
学习了用两个磁环分别接受和检波,提供偏压。

网友:
场管同步检波太神奇了。效率高,选择性好,灵敏度高,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优点就是抗干扰能力强。初步守侯就收到台湾台,英拉台(好像是泰国语)和几个中国之声台,而且声音很大。

网友:
这机3DQ带天线目前最好的。

网友C(2015-08-14):
引用 楼主:
磁环和线圈可根椐自巳的设计,也可以的磁棒,效果相同,至于圈数只要配可变谐振在中波便可,源极线圈圈数 ...

请教导师: 用小日本四联可变,天调电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导师: 用小日本四联可变,天调电感是多少。

250μΗ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μΗ左右,

谢谢指导,因为多个强台分布在中波段,所以正在寻找解决方法--------

网友D:
请问老师,图中,4.0是什么?电容?谢谢
不加电表,还用这个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图中,4.0是什么?电容?谢谢
不加电表,还用这个元件吗?

电解、其他电容都行,不加电表耳机直接接漏极便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解、其他电容都行,不加电表耳机直接接漏极便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