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连通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2-05-12):
以下电路都是单极连通:

单极连通电路的等效原理图:

由上图所示,单极连通电路相当于线圈耦合,乍一看有点悬乎点罢了!

网友:
不明白,问一下。
两个二极管干嘛用,一个不行吗

楼主:
原电路是两管二极管,一个就行。

单极电路不好做阻抗匹配,所以强台更响,弱台没有。可在单极线中串联一个半可变耦合,好一些。

网友:
请教单极检波器电路及等效电路的各节点电位和电流路向?

楼主:
除了用单极线替代耦合,其它与二极管检波电路相同。

网友:
第一图,属大环,不知哪位用过,效果如何,和咱们坛内用的普通大环对比效果怎样。请教用过的朋友。
另外,磁棒线圈的圈数是多少,也想做个,感谢楼主。我现在用的是普通大环。

楼主:
只要是覆盖中波的谐振电路就行,比如245微亨/360P。

245微亨的磁棒线圈大约是55~65圈,具体圈数以磁棒导磁率和线材为准。

网友:
收藏了,等有时间试验了解原理。

网友:
第一图可以看作是有天线无地线的情况,容易理解.
第二图如果把耳机与人体的分布电容考虑进去就好理解了.
动咀的时候多,动手的时候少,原谅!

网友:
好神奇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A:
两个反向二极管的电路是荒唐的电路,尤其最后一个两个二极管反向接在一起的那个更是荒唐。不用装矿石机了,先试试用这样的电路整流,看看输出什么东西吧。

呵呵,一条线,有入无出,能干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反向二极管的电路是荒唐的电路,尤其最后一个两个二极管反向接在一起的那个更是荒唐。不用装矿石机了, ...

对、无地线的还有个说头。俩二极管反向的,除了增加阻力外,没啥道理
响了也不是电线接通的。而是

网友:
会不会是把那个短路线看成了是一圈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