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搞好2级推3A4阴极牛出耳放,关于负反馈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2-05-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好   不知道效果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描述一下!

网友:
楼主的输出牛输出阻抗是自适应的吗?怎可能32--600欧通吃?

网友:
负反馈可以从输出变压器次级不接地的那一端,通过一个20K左右电阻(改变阻值可调整反馈量),到推动级三极管的阴极电阻R8上,这时阴极电阻上旁路电解C7要去掉。
    另外,有点疑问:3A4板极输出阻抗为8K,而阴极输出,显然阻抗要低于这个数值。

网友:
一般从输出端取信号更完善。
   大闭环负反馈也可,就是整机响应速度降低多些。

网友:
方案1:去掉前面两级的阴极电容,引入阴极负反馈。
方案2:去掉第一级的阴极电阻然后从第二级屏极串阻容连到第一级的阴极。形成两级环路反馈。类似M7前级电路。

网友:
能否上个输出牛参数

网友:
取消C2或C7,即可

网友:
期待听感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我是在想局部反馈还是大环路好?大环路的话是像您说的这样,如果局部的话从第2级的耦合电容C ...

把那个 C7电容去了 就形成了局部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