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个容易搞错的问题:功放电子管内阻和输出变压器阻抗的关系。

楼主(2012-05-15):
常常看到这样的说法:“某电子管的内阻是5K,所以输出变压器阻抗要用5K。”这是错误的。
用于单端放大器时:
对于四极、五极管而言,其内阻高达数十K,所以不可能考虑使用初级阻抗能与内阻相比的输出变压器,而只是选择使得二次、三次谐波之和(称为总谐波失真)最小的负载阻抗。这可以从该型电子管的手册数据查得,也就是说四五极管的最佳负载阻抗是查表查出来的。
对于三极管而言,负载阻抗的选择主要考虑这些因素:失真,放大器阻尼系数,输出功率,电子管的最大功耗及放大特性。如果电源变压器的电压有限制,也要考虑进去。
失真:负载越大,失真越小。阻尼系数:负载阻抗越大,阻尼系数越大。这两个是声音的质量指标,而输出功率是数量指标。所以并没有负载阻抗要和电子管内阻匹配的说法。也就是说:三极管的负载阻抗是根据需要和条件计算出来的,一般而言三极管的负载应该大于管子的内阻,不然就不能很好发挥管子的性能。

网友A:
学习了。

俺已经学习了老K先生以并管6N1为例,说明要用输出变压器初级为15K理由的文章了。
对了,先生关于三极管输出的其他文章,俺也认真学习了,收获很大。

其实,俺手上有2个输出为7K的变压器,也就是L601上的那一种,因为无法知道其初级电感量,有点困惑,不知道按照老K先生例题做出来的数据是否准确。还想恳请楼主帮助给设计个这样的三极管6N1并管输出单端的电路,谢谢先!

输出变压器:L601的7K输出变压器*2    7000:4欧姆;

电源:L601的电源变压器数据:次级灯丝6.3*1.6A;次级灯丝6.3*0.6A;次级高压240-0-240,75mA,DC。

扼流圈:10H60mA D.C

冒昧相求,请老K先生劳动身心,多多感谢了!

网友B:
我对于电子管负载阻抗的问题从初中就一直找不到如何去计算,就用了旧书里写的。我读一些旧书写说,三极管负载阻抗比内阻大3倍,五极管负载阻抗比内阻小5倍。可能不是很准确,可是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于电子管负载阻抗的问题从初中就一直找不到如何去计算,就用了旧书里写的。我读一些旧书写说,三极管负 ...

是的。
大约三倍的负载阻抗,可以使音质有所改善,理论上这样描述。
这也就是老K先生所提到的阻尼系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俺已经学习了老K先生以并管6N1为例,说明要用输出变压器初级为15K理由的文章了。

基本可以直接参考我的这个电路。把次级接8欧的喇叭,初级反射阻抗为14K,很不错了。601的电源变压器做6N1小功放足够用,如果实测在6N1的阴极和屏极间有280V的电压,你的输出功率就可达到1瓦了。如果电压高了,可以不用扼流圈滤波,改为电阻滤波。不过L601的输出变压器是按照8K的频响来设计的,所以声音的高频部分会差点,但是比起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有很大的进步。

网友:
非常感谢老K先生的回复和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于电子管负载阻抗的问题从初中就一直找不到如何去计算,就用了旧书里写的。我读一些旧书写说,三极管负 ...

基本上是这样。对初学者已经够用了。
我们在设计三极管单端功放的时候,要先估计一下能输出多大的功率。在A1类应用时,对于三极管功放一般这个数值是最大屏耗的四分之一,而四五极管是三分之一,效率高一些。
然后,根据输出功率,再计算负载阻抗和工作点,以及输入电压的幅度。负载阻抗的选择,最好为内阻三倍以上。静态工作点的选择,则是贴近最大功耗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这样。对初学者已经够用了。
我们在设计三极管单端功放的时候,要先估计一下能输出多大的功率 ...

学习了,这些算法好挺好用,省时省力。

网友:
经验数据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的 呵呵

网友C:
负载阻抗等于电源内阻可以获得最大功率,适用于电阻负载的线性电路,而电子管和输出变压器都不是线性元器件。三极管负载阻抗取内阻的2~3倍,集射四极管和五极管负载阻抗取内阻的1/10~1/4,还要根据单端或推挽电路兼顾失真问题,如五极管推挽电路,负载阻抗取小一些,二次谐波抵消,三次谐波较少。一般根据电子管手册的负载曲线图选择总谐波失真较小、输出功率较大的阻抗为最佳负载阻抗,下面分别为2A3、6F6和6L6的负载曲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阻抗等于电源内阻可以获得最大功率,适用于电阻负载的线性电路,而电子管和输出变压器都不是线性元器件 ...

  这东西比较深奥~~的慢慢研究

网友:
信号源内阻与负载阻抗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对于业余者而言。只要掌握以下几点可以了:

1,匹配的基本原理:负载阻抗等于信号源内阻时,信号传输效率最高(50%)可以获得最大功率;
2,要了解到,音频放大器是频带(0——20K)放大器,因此电子管内阻与和输出变压器的阻抗都不是固定值。
3,实用值由下法获得:采用先人的经验值,有条件的可以自己试验找出最佳负载阻抗。

网友:
绝对赞成 楼主老师的说法
设计电子管电路 实际上是个很严谨的过程,过去的所谓名机 威廉逊、国都 都不是一朝一夕 就冒出来的。

以前曾经流传过很多所谓经验之谈,说是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可以近似取管子内阻的多少多少倍......  不敢 否认这种经验计算,但只能说 这类算法缺乏严谨性!
  设计 变压器阻抗,必须反复 考证 管子的各种特效曲线以及 实际的工作状态

网友(2020-03-14):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D(2022-01-16):
引用 网友C:
负载阻抗等于电源内阻可以获得最大功率,适用于电阻负载的线性电路,而电子管和输出变压器都不是线性元器件 ...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希望6l6的二次谐波多于三次,是不是就是尽量让负载阻抗小于3.3k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希望6l6的二次谐波多于三次,是不是就是尽量让负载阻抗小于3.3k呀?

按正常做就行了,几乎所有的五级管、束射管和三极管的单端在正常放音的音量下,都是二次失真远大于三次失真。

补充内容 (2022-1-18 00:05):
补充:五级管在中等音量以后三次谐波失真明显要大于偶次谐波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此冒昧地问一下,6P14推挽的输出变在250V高压下P-P如何选负载阻抗相对低音好一些,当然是在铁芯面积有保 ...

低频响应与负载阻抗关系不大。
要想低音好,10K阻抗的初级电感量至少要达到20H(用100Hz信号测试),最好达到30H以上(用50Hz信号源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正常做就行了,几乎所有的五级管、束射管和三极管的单端在正常放音的音量下,都是二次失真远大于三次失 ...

我在网上看到乐潘之前出的一个6v6的单端套件,商家给出的测试数据里,二次0.81%只比三次0.66%多了一点点,它家的6v6推挽,更是让二次失真几乎弄没了,基本全是三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看到乐潘之前出的一个6v6的单端套件,商家给出的测试数据里,二次0.81%只比三次0.66%多了一点点 ...

商家只是测试了一个满功率时的点的值,并不代表中小音量下的值。所以在你最常听的范围内,束射管的偶次谐波比例还是远大于奇次谐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希望6l6的二次谐波多于三次,是不是就是尽量让负载阻抗小于3.3k呀?

负载阻抗 和什么三次谐波之类的说法没什么关系。楼主大部分说的对,但是还是缺乏必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