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家里的电源线接头

楼主(2012-05-15):
接头这个小东东,看是简单,处理不好还真闹心。我和我的亲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不少麻烦。有的在装修时布线,找了马大哈施工,不到两年就出问题了。铝和铜线是化学性活泼的金属,表明容易氧化而接触不良,产生的电阻串联在电源线上发热,氧化就越来越厉害,其恶性循环或断路或造成火灾。我的三个亲朋好友就遇着这个问题,预埋的线路在墙里绞上分线的,断电后不想破坏装修,只好另外拉线解决了。
我以前住的房子,排的是明线,接头用的是瓷接头,也是经常出毛病。我修烦了,干脆全换上了铜线,把各个接头绞紧再用锡焊上,外面包绝缘胶布,于是就高枕无忧了几十年,大功率电器启动时的影响减少了。
电源插座也是如此,按原来用螺丝紧固的方法不是很好,我也把电源线直接焊在铜片上,故障率少了许多。
我问了一下电工师傅,他说在要求高的地方就是如此做接头的。

网友(2016-11-05):
要明白“冷接头热,热接头冷”的道理。

网友A(2012-05-15):
电线接头同样在安装电工工艺中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普通的铜芯导线(6平方毫米以内),接头处需缠绕6~8圈,且必须用钳子绞紧。铜导线与铝导线连接时,要采用铜铝过渡端子,不能直接绞合。且现在安规标准已明令禁止室内布线采用铝线(变配电室的高低压母线除外),一些成品的移动插座就是采用焊接的办法连接导线。当电路敷设在墙内,要穿保护套管,有接头处必须埋设接线盒,不得将接头直接埋在墙内。接头处理好后,需缠绕绝缘胶布,220伏电路胶布不得少于缠绕两层,380伏电路不得少于4层。且接头不能受水侵入。电路敷设完毕,需用500伏兆欧表测试绝缘强度,一般新装电路绝缘电阻不得低于10兆欧,运行一段时间后其绝缘电阻不能低于5兆欧,否则说明有漏电现象,必须立即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接头同样在安装电工工艺中有着严格的要求。比如,普通的铜芯导线(6平方毫米以内),接头处需缠绕6~8圈 ...

铝线接头是蛮头疼的东西,90年代我室外的架空铝线接头,原来是双线绞紧的,接头处有两米多,还是出现接触不良的打火现象而经常停电维修,后来供电公司用了二楼说的铜铝过度接头,再也没有出现过此类故障。

网友:
室内电线采用铝芯绝绝缘线的已成历史了,怎样接头有标准,严格按标准进行操作就行了

网友:
室内布暗线管内不允许有接头,需要接头的地方要有接线盒,铝铝接头一般没问题,铜铝接头也不是说的那么容易出问题,要保证一定的接触面积,用胶布包好,用十几年不会出问题.关键是不能过流.

网友B:
"把各个接头绞紧再用锡焊上,"   这方法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各个接头绞紧再用锡焊上,"   这方法最可靠.

好在俺用了几十年电烙铁,焊铜件没问题,焊铝就麻烦些了。

网友C:
我家二十多年建的房子,用的都是铜钱就没有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二十多年建的房子,用的都是铜钱就没有出过问。题

我们这里潮湿,接头容易氧化出问题,铝线发白毛,铜线长绿锈,楼上也是如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潮湿,接头容易氧化出问题,铝线发白毛,铜线长绿锈,楼上也是如此。

我家在浙江这里气候湿度也高的。我认为在铝线接头处先用热收管,然后再用胶布绕三层,那样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在浙江这里气候湿度也高的。我认为在铝线接头处先用热收管,然后再用胶布绕三层,那样会好点

热缩管和胶布只能解决空气氧化的部分问题,铝线和铜线拧在一起的接触面,由于多少存在电阻而发热,久而久之热量会使接触面氧化和拧紧的部分产生形变,接触面因此越来越不可靠。大功率电器开启的瞬间产生的大电流冲击,会加剧这种恶化。
当然,照您的方法,可大大延缓这种恶化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还是用铜线加接头焊接的方法为妥。
细节是魔鬼。

网友:
把各个接头绞紧再用锡焊上,里层黑胶带,外防水胶带.楼房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2-07-01):
实用帖留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室内用的是铜线,接头一般直接绞在一起,再用绝缘胶带缠好,一般不会出问题。

埋在墙里的接头不焊,我还是觉得是定时炸弹

网友:
电线接头可是电工实际考试的重点题目

网友:
不是冷压么?

楼主:
插座的电源线接头部分也是一个接触故障点,这个插座原来的铆接不好引起发热,锡焊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座的电源线接头部分也是一个接触故障点,这个插座原来的铆接不好引起发热,锡焊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焊为一体,接触电阻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当然发热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为一体,接触电阻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当然发热量减小。

插座连接像微波炉、电磁炉等千瓦级大功率电器时的电流很大,一点点接触电阻就会发热,搞不好就会燃起来。市售的插座良莠不齐,有些高价插座并非优质品。几个插座经过内部焊接后,再也没有出故障了。现在的电器生产商不是在内在质量上下功夫,只注意外表的华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不少,不自己改善一下还不行。

网友E:
用电安全要求不允许长时间使用移动式插座,特别是排插、万能插(扁的圆的都能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安全要求不允许长时间使用移动式插座,特别是排插、万能插(扁的圆的都能插进去的)!

当然,最安全的连接方式是不用插座,而是用空开、闸刀等接头连接可靠的部件,但是后者连接比前者麻烦一些。临时使用移动式插座、手灯更要注意安全。

网友F:
1,家庭的电源线接头我是采用接线盒的方式,在主线及干线的连接上除按室内电器线路接线规范外,还用100W的电烙铁用松香作助焊剂焊上锡,并用塑料绝缘带包扎好,这种方法我帮好几个同事家中装过,有的过二、三十年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2,各种安装在壁上插座之类的接头就按一般的方法接好就是,因为有时要更换的,装拆也就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家庭的电源线接头我是采用接线盒的方式,在主线及干线的连接上除按室内电器线路接线规范外,还用100W的电烙 ...

一般来说,有塑料外套的铜芯线剥皮后不用处理,用中心有松香的焊锡丝很容易焊锡。
30W的电烙铁也可以焊接,只不过加热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而已。

网友:
学到了好多电的知识,

网友G:
低压电力线路禁止锡焊

网友:
我们家铜铝接头绞绕几圈,涂上黄油,在用绝缘胶带缠紧

网友:
电线接头技术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压电力线路禁止锡焊

焊锡线路有使用温度规定
还没有搜索到“低压电力线路禁止锡焊”这一条规定,请说明出处,谢谢!
只找到以下资料:

施工现场用电安全防护制度

发布时间:2012-5-10 15:07:22    编辑:电业局    录入:电业局

第一节:一般要求

        1、所有绝缘、检验工具,应妥善保管,严禁他用,并应定期检查、检验。

        2、现场施工用高低压设备及线路,应按照施工设计及有关电气安全技术规程安装和架设。

        3、线路上禁止带负荷接电或断电,并禁止带电操作。

        4、熔化焊锡,锡块、工具要干燥,防止爆溅。

        5、喷灯不得漏气,漏油及堵塞,不得在易燃、易爆场所点火使用,工作完毕,灭火放气。

        6、配制环氧树及沥青电缆胶时,操作地点应通风良好,并须戴好防护用品。

        7、不得使用锡焊容器盛装热电缆胶,高空浇注时,下方不得有人。

        8、有人触电,立即切断电源,进行急救;电气着火,应立即将有关电源切断,使用泡沫灭火器或干砂灭火。

        第二节:设备及内线安装

        1、安装高压油开关,自动空气开关等有返回弹簧的开关设备时,应将开关置于断开位置。

        2、多台配电箱(盘)并列安装时,(来自:www.fdcew.com)手指不得放在两盘拼合处,也不得触摸连接螺孔。

        3、剔槽打眼时,锤头不得松动,铲子应无卷边、裂纹、戴好防护眼镜。墙后不得有人靠近。

        4、人力弯管器弯管,应选好场地,防止滑倒和坠落,操作时面部要避开。

        5、管子穿带线时,不得对管口呼唤、吹气、防止带线弹力勾眼。穿导线时,应互相配合防止挤手。

        6、 安装照明线路,不准直接在板条天棚或隔音板上通行及堆放材料。必须通行时,应在大楞上铺设脚手架。

        第三节:外线及电缆工程

        1、电杆用车搬运,应捆绑卡牢。人抬时,动作一致,电杆不得离地过高。

        2、人工立杆,所有叉木应坚固完好,操作时,互相配合,用力均衡。机械立杆,两侧应设溜绳。立杆时坑内不得有人,基坑夯实后,方准拆叉木或拖拉绳。

        3、登杆前,杆要应夯实牢固。旧木杆杆根单侧腐朽深度超过杆直径八分之一以上时,应经加固后,方能凳杆。

        4、登杆操作脚扣应与杆径相适应,使用脚踏板,钩子应向上。安全带应栓于安全可靠处,扣环扣牢,不准拴于瓷瓶或横担上。工具、材料应用绳索传递,禁止上下抛扔。

        5、杆上紧线应侧向操作,并将夹头螺栓拧紧,紧有角度的导线,应在外侧作业。调整拉线时,杆上不得有人。

        6、紧线用的铁丝或钢丝绳,应能承受全部拉力,与导线的连接,必须牢固。紧线时,导线下方不得有人。单方向紧线时,反方向应设置临时拉线。

        7、电缆盘上的电缆端头,应绑扎牢固,放线架千斤顶应设置平稳,线盘应缓慢转动,防止脱杠或倾倒。电缆敷设到拐弯处,应站在外侧操作。木盘上钉子应拔掉或打弯。

        第四节  电气调试

        1、进行耐压试验装置的金属外壳须接地。被试设备或电缆两端,如不在同一地点,另一端应有人看管或加锁。并对仪表、接地等检查无误,人员撤离后,方可升压。

        2、电气设备或材料作非冲击性试验,升压或降压,均应缓慢进行。因故暂停或试压结束,应先切断电源,安全放电,并将升压设备高压侧短路接地。

        3、电力传动装置系统及高低压各型开关调试时,应将开关的开关手柄取下或锁上,悬挂标示牌,防止误合闸。

        4、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应防止有人触及正在测定中的线路或设备。测定容性或感性设备、材料后,必须放电。雷电时禁止测定线路绝缘。

        5、电流互感器禁止开路,电压互感禁止短路和以升压方式运行。

        6、电气材料或设备需放电时,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用绝缘棒安全放电。

        第五节:施工现场变配电及维修

        1、现场变配电高压设备,不论带电与否,单人值班不准超越遮栏和从事修理工作。

        2、在高压带电区域内部分停电工作时,人体与带电部分,应保持安全距离,并需有人监护。

        3、变配电室内、外高压部分及线路,停电工作时:

        (1)、切断有关电源,操作手柄应上锁或挂标示牌。

    (2)、验电时应戴绝缘手套,按电压等级使用验电器,在设备两侧各相或线路各相分别验电。

    (3)、验明设备或线路确认无电后,即将检查设备或线路做短路接地。

    (4)、装设接地线,应由二人进行,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除时顺序相反,拆、接时均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

    (5)、接地线应使用截面不小于25平方毫米的多股软裸铜线和专用线夹。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和短路。

    (6)、设备或线路检修完毕,应全面检查无误后方可拆除临时短路接地线。

网友:
安全为主

网友:
看来最好还是用铜线,因为铜线电阻比铝线电阻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在俺用了几十年电烙铁,焊铜件没问题,焊铝就麻烦些了。

朋友:必须把铜线涮锡,然后再和铝线铰接(避免铜和铝直接接触),再用高压胶布做好绝缘,就万无一失啦 助焊剂用松香,严禁使用焊锡膏

网友:
为了降低接点电阻,一般根据流过接点的A值大小,尽量线头开长一点以保证接触面积.

楼主:
从接头的可靠性来说,除了铜线焊锡之外,用螺丝固定每一个圈在其上的线头,这样的接线排,比双线拧紧的方式接触电阻更小更牢靠。

网友H:
为什么要焊接啊,是不是焊接要好些还是保险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焊接啊,是不是焊接要好些还是保险些啊

无论从接头的机械强度、电接触电阻等方面看,焊接是最好的连接方式,焊接方便的是锡焊、接触焊,最可靠的是熔焊。

网友:
全部都是同线加胶管那胶包的啊

网友:
自己家里的强电线路,焊接是必须的。

楼主:
上星期5供电公司外线换线缆,我家停了一天的电,一大摊的电器集体瘫痪了,30多度的高温,洗冷水澡,蒲扇扇风,竹席铺地,好像退回了原始社会。同样,如果家里的预埋强电线路出故障,这种窘境也会出现。还是稍微多花一点时间完善一下,会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
成为标准总是有道理的,所以先看标准,再用标准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E:
除了插座内部用焊锡补焊外,容易被忽略的是插座里头的铜片形状,正确的应当是扁插座对应扁插头,圆插座对应圆插头。
从发热机理来看,电气连接的要求有三:
1)有足够的接触面积;
2)有足够的压力;
3)接触面有足够的光洁度。
扁的插头插在圆的插座、或圆的插头插在扁的插座都属于接触面积不足且接触压力不够,就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插座内部用焊锡补焊外,容易被忽略的是插座里头的铜片形状,正确的应当是扁插座对应扁插头,圆插座对应 ...

您的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不注意。
插座接触压力,靠的是铜片的弹性,厚的铜片弹性好,有的铜片还加了弹簧来保证一定的压力。不少的插座里面铜片很薄,用不了多久就故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不注意。
插座接触压力,靠的是铜片的弹性,厚的铜片弹性好,有的铜片还加了弹簧来 ...

我就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也包括生产插座厂家的技术人员,几乎没有一个可以正确认识到这些的,而制定标准的技术行政人员又长期脱离生产实际,没能和具体的产品结合起来,只有正规国营工厂的技术人员对这些深有体会,更不要说学校的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也包括生产插座厂家的技术人员,几乎没有一个可以正确认识到这些的,而制定标准 ...

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导致我们的文化习惯中有一种“不认真”的陋习。一个德国青年这样评价中国人:做事很聪明,效率高做事很快,但是总有一点瑕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国发达的农业文明,导致我们的文化习惯中有一种“不认真”的陋习。一个德国青年这样评价中国人:做事很 ...

没见到我们很常用的一个词:“基本”或者“基本上”就是这种习惯的代表,这是因为我们是个文科大国,几千年下来没有理工科的精确、定量的习惯,所以就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替代了,基本、大概、非常,以及一系列的形容词甚至排比句的形容词。
不好意思,扯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到我们很常用的一个词:“基本”或者“基本上”就是这种习惯的代表,这是因为我们是个文科大国,几千 ...

多年的传统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但是一个接头的帖子能引起那么多朋友的兴趣,说明矿坛的朋友们的认真态度。如果不“认真”,一个简单的电路都有可能出错,我们的爱好培养了我们认真的好习惯,它会使我们受益匪浅。

网友I(2012-08-01):

引用 楼主:
插座连接像微波炉、电磁炉等千瓦级大功率电器时的电流很大,一点点接触电阻就会发热,搞不好就会燃起来。 ...

是啊,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好改了。搞不懂现在厂商吧个插板做成一体的或者用硅胶封螺钉干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的这个问题一般人都不注意。
插座接触压力,靠的是铜片的弹性,厚的铜片弹性好,有的铜片还加了弹簧来 ...

铜片生锈的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铜片生锈的也不少!

铜是化学性质活泼的金属,和空气中的氧气等物质肯定会产生化学反应而氧化反应。经常拔插插座插头,会磨去接触面的氧化物,而不经常使用又处于潮湿状态的插座,就会因为生锈而接触不良。此时就要除去氧化物才能使用,否则容易出故障甚至事故。

网友:
选用用镀银粗铜线,在接头处用含银无铅焊锡焊接,用热缩管套住接头,选用银合金包金插座,基本50年无压力。

网友:
洋垃圾插座有市场,并不是完全没道理,洋垃圾居然比那些所谓好牌子还好,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并且现在越来越不好改了。搞不懂现在厂商吧个插板做成一体的或者用硅胶封螺钉干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用坏了以后没法修理,扔掉买新的。

网友A:
像电磁炉、电热炒锅、电饭煲、空调等最好是安装专用插座,尽量不使用移动插座为其提供电源,对于热水器、各类用电炊具,最好插座前面增设漏电保护器,以策安全。因为这些电器在使用时多数是处在潮湿度大、容易发生漏电触电危险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电磁炉、电热炒锅、电饭煲、空调等最好是安装专用插座,尽量不使用移动插座为其提供电源,对于热水器、各 ...

我的空调用的是“空调专用插座”,质量也一般。国产的名声杯具得很。什么时候这些电器制造商才能良心发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空调用的是“空调专用插座”,质量也一般。国产的名声杯具得很。什么时候这些电器制造商才能良心发现 ...

成本,还有市场,有关部门,呵呵,这个循环链你应该很清楚吧。
            所以对于自己家用的电气产品,还是小心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还有市场,有关部门,呵呵,这个循环链你应该很清楚吧。
            所以对于自己家用的电气产品 ...

好像都是临时工,鼠目寸光的短期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杀的是自己的信誉,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的将其疯狂抛售,于是满街的地摊新垃圾还不如某些洋垃圾受欢迎。浅显的道理,鸵鸟当然不会去想,临时工们总是用屁股去思考的。

网友:
電工技術,學習了!

网友:
我是经常修电饭锅插头时把接头连螺丝都给焊了。

网友J(2012-10-01):
家里正准备装修,看了这个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感谢各位前辈的宝贵经验。

楼主:
旧房子里的铜芯线也发黑了,有的接头开节能灯就打火星,有可燃气体泄露就事故了。楼房的低层通风不好,这地方湿气很容易氧化裸露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家里正准备装修,看了这个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感谢各位前辈的宝贵经验。

昨天亲友新搬一间旧房子住,又看到劣质的预埋电源线多处断路,后来接的明线乱七八糟,又一个杯具。
前期多费心,后面就少很多麻烦。

网友(2013-05-15):
其实这样一个普通的话题,却关联着千家万户。电线接头,插座发生故障,事故甚至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也时有报道。对于家庭装饰电气线路的排放,如果都能严格按照规范来执行,是可以减少不事故。我对家庭电线的联接,就记着邻家老电工的一句话"热接头走冷的,冷接头是热的"这样一句话,几十年来甚本无恙。具体做法就是凡是接头处均用烙铁焊上,插头,插座时常检查,务必不让发生跳火现象,因为跳火现象不但造成接触不良,灯光闪烁,而且电火花对联接处的簧片产生加热和退火、氧化作用,会使故障加剧。所以要认真对待每一个接头。

网友:
接头一般直接绞在一起,绞合多一点,紧一点,没问题

网友:
插座焊接时远离一点插孔,防止插孔高温把焊锡熔了

网友:
自己搞家装不容易,一定要用好材料,包括电线、开关、插座、灯具,施工的工艺也很重要。除了开关或插座处有并头,怎么还会有接头呢?

网友:
焊接是好办法,但是实际很少有这么干的。。除非是自己家自己弄才这么用心。

网友:
我的铜线是直接铰接在一起的,10年了也一样没处问题,关键是看你的线径选择(对家里的电器总容量要合适)铰接好一点,没问题

网友(2013-08-19):
焊上固然最好,但是要是以后要换就麻烦。

网友:
都是铜钱就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现在铜这么贵
搞不好铝线又要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铜铝过度接头是什么样的。

网友L:
把各个接头绞紧再用锡焊上,里层黑胶带,外防水胶带!

网友M:
家里就别用铝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家里就别用铝线了

住房装修参考(国标附页摘录)

网友:
用焊锡接电线是王道,我曾经帮朋友做了一个插座,那哥们超负荷使用,线都烧得发黑了,再看看我焊接的那个地方,依然如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各个接头绞紧再用锡焊上,里层黑胶带,外防水胶带!

电线接头焊锡后,如果放在一个一字、十字或T字塑料盒里,再灌入玻璃密封胶,就更加牢靠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焊好后用热熔胶密封一下。

网友:
工程施工,铜线缆接头是必须涮锡的。

网友:
全是标准啊

网友:
铜芯线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我的就是还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2013-09-22):
这个的确应该引起重视,特别是一些马大哈家庭

网友(2016-09-25):
那个接头,没有200W以上的洛铁焊不动

楼主:
45W的烙铁+低熔点焊锡,两根直径3mm的焊接就可以搞定。

网友:
全看完了,有不少好经验和好点子。

网友:
接牢靠点,绝缘胶带裹好。或者接线盒

网友:
学习了,受用了!

网友N:
剥线皮时不要伤到铜线,如果铜线有绣蚀或不干净,要用电工刀把锈蚀面刮干净露出铜为好.绑线时如果线较细可以用手绕.绕完后用钳子夹住在拧紧就行.如果是较粗的硬铜线要用钳子夹住要码的铜线后,钳子围着导线转把导线码紧.夹的力度要合适.力度小了码不紧,力度大了容易把码的导线拉断.用这种方法绑的导线接头不论是单股硬铜线或多股架空线使用多年都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剥线皮时不要伤到铜线,如果铜线有绣蚀或不干净,要用电工刀把锈蚀面刮干净露出铜为好.绑线时如果线较细可 ...

专业电工

网友:
我们工厂处理接头一般是先把导线氧化层除掉,然后按上楼示图连接,潮湿环境接头先缠绝缘胶带2层,再缠高压自粘胶带2层,外面缠2层塑料带防护,很多年都没问题

网友:
焊锡 焊接+胶带或者热缩管 包裹

网友:
学到了好多电的知识,以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