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跟大共同研究一下阴极输出器输出端的选择

楼主(2012-05-15):
大家无论是做前级或者耳放,大多得碰到 阴极输出电路,很多朋友都是顺理成章的直接选择 电子管的阴极作为信号的总输出端,而且并没有认为这样有何不妥。
今天我们就来 看看书,共同学习一下

上图 为 选择电子管的阴极为信号输出 端的阴极输出电路。
请注意,输出电阻约为2700欧

.................................................................
上图 为 “跳过”偏置电阻,选择阴极负载电阻为信号输出端的电路图

输出电阻约为1000欧, 整整比上例小了1700欧(就是偏置电阻的阻值)。可见差距还是很大的

——————节选自 《负反馈放大器》一书

网友(2021-10-04):
引用 网友A:
阴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与管子内阻直接相关,而是与跨导有关。跨导的倒数就是输出电阻。这 ...

看来前一段时间的讨论是白费了!

网友B:
感觉第一个图是不是笔误了,输出接在?

网友:
转载《阴极输出器》
    普通电子管放大器的负载电阻RL是接到电子管的屏极,从屏极取得输出信号。对交流信号来说,这种放大器的阴极接地,以阴极作为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的公共点(图1a),所以又叫做阴极接地放大器或共阴极放大器。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常用到所谓阴极输出器电路(见图2a)。这种电路的负载电阻RL不是接到屏极而是接到阴极,从阴极输出信号。这里电子管的屏极不通过任何电阻而直接接到电源上。对交流信号来说,这种电路的屏极接地,以屏极作为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的公共点,所以阴极输出器又叫做屏极接地放大器或共屏极放大器。
    阴极输出器的特性
    从表面上看来,阴极输出器和普通电子管放大器只是RL所接的位置不同,实际上它们的特性却有很大差别。下面我们通过对这两种电路的比较,来说明阴极输出器的主要特性。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位 在普通放大器中,当栅压增高时,电子管的屏流就跟着增大,使负载电阻RL上的电压降增加,因而电子管的屏压降低,也就是输出电压降低。由此可见,普通放大器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反相。在阴极输出器中,栅压增高时屏流也增大,但因为它的负载电阻是接在阴极上,屏流增加时阴极电位升高,也就是输出电压增高。因此,阴极输出器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
    电压放大系数小于1   负载电阻RL从屏极改接到阴极,不仅仅使输出信号的相位改变了180°,同时还使电子管的输入电路起了重大变化。在普通放大器中(图1a),加到电子管栅阴极间的交流电压Ugk,就是待放大的信号电压Ug。而在阴极输出器中(图2a),加到电子管栅阴极间的电压Ugk,却不等于信号电压Ug,而是等于Ug-UL。换句话说,我们是把从输入电压Ug中减去全部输出电压UL以后所得的电压加到了电子管的栅阴极间。由此可见,阴极输出器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负反馈放大器。这一点是阴极输出器具有很多特殊性质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很熟悉,普通放大器的等效线路如图1b所示。根据这一电路可以得出放大器的放大系数为
K=UL/Ug=μRL/(Ri+RL ) 公式(1)
    大多数电子管的μ值在几十到几百,所以K远大于1。
    可以参照图1b的等效电路作出阴极输出器的等效电路(图2b)。图2b电路也说明了屏流Ia随电子管栅阴极间电压Ugk而变化的关系,它和图1b不同的地方有两点:
(1)阴极输出器是屏极a接地,因而它的输出电压正好和图1b的相差180°;(2)在阴极输出器中,加在电子管栅阴极间的电压Ugk,不等于输入电压Ug,而等于(Ug-UL),所以等效发生器的电势不是μUg,而是μ(Ug-UL)。
    由图2b求出阴极输出器输出电压
UL={μUgk/(Ri+RL)}*RL={μ(Ug-UL)/(Ri+RL)}*RL   公式(2)
    阴极输出器的电压放大系数Kf是输出电压UL和输入电压Ug之比(不是UL与Ugk之比)。因此,
Ki=UL/Ug=μRL/{Ri+(1+μ)RL}。公式(3)
    分子分母都除以(1+μ),可得
Kf=μ′RL/(R′i+RL),公式(4)
式中       μ′=μ/(1+μ),R′i=Ri/(1+μ)。
    把这个式子和普通放大器的放大系数公式K=-μRL/(Ri+R)比较,可以看出在阴极输出器的Kf公式中,只是用μ′和R′i代换了μ和Ri。在这里,我们可以把μ′和R′i看作是某一等效电子管的参数,因此可以参照图1b进一步画出阴极输出器的等效电路如图2c所示。图2c和图1b的电路形式是相同的,它们都说明了屏流随输入电压Ug的变化关系。但是在图2c,μ′和R′i是等效电子管的参数,同时它的接地点是屏极a(图1b是阴极K),这就反映了阴极输出器本身的特点。
    因为一般电子管的μ远大于1,所以等效电子管放大因数
μ′=μ/1+μ≈1
    而阴极输出器的放大系数
Ki≈RL/R′i+RL。公式(5)
    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出,Ki是小于1的。RL比R′i越大Ki越接近于1。但它永远小于1。由此可见,阴极输出器不能放大输入信号,反而把它减弱了,这是阴极输入器的一个缺点。为了使信号电压减得少些,应采用等效内阻R′i比RL小得多的电子管。
    输出阻抗小
从前面的公式R′i=Ri/(1+μ )可以看到,阴极输出器等效电子管的内阻R′i要比实际电子管的内阻Ri小得多,只有Ri的(1+μ)分之一。由于μ》1,所以又可写成
R′i≈Ri/μ=1/S。
    例如,五极管6J1(6Ж1П)的互导S=5.2毫安/伏,可算出R′i=192欧。而6J1的实际内阻Ri约为300千欧,可见把6J1用做阴极输出器时,它的内阻就减小到原值的一千五百分之一左右。
    如果把限极输出器作为信号源向后级电路供电,那么对后级电路来说,阴极输出器的输出阻抗Ro就等于R′i和RL的并联值,即
Ro=R′iR/(LR′i+RL)≈RL/(1+SRL)。公式(6)
    在RL甚大于R′i的情况下,阴极输出器的输出阻抗Ro和RL的关系很小,它基本上等于R′i,即等于1/S。
    为了获得较小的输出阻抗,以使Kf接近于1(参看式5),阴极输出器应选用互导S较大的电子管
    输入阻抗大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等于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之比。在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输入电流小的则说明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大。在阴极输出器中,电子管栅阴极之间的电压(Ugk)远小于输入电压(Ug),Ugk=Ug-UL=Ug-KiUg=Ug(1-Kfi),  Ki一般都接近于1,假如Ki=0.9,则(1-Ki)=0.1,这就是说,Ugk只有Ug的十分之一。由于加到电子管栅阴极间阻抗Zgk上的电压减小了,因而流过它的电流也就减小了。在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的这种减小可以看成是输入阻抗的增加。对于栅阴极间阻抗Zgk来说,由于通过它的电流减小到(1-Kf)倍,所以相当于由Zgk构成的那部分输入阻抗增加到(1/(1-Kf))倍。例如,我们可以看作是栅阴间电容Cgk的容抗增大到(1/1-Kf)倍,或Cgk的容量减小到(1-Kf)倍。如果栅漏电阻也是接到电子管栅阴极之间,则它呈现的输入阻抗也相应地增大到原值的1/(1-Kf)倍。但是应当指出,接在栅极和地之间的阻抗,例如Cga、由栅极接地的栅漏电阻和栅(极对地的接线电容等,是直接并联在输入电压Ug上,所以这一部分输入阻抗不会增加。因此在使用阴极输出器时,仍应将它尽量靠近信号源。
    除以上所谈的几点特性以外,由于阴极输出器是一个100%负反馈放大器,所以它还具有负反馈放大器的一切优点,比如频率失真小(工作频带宽),非线性失真小,工作稳定等等。
    阴极输出器的工作点
    在普通放大器中,大都用阴极电阻供给电子管的直流偏压,以得到合适的工作点。阴极输出器的情况与此相似。在图2的电路中,如果屏流直流分量Iao在负载电阻RL上的直流压降,正好等于我们所需要的直流偏压,那么就可以直接利用RL作为自给偏压电阻。但是一般说来,屏流的直流分量(Iao)在负载电阻RL上产生的电压降并不一定等于所需要的偏压。如果RL过大,因而产生的偏压过大,可以采用图3a或b的电路。电路a中由屏极供电电源通过分压器电阻R1、R2在电子管栅极上加一个正电压,从而抵消一部分RL的负偏压,使栅极上所加的实际偏压等于所需要的偏压。一般R2为几兆欧,R1为几十兆欧。电路b中负载电阻RL分成R1和R2两部分,栅极接到两个电阻的中间,所以加到栅极上的偏压只是R1上的电压降,R1的大小应正好使得它上面的电压降等于所需要的栅偏压。如果负载电阻RL较小,因而产生的偏压太小时,可以采用图3c的电路,RL和R1上产生的直流电压降之和应该等于所需要的偏压。对于交流信号来说,CK将R1短路,所以R1的接入对电路中的交流信号没有影响。这和普通放大器中采用阴极旁路电容的情况相似。电路d应用比较广泛,它的负载电阻不包括在自给偏压的电路内,因此RL的选择与所需要的偏压无关。
    阴极输出器的应用
    用作输入级   测量仪表必须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否则把它接到电路里就改变了电路的工作情况,因而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阴极输出器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很多测量仪表都采用阴极输出器作为输入级。
    光电管、摄像管、拾音器或微音器等信号源,都需要用很高的负载电阻。如果用普通放大器作为输入级,则由于它的输入阻抗小,对负载电阻有显著的旁路作用,所以会影响输入信号的大小和通频带。用输入阻抗较大的阴极输出器,就可以显著地减小这种影响。
    阻抗变换器  阴极输出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而输出阻抗很小,是一个理想的阻抗变换器。例如,当普通放大器需要通过电缆与负载连接时,由于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很大,不能和电缆阻抗匹配。这时可在两者之间加一级阴极输出器,阴极输出器的输入端和普通放大器连接,而输出端和电缆连接,这样,具有低特性阻抗的电缆便和具有高输出阻抗的放大器达到阻抗匹配了。
    用来控制有栅流的末级电子管  为了提高输出功率,低频功率放大器的末级常常在有栅流的状态下工作。栅流的存在会使被放大的信号波形失真。当输入信号还没有使栅极达到正值,因而电子管没有产生栅流时,末级的输入电压等于信号源的电势。但当输入信号增大使电子管出现栅流时,信号源的内阻上就会产生电压降而使加到末级输入端的电压减小(电压减小的数值等于信号源内阻上的电压降),结果产生了非线性失真。阴极输出器具有较小的输出阻抗(即信号源内阻),所以用它来控制有栅流的末级电子管时产生的失真较小。
    用作功率放大器  阴极输出器虽然不能放大电压信号,但是在负载电阻很小时,却可以用做功率放大器。在阴极输出器中,等效电子管的内阻R′i很小,因此电源功率在R′i上的消耗很小,大部分功率都输出到负载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另外由于阴极输出器有很深的负反馈,用它做末级功率放大器可以降低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甚至可以不用输出变压器,将它直接和负载连接,也能达到阻抗匹配。这样既降低了成本,也消除了输出变压器引起的频率失真和非线性失真。
    此外,利用阴极输出器输出信号和屏极输出信号相位相反的特性,还可以做成倒相器等等。从前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阴极输出器的用途是很广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6J9作前置放大时,出现机震,需加用弹簧罩,而6N6 6S6没出现过

这叫麦克风效应,搜一下便知缘由!

网友(2012-05-15):
跟着听讲座学习

网友:
认真学习。积累知识

网友:
这本书六十年代看了不下十几次.一看字体就己认出.不过阴出比较简卓.所以没有将不同章节的阴出放在一起对比.这么简单的线路相差这么大.如果上图加阴极电解又是另一回事了.拜渎

网友:
阴极输出一般选直接耦合比较好,省了栅漏和分压两个电阻,电路简洁。输出阻抗约为管子内阻/放大系数。

网友(2012-10-14):
断章取义的看看了两遍看不懂。。看来还得看原书,从头看。。。

网友:
请教版主,如果把图18-5中的阴极电阻(1.7K)并联的电容去掉,该阴极输出器的输出阻抗又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
举一反三,这是电压放大级,如用在推动级(用阴级牛推动)又怎么样呢?如果用在功率级(阴级牛输出)情况又怎样呢?玩法很多………

网友:
好!
学习了,
阴极输出电路,低噪声、失真很小。

网友D:
请问海河版主:下图阴极做功率输出时,输出变压器一次侧的阻抗具体应怎样计算??(不考虑栅极偏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海河版主:下图阴极做功率输出时,输出变压器一次侧的阻抗具体应怎样计算??(不考虑栅极偏压问题):h ...

阴极输出推输出牛,这时输出牛的阻抗与接屏极时的计算相同,即接屏极是多少阻抗,接在阴极也是这个阻抗。

网友:
哦,谢了。以前以为跨导的倒数呢

网友(2021-10-04):
降低输出电阻,关键还是选择高跨导的管子。

网友A:
还有6S6 6J23之类。6J23内部阳极并联,跨导达30mA/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6S6 6J23之类。6J23内部阳极并联,跨导达30mA/V左右。

请思考:降低输出电阻,关键还是选择高跨导的管子??我想,低内阻才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思考:降低输出电阻,关键还是选择高跨导的管子??我想,低内阻才是关键!!

阴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与管子内阻直接相关,而是与跨导有关。跨导的倒数就是输出电阻。这个我推导过不下两遍。

网友C:
我用6J9作前置放大时,出现机震,需加用弹簧罩,而6N6 6S6没出现过

网友:
列位稍安勿躁,静下心来,听版主授课!

网友:
不要无故删帖,我也没有“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第一个图是不是笔误了,输出接在?

没错。第一张图应为您所说的画法。

网友A:
本人可以担保以下内容的正确性:
1、16楼兄弟的说法是正确的,图18.6有误
2、从阴极直接输出,输出阻抗永远是最低的,它等于(ri/(1+μ))//ΣR,ΣR表示阴极到地的总交流电阻值。一般情况下进行近似(μ>>1;ΣR>>ri/(1+μ)时),认为输出阻抗就等于1/gm,即跨导的倒数,与管子内阻没有任何关系。
3、图18-5中,取消旁路电容,修改接线直接自阴极取出输出,效果一样(就是书本上的18-6,虽然它是错误的),输出阻抗最低。若只取消图18-5中的旁路电容,就得到16楼修改后的图,这图才是编者本意。此时输出节点到阴极平白无故串了一个1.7k电阻,导致输出阻抗增加了1.7k,相信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胆友都不会这样用的!
4、6N5P基本上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管子,用来阴极输出纯粹是看中它电流摆幅大的特点,而无视了它相对低的跨导。好多人觉得它是个耳放管,事实上耳机也不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摆幅。它用于耳放,纯属庸才设计。
·~
我们注意到,6N5P的μ只有2,不满足μ>>1的条件,不过不妨事。按上述公式算得其输出阻抗约为150ohms,若用6J9,则仅为1/0.0175≈60欧,明显小于6N5P。只是6J9不能提供6N5P那样大的动态电流。我们一定要注意:输出阻抗一般与内阻无关,也不要把此概念与输出动态范围混淆了!借用物理学上的概念,也许很不严谨,那就是:输出阻抗是强度量,动态范围是广延量。

补充内容 (2021-10-5 12:28):
最后一段:”输出阻抗一般与内阻无关“,这句话忘了加定语。应该是阴出电路的输出阻抗,当μ>>1时,与管子内阻无关。

补充内容 (2021-10-5 12:32):
综上所述,仅就输出阻抗而论,6J9做阴随绝对秒杀6N6\6N5P,6J23秒杀6J9, 6S45P秒杀6S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海河版主:下图阴极做功率输出时,输出变压器一次侧的阻抗具体应怎样计算??(不考虑栅极偏压问题):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可以担保以下内容的正确性:
1、16楼兄弟的说法是正确的,图18.6有误
2、从阴极直接输出,输出阻抗永 ...

“若用6J9,则仅为1/0.0175≈60欧,明显小于6N5P”!
请这位老师“设计"一个6J9带60欧负载的实用射极输出器,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看您用在哪里了。前级和耳放的设计思路不同。输出阻抗60欧,不说明它能“带好”60欧负载。看具体的功率和失真要求。

以上的讨论也给了我们思考:SRPP上半部分不就是一个类似阴极跟随的结构吗?所以,将上管阴极处作为输出端,其输出阻抗一定是低于下管阳极处那个输出端的。

网友:
文字描述解决不了问题,数据计算和实用图纸才是硬道理!

网友:
懂的自然懂,不懂的也不必多言。这是模电基本功,欢迎任何人验证。

网友:
看来这“模电基本功”俺真的不懂!从外形上看,即不象书法,也不象绘画,也不知这劳什子有何“妙用”?因为真的不懂,所以就"不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阴极输出器的输出电阻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与管子内阻直接相关,而是与跨导有关。跨导的倒数就是输出电阻。这 ...

完全正确

阴极跟随器带重负载的两个条件  高跨导+低内阻

另外请教29大哥,高跨导管做阴极跟随或者WCF什么的,有自激一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正确

阴极跟随器带重负载的两个条件  高跨导+低内阻

这类电路增益低,相对不容易自激。不过依然建议使用消振电阻或者磁环。
另外,带重载的条件其实是高跨导+大屏流,要是把低内阻和大屏流划等号,不严谨,但是勉强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完全正确

阴极跟随器带重负载的两个条件  高跨导+低内阻

高跨导管自身就容易自激,只要有屏压屏流就容易自激,我有几颗6e6P-DR插测试仪都会自激,测试跳线套上磁环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跨导管自身就容易自激,只要有屏压屏流就容易自激,我有几颗6e6P-DR插测试仪都会自激,测试跳线套上磁 ...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在1998 年《无线电与电视》第四期杂志上看到了贾萍舟先生发表的 阴极输出式功率放大器——提高瞬态响应的另一途径  一文,该文有理论有实践,理论联系实际,并介绍了两个实例:纯A类单端阴极输出功放(输出管是6P14)和AB1类阴极推挽输出功放(推挽管用6CA7/EL34或6L6GC/6P3P),看完该文后,我所在的发烧圈都为之一震。我用EL34做了一台阴极推挽功放,大家一听都认为效果很好。2001年宁占西先生在《无线电与电视》第1期发表了 廉价单管也发烧(下) ,文中介绍了用6J1推6P14的阴极输出功放,我按该文提供的的电路变压器数据做了一台,除功率小点外(用灵敏度90db以上的音箱没有问题)表现很好。我用6P15直接换6P14没有异常也听不出差别,用圈数很少但圈数比接近的吸顶喇叭用的变压器代替原阴极输出变压器,效果也很接近。阴极功放的特点是输出功率相对偏低,要求前级推动电压高,但频响宽、失真小、瞬态响应好阻尼好,宁占西其文结尾说:用它与多种音箱配套均有不错表现,可见其无甚嗜好,适用性特强,消除瞬态失真后,对人声演绎惟妙惟肖,唇齿音换气声更增强了真实感,弦乐的弹拨、运弓丝丝入扣,大号吹奏时铜皮的震颤声暴露无遗。鼓声中鼓皮振动的嘭嘭声使真鼓和电子合成鼓声可轻易辨出其真伪。钢琴声非常干净利落、清脆可人。软件中被瞬态失真所掩盖的之末细节,无论是好与坏通通一览无遗,反应速度之快,使人眼前有豁然明朗之感。
阴放所有的都是平价电子管,很亲民,对输出变压器品质的要求也不高,而效果很好,常做胆机的爱好者不妨一试,否则,我个人以为或许终生有憾。
以上两篇文章的内容都很丰富实用,无奈我年老体弱、手脑慢、视物常模糊、打字慢,还不会发图片、照片,恕我难以提供进一步的内容。

网友:
自举电路,为了增加输入阻抗的电路,跟输出关系不大。

网友:
29BBY:谢谢您慷慨加分!
可惜我现在还不知给别人加分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