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打理Lo-D D350卡座。

楼主(2012-05-15):
胡乱打理Lo-D D350卡座。

好几年前,在网上花100多元买了二台旧建伍4520卡座,卖家奉送了一台古董日立Lo-D D350卡座,是100V的,来时还放了一下,声音不错,就是走带老是有问题,后来误插220V电源烧了,就丢在角落里。前二个月清理仓库,把它拿出来,看看这台日本70年代出的卡座还有没有修理的价值,不行就扔了,腾空地方。
卡座来的时候。

开盖检查,这个保险丝烧了,换了一个后,接上100V电源,指示灯都亮,音频通道也完好,觉得貌似有修理价值,就着手修理,这是我第二次修理卡座,没想到居然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打理完。

一,
为了避免再出接错电源悲剧,换一个电源变压器。换前先用电表量出在100V下原机变压器次级输出为13V。我手头正好有一个220V:12.5V的变压器,容量也差不多,换上了。

量了一下次级整流后电压,是17V。

二,试验制作稳速板。
按动播放按键,没有反应,不走带。
拆开电机检查,这是稳速板。

稳速板正面。

测量后发现好几个零件坏了。

这个电机除了主线圈外还有一副线圈,它是发电用的,转速越高,发出的电就越高,用来控制稳定转速。我把稳速板拆掉,把二组线都引出来,另外做一块稳速板。

先简单设计了一个电路,搭起一个稳速板。
通过修改调整,它可以使电机正常工作了。

最后把电路定型下来。电机在带带子启动时要350Ma电流,运行时要160Ma电流。由于刚启动时电机的电压反馈线圈没有电压输出,所以,调整W2,使得Q2的电流为350-400Ma,确保电机能转起来。电机转起来后,L有一个交流电压输出,最高可达7V,正常转速时约为1V,这个电压经D1整流,经R2、R3、W1流入Q1基极,电机转速越高,Q1导通电流就越大,Q2的基极电位就越下降,达到了稳速作用。D2的作用是防止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和电源叠加,击穿Q2。R2、C2组成积分电路,对于稳定转速、消除转速余差很重要,要试验后决定数值。整个稳速器显示出PI(比例积分)控制特性。工作时Q2有一定温升,要加散热片。W1作为转速微调使用。D1一定要用1N60之类的锗检波管,试过用1N4007,由于导通电压太高,控制效果很不好。

播放磁带一小时后,稳速板功率管散热片温度为40度。

三,清理卡座,更换皮带,解决走带系统问题。
原来这个卡座走带完了不会自停,不能快进快退,计数器不转。拆出走带机构。

二条走行皮带都已松弛,予以更换。

计数器传动轮上沾满了融化的橡胶,很脏。

磁头部分也脏。

清理完的计数轮。

换上两条新皮带,计数器就走动了。

四,稳速板定型制作。在试验后,将成功的稳速电路装成一个组件,好安装也美观。
根据试验板的经验,加大了散热片。

稳速板元件面。

稳速板的接线面,多了一个二极管反向接在Q1的发射结,防止有过高的反向电压击穿发射结。

组装起来的稳速组件。

装在卡座内的稳速组件。

红圈内的是W1,用于细调电机转速。

工作一小时后的散热片温度是35度。

五,调整带速。使用李莎育图形法。
带速调整是以我的维克多A5卡座为基准。

用信号发生器发出1KHz的音频信号。

在A5机上录下来,录音电平为-2DB。

做成一个专用调速录音带。

先把示波器放在普通扫描档,以0.5Ms速度扫描。

信号发生器输出接示波器通道2,调出波形并稳定之。

把D350卡座的输出接示波器通道1, 在D350上播放,调节带速,使示波器上的波形频率和信号发生器的接近。

然后把示波器打到X-Y档,这时Y轴是信号发生器,X轴是卡座输出。用看李莎育图像的方法细调卡座带速。

刚开是一片混沌。

转动带速细调电位器,使得图像渐渐清晰。

最后图像成为圆圈或斜线,这时就调好了。尽管图像不能完全稳定,但也是误差在千分之一以内了。当然,这种方法取决于标准机是否准确。二个图

调速视频

六,解决两处因虚焊造成的噪音故障。
在开机试音中二次发生噪音故障。第一次发现和均衡开关有关,扳到120us噪音很大,扳到70us就没有噪音。于是在电路板上把这个开关的所有焊点补焊一次,故障消失。

第二次,又有强烈噪音出现,二个VU表乱打,以为出了什么大问题。查来查去没有查出,最后用手摇动集成块IC1L和IC1R,发现噪音会消失。于是对二个集成电补焊,故障消失。想起多年来维修日本电器设备中,经常发现存在焊点虚焊的情况,估计是日本人用料太节省。

七,调整偏磁电平,改善录音效果。
在录音中,发生过阻塞式的失真,通过调整偏磁电平,得以改善。现在先用着,以后还要继续调整。

八,替代修理损坏的带仓照明器件。
原卡座带仓照明灯坏了,没有维修备件,于是用现在流行的LED来做了一个照明灯。

通上4Ma电流就很亮,比较低碳。

把带仓照得通亮。

盒带照明效果,不错。

九,修理带仓门面。
原机来的时候,带仓门面坏了,用一块厚玻璃贴上,很难看。

找来一个塑料盒子。

截下一块,做带仓盖子。

做好后的效果。

装了上去,不错。门面也很重要。这个搞好才能算都搞好了。

最后在卡座内放了一套皮带,以备以后修理用。

现在,这台准备扔掉的日立Lo-D D350老卡座 已经正式上岗,为我服务了!它的声音醇厚而又清晰,带有磁性,久听不厌,有独特的魅力,不次于后来的很多卡座,它标志着日本的卡座技术和音频集成电路技术在七十年代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也是日本人认真做事的年代。

二个视频:

网友A:
原电机稳速版可以维修,都是普通件,用C2233和C945代换就行

网友:
学习了
大师级 维修,乃我辈 师表中之典范!!  佩服、膜拜 中~~

网友:
楼主前辈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丰富,高人!曾有过来矿坛之前扔了。

网友:
学习。实况的李莎育图也看到了谢谢!!

网友:
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

网友B:
前辈好邋遢啊
大伙都瞅瞅~~示波器上那灰
严重影响前辈在我心中高大的形象

网友C:
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之老到,思维之清晰。另人感慨万千!

网友:
另楼主也是玩黑胶唱机的,小弟有个求助贴请前往指点“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279394&extra=

网友D:
没想到,矿坛也有不少折腾卡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矿坛也有不少折腾卡座的

哈哈,卡坛大佬来了!在卡坛帮我登记个名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电机稳速版可以维修,都是普通件,用C2233和C945代换就行

有点难,因为它必须把板子装在电机上才能调试。这对工厂没问题,对业余修理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好邋遢啊
大伙都瞅瞅~~示波器上那灰
严重影响前辈在我心中高大的形象

哈哈,好久不用模拟示波器了,这回要测李莎育搬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有耐心了

这就说明人老了。年轻时可没耐心,二十年前拆掉的录音机还没装起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卡坛大佬来了!在卡坛帮我登记个名字怎么样?

欢迎之至!卡坛现在开放注册的啊,欢迎欢迎

如果有问题,PM我

网友D:
一回复帖子,一发短消息就看见这个

引用 楼主:
哈哈,卡坛大佬来了!在卡坛帮我登记个名字怎么样?

欢迎之至!卡坛现在开放注册的啊,欢迎欢迎

如果有问题,PM我

网友:
不错技术高明,以后有什么问题向你师付多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欢迎之至!卡坛现在开放注册的啊,欢迎欢迎

如果有问题,PM我

已经注册了一个“老K-1”的名字,不知几时能发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注册了一个“老K-1”的名字,不知几时能发炎。

卡坛的等级制度比较严谨呵呵,看见你了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10分!以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10分!以资鼓励。

谢谢!小技术而已。

网友F:
感觉应该用原有的反馈式带速控制电路,可适应任何松紧的磁带。

网友:
卡座维修资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有耐心,+10分!以资鼓励。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应该用原有的反馈式带速控制电路,可适应任何松紧的磁带。

就是用的反馈式控制,磁带的松紧基本没有影响,只要不是太离谱。

网友:
确是高手啊

网友(2012-07-03):
LZ工具真全,没有这些工具修理恐怕很难,尤其是带速调整,

楼主:
是要准备一些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2013-11-11):
请问大侠,你用什么来清理线路板的?

网友:
绝对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日立公司当工程师了,太厉害了,佩服中

网友:
前辈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

网友(2015-01-28):
调整带速的好方法啊

网友:
这鸡太走运了被大师养着,要是其他人早宰了!大师有耐心啊!技术厉害!

网友G:
请教下楼主,测试信号为什么要用1000HZ的频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准备一些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羡慕老K哥啊。如果老K哥在广州就好了,可以让老K哥多点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楼主,测试信号为什么要用1000HZ的频率呢?

只是看到一些资料上都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看到一些资料上都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就是用1K的信号够了,当李莎育图形有些晃动时,转速精度也在千分之一左右了,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用1K的信号够了,当李莎育图形有些晃动时,转速精度也在千分之一左右了,够了。

好的,谢谢

网友H:
非胡乱打理, 乃精细打理也, 卡座还是值得听的, 我也有3台, 还经常录点磁带, 看磁带转动, 感觉很好

网友I:
跟帖进来的应该都是卡座爱好者,说真的我对卡座也情有独钟,一看到有卡座就想瞅瞅里面啥样,特别是遇到那种大飞轮的要是不拿下三天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有就是,磁头前置放大器分别用分立晶体管,Ic,电子管这三种那个声音好?

网友J:
现场直播修理过程,楼主动手能力强,有丰富的diy经验,有调试仪器。二手花这样的精力不划算,不过过程也是个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场直播修理过程,楼主动手能力强,有丰富的diy经验,有调试仪器。二手花这样的精力不划算,不过过程也是个 ...

就是玩个过程。仪器是长期积攒的。

网友:
前辈太厉害了

网友:
佩服、膜拜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跟帖进来的应该都是卡座爱好者,说真的我对卡座也情有独钟,一看到有卡座就想瞅瞅里面啥样,特别是遇到那种 ...

应该说,性能是晶体管最好,IC最易做,电子管难做,但别有风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胡乱打理, 乃精细打理也, 卡座还是值得听的, 我也有3台, 还经常录点磁带, 看磁带转动, 感觉很好

常听常新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跟帖进来的应该都是卡座爱好者,说真的我对卡座也情有独钟,一看到有卡座就想瞅瞅里面啥样,特别是遇到那种 ...

我这台双卡座, 2个大飞轮, 转动时非常稳定, 看着就象没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听常新

卡座是要经常转转, 通电听听, 昨天还用这台卡座录了几盘磁带, 怀旧

网友(2016-12-18):
楼主实乃有技术有耐心之人

网友:
一路看下来  只有赞叹的份儿   ...国产品牌的音响厂家都这么讲究,该多好啊

网友:
大师,我还有两台经典卡座,等待维修。一直没扔。过年时开工干,不懂的就请教于你。

网友:
我也曾在坛子里收过两个卡座,本来想打理一下,拆开看太麻烦,没耐心,又半价出掉了。。还是酷我音乐省事。。

网友:
真是好帖子,学习了,耐心很好,技术不错。但如果能只替换电机稳速板零件而不外加电路修复,那就更完美了!毕竟外加电路板破坏了整机完整性。是不是啊前辈?

网友:
又学习  新知识了

网友(2017-01-22):
这个佩服到家了。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的水平肯定月入20000

网友(2017-03-08):
引用 楼主:
有点难,因为它必须把板子装在电机上才能调试。这对工厂没问题,对业余修理就难了。

老师已经很专业了。。敬佩。

网友:
楼主高水平,我喜欢VU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