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的铁氧体磁铁有办法退磁吗?

楼主(2012-05-16):
突然想到个问题,喇叭的铁氧体磁铁有办法退磁吗?要什么样的技术,技术复杂吗?假设可以退磁,我想用这这退磁后的磁铁做高频变压器,这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寄给我,我帮你退磁。邮递费 费用你出

网友:
只需要退磁机和退磁线圈啊

网友A:
可以退磁,但用来做变压器肯定不行!原因是该材料属于硬磁材料(用来做永久磁铁的都是硬磁材料)。做变压器要用软磁材料。

网友B:
什么喇叭用铁氧体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喇叭用铁氧体磁铁?

这方面我是小白,我以为和变压器是一样的。

网友C:
拿做扬声器的地方  充磁机 反向充磁  就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退磁,但用来做变压器肯定不行!原因是该材料属于硬磁材料(用来做永久磁铁的都是硬磁材料)。做变压器 ...

"用来做变压器肯定不行!原因是该材料属于硬磁材料(用来做永久磁铁的都是硬磁材料)。做变压器要用软磁材料。"

回答得非常正确。

网友:
用火烧,高温退磁。。。。。。。

网友:
对,火烧,但不能用来做变压器。

网友:
用消磁器试试,

网友:
我放在煤炉里烧过,果然退磁了!
后来不小心摔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做扬声器的地方  充磁机 反向充磁  就退了

反向充磁是对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就几乎行不通的,你怎么掌握反向充磁的强度?弄不好又给反向充上磁了。必须用退磁线圈的。那是一个铁芯大线圈,通上点楼足够的的交流电,然后逐步减弱一直到电流为0。被退磁的磁铁就和那个铁芯靠在一起。业余条件下也可以用0.5直径漆包线穿绕在被退磁的磁环上,尽量绕满,然后用一个彩电退磁线圈的PTC电阻串联在一起,再用一个空气开关(防止短路),多次通电后就消磁得差不多了。玩玩可以,因为有220高压,比较危险的。有条件还是用调压器最好,但是没有PTC的情况下只能再加一个10V左右的低压变压器,不然就几乎是短路的。
上面说的做变压器不行说到点子上了。我补充一下,铁磁材料在这个方面分为软磁和硬磁,所谓硬磁材料是矫顽磁力很大的,被激磁后剩磁很大,适合于做永久磁铁的,做变压器会由于交流电流引起的磁势有很大一部分要用来纠正剩磁了,特别耗能,磁体也因此容易发热(还有因为磁体本身涡流引起的热量),效率低;软磁材料相反,其剩磁很小,交流电激磁的能量几乎都产生感应电动势了,效率高了很多。因此这种磁体不适合做变压器的。

楼主:
13楼的解答非常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硬磁铁退不退磁都不可以做为高频变压器的。
硬磁铁就是硬磁铁,软磁铁就是软磁铁,请区别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