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660充电问题

楼主(2012-05-16):
德生PL660充电:快充只能充十多分钟,电流200-250MA之间跳动;然后进入娟流,电流5MA,充一夜,只能听1小时。
正常吗?有人知道怎样解决吗?

网友:
不知道,貌似电池有问题...换独立充电器看看

楼主:
电池没问题,在另台机器上充电正常。

楼主:
另一台机器的电池,放这台机器上,还是快充10分钟,娟流5MA

网友:
另买个充电器吧,收音机机内充电功能就是个垃圾

楼主:
就算垃圾也得能用

楼主:
真正把电池充坏,也是至少一年以后。
收到货就不能充

网友A:
试试提高一点充电电压,如果是恒压充电方式,那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没问题,在另台机器上充电正常。

建议你用充电器充,不要放在收音机里面充,我之前也是放在收音机里面充,在里面充几次发现电池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劲量2000mA的电池开机用不到四小时就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用充电器充,不要放在收音机里面充,我之前也是放在收音机里面充,在里面充几次发现电池使用时间越来 ...

错~~~~,别人的,电池越用,使用时间越长,我估计是电池被击活,进入“青春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别人的,电池越用,使用时间越长,我估计是电池被击活,进入“青春期”

用充电器充我认为还有可能,放PL660充没有哪个可能,我两组电池放PL660里面充都是同样使用时间越来越短,一组收音机自带的,一组我前面说的劲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提高一点充电电压,如果是恒压充电方式,那是通病。

应该不是恒压,快充200-250MA跳动;涓流5MA,这个电流估计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充电器充我认为还有可能,放PL660充没有哪个可能,我两组电池放PL660里面充都是同样使用时间越来越短, ...

那是你机器另外的毛病

楼主:
那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怎样修理?

网友:
看了帖子,现在我也发现也同样的毛病,不知怎样解决,电池拿出来充,总是一件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