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香的正确用法

楼主(2012-05-16):
很多资料说松香要溶在酒精里用,但我都是直接成块用的,焊的时候先把要焊的东西放在松香块上,再把焊锡丝放在要焊的东西上,再把烙铁按上去,这样焊锡丝熔化的同时松香也熔化了一些,起到助焊的作用。待要焊的东西上完锡后,再把焊锡丝放在松香块上,用烙铁去化焊锡丝,这样在烙铁头上粘一点锡,再去焊要焊的东西……

不知这么用对不对。但这么用有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当要焊的东西无法放到松香块上的时候比较麻烦,一般这是我都是用一小块松香到要焊的东西上去蹭一下,多少在要焊的东西表面留下点松香粉然后再去焊。这时我就想如果把松香熔化在酒精里,然后用个小刷子醮上酒精松香水去刷一下要焊的东西,可能会更方便,但这种酒精松香水如果长时间不用是不是就会干了?另外纯酒精也不好买啊,我只能买到95%的医用酒精,不知这种酒精可否?

松香到底该怎么用呢?还有没有更好的助焊方法?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一元一盒的松香,烙铁头要买好点的。(哪有你这么麻烦的)

网友:
松香要溶在酒精里用,纯酒精_无水乙醇,化工商店里卖!

网友:
把指甲油瓶子用酒精洗净包括瓶盖上的小毛刷。把松香酒精溶液放里面。用小毛刷沾着用不错。

网友:
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的用法,只要焊点带松香焊接就行,酒精溶化松香也就是让你好取用,酒精在焊接中不起作用。

网友:
我现在很少用松香,因为焊丝里就有,你说的直接沾用也行,泡酒精也行,医用酒精是百分之75的,有卖无水酒精的,自己也做过,你可以试着做做,注意一点把松香砸碎,成粉末,越碎越好

网友:
没那么讲究了, 自己喜欢就好.

20年前买的一公斤松香,  现在都没用完.

网友:
对于助焊剂如何使用,搞明白它的助焊原理,就自然知道使用方法如何最有效了。

松香是非晶质,没有固定的熔点,当加热时通过蒸发,将表面的氧化层带走。

所以,你的在被焊表面蹭松香方法很正确。也可以先少加热被焊金属表面,蹭松香,然后再焊,适宜焊线路板

至于把松香溶解在酒精里,方法好,但是不实用,时间稍长会干涸,而且有火灾和爆燃风险

网友:
为什么泡在无水酒精的松香会发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试剂店买瓶无水乙醇,再放几片阿司批林药片和松香一起溶解。溶化后,用棉花过滤一下,将不溶解的杂质滤掉 ...

阿司批林药片和松香一起溶解。有什么玄机,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司批林药片和松香一起溶解。有什么玄机,请教了

阿司批林药片是酸性的,所以.......

网友:
松香是楼主说的这么用的, 用松香有个缺点,焊完后不好看,较脏
不过我很早就不怎么用松香了,换松香水和白光的焊锡膏了

网友:
我用的是助焊膏。六十多块一瓶,很好用。

网友:
30多年前用普通医药酒精泡的松香 用京都念慈庵枇杷膏瓶装着放到现在 涂抹在新腐蚀的线路板上 一样正常使用 完全没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