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1000左右的数字电桥么?

楼主(2012-05-18):
想测小电感、电容,哪位坛友能推荐一下么?至少能测0·01uH的,稳定度、精确度要可以的。能推荐个好点的品牌么?谢谢!

网友:
nH 级的自己做个振荡电路,  结合频率计算出来就是了.

这个电路可以振到 300~500MHz,  当然您可以改变谐振电容让它振得低一点.

这是俺的土方法之一,  供您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4032-1-1.html

FYI: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8896-1-1.html

http://tech.ddvip.com/2008/07/121739078549448_5.html
经验值: 2.54 cm(1英寸)的PCB导线长度,大约附加20 nH的寄生电感。1.27 cm(0.5英寸)长的导线与一个100 nH的电感器

连接,将增加额外的10 nH电感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art/artinfo/id/80001306?page=2
一个很好的经验算法是,电路板上每0.10英寸(0.254cm)的引脚长度将产生2.5nH的电感。

MAXIM  "在GPON / GEPON ONT应用中,针对激光器长引线,优化MAX3656输出网络"
......根据经验,1mm引线会产生大约0.5nH的电感,采用PCB顶装激光器组件时,通常会有2.5nH至8.5nH的电感附加在高速信号通道。这些较大的电感值与信号通道其它寄生参数一起,会严重影响千兆速率的信号质量。

网友A:
AT825 手持/触摸屏LCR 数字电桥(10kHz)
TH2822A同惠 10KHZ新款电桥
我个人推举AT825,屏幕看着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825 手持/触摸屏LCR 数字电桥(10kHz)
TH2822A同惠 10KHZ新款电桥
我个人推举AT825,屏幕看着舒服。

   "至少能测0·01uH的" == 10n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能测0·01uH的" == 10nH

刚去淘宝看过参数了,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C:
优利德有个新出的LCR数字电桥
最高测试频率到100KHz,电感最小量程是20uH,四位半显示,精度0.5%,所以分辨率应该是0.001uH
型号是UT612,好像才7百多少的样子
不知道性能怎样

网友:
每厘米长度,电感量约为0.01uH,这样估算即可。0.0xuH小电感,用尺子测量就可以了。
电桥直接测量0.01uH电感,要考虑夹具的影响,不好测。

网友:
一般的电桥频率不高,即使能够测试0.01uH的电感,对于同量级的电感来说,精度十分有限,参考比较一下没有问题,高频测试还是用Q表好,再就是用振荡电路测试可能更加实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使用知道了测小值器件并不容易,导线1nH/mm,我谨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有个新出的LCR数字电桥
最高测试频率到100KHz,电感最小量程是20uH,四位半显示,精度0.5%,所以分辨 ...

优利德UT612电桥的确不贵,前不久买了一台,买来第三天就想退货,协商卖家同意了,最后贪图便宜留下了,半个月不到就开不了机!

一是感觉人机对话界面太差,使用数字仪表的人都知道,按键操作一般都是按照时分多址的规律,比方说,在一秒种时间内,从零点几秒至一秒之内是一种转换,在两秒钟之内,只要你大于一秒、小于两秒又是一种转换,不需要操作者刻意的去精确掌握时间,但是这款电桥似乎不行,需要你精确的把握时间,否则就响应不过来或者出错,十分的讨嫌!

还有,如果你开机之后就测试元件,虽然电桥能够自动选择测试并获得主要参数,如果你想了解副参数的话,直接操作副参数按键是不会响应的,你必须再去操作LCR转换按键再去操作副参数按键才行,这样一来自动选择功能形同虚设!

电桥用了几天就坏了,联系厂家回复还不错。打开机器,内部电路不是很复杂,稍微检查认为是待机电路故障,很快就找到了损坏的元件,手头没有合适的片状元件,用直插式元件替换,还是不正常,再检查,弄不请是什么原因,旁边又一只元件开路了,这玩意真娇嫩!尽管你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真是不敢相信!更换两只二极管之后正常了。几天之后找来合适的元件再次处理,省去了返厂维修的麻烦。

下面的贴图是处理过程拍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UT612电桥的确不贵,前不久买了一台,买来第三天就想退货,协商卖家同意了,最后贪图便宜留下了, ...

看来便宜的东西确实有弱点
如果避开优利德产品的质量控制不谈,一台人机功效不出色的产品会给使用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使用知道了测小值器件并不容易,导线1nH/mm,我谨记了!

            那个关系并不是线性的.

网友:
安柏的也不错,人机对话很方便,还是彩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使用知道了测小值器件并不容易,导线1nH/mm,我谨记了!

电感量可以在一个圆环中计算处出来。
圆环与线径之比,与单位长度电感量有关
比值为100时,1uH/米
比值为30时,0.75uH/米
比值为9时,0.50uH/米

单圈线圈与多圈单层间绕线圈,用同一条线绕制,得以的电感量相差不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UT612电桥的确不贵,前不久买了一台,买来第三天就想退货,协商卖家同意了,最后贪图便宜留下了, ...

看你这一说这表的质量挺差。不买这个了。

网友:
TH282X 测几十 nH 也够呛,  只能参考.

网友E:
我的安柏AT826还算可以。

网友F:
我用的安捷伦1732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安捷伦1732B

两千多,只有羡慕的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安柏AT826还算可以。

这个也不错呀

网友:
看来相比之下,安柏AT826算可以的了。

网友(2013-05-07):
看来便宜的东西确实有弱点

网友(2016-03-09):
看来还是价格问题,便宜的不能相信啊